[問題求助] 請教大家擴壓板上貼片元件規格

楼主(2009-05-02):
剛拿到一塊擴壓板, 測量保險絲已燒斷, 擴壓板上還有4個同型號SOT223封裝的貼片元件, 估計是MOSFET, 其中2只讀數有點怪, 安全計想把4只都更新, 元件上刻了"DY"和"QF"2行字, 嘗試查SMD MARKING找元件的型號都找不到。  請教各位大大可否告知?
大家的經驗會否只有保險絲燒斷, 還是一定是其他元件有問題而導致保險絲燒斷?  我測其他元件好像沒有問題(除了上述4個同型號的貼片元件)???

网友:
"DY"和"QF"正確規格.小弟也不知
可在不要的IDE介面的HDD上找看看

或 你可用5001試試

保險絲燒斷的話..建議ad..電源..12v部份的線路全部安檢一下

楼主:
回loku363大大: 擴壓板的12V和5V輸入電壓都正常。  5001是型號或是元件上的刻號?  是刻號的話型號是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TO-252封裝..要自行跳線安裝
C5707或C5001....為代替品....試試

楼主:
自上次回帖後, 經一番努力終於修好了此台HITACHI CML151XW, 經過如下:

開始時已確定問題出在擴壓板; 顯示屏有影像; 背光管外接亦亮。

測擴壓板上的2A保險絲斷路, 2只讀數有點怪的貼片元件沒有找到C5707或C5001代替, 只好嘗試只換保險絲碰碰運氣。

上電保險絲又掛了。

昨天在二手店找到一塊擴壓板, 估計是拆機後的剩餘物資, 把2只貼片元件換上, 開機測試一切正常。

最後還是希望有那位前輩能指點這個貼片元件到底是什麼規格, 是SOT-89封裝的。

网友:
恭喜.恭喜..修復完成

网友:
何不把元件拍照或提供板號給大家參考?

楼主:
正在等待儲得足夠貼照的積分便會付上照片。

楼主:
終於可以貼相了!

网友:
smd catalog
http://www.haifeng.idv.tw/leo/cgi-bin/attachment.cgi?forum=50&topic=49&postno=3&name=SMD_Catalog_1154145727&type=.pdf

依資料來看是 DK    BCX42    Sie   N   SOT23   gp audio pnp 125V comp BCX41

用 PNP 的電晶體蠻特別的, 目前看到的電路圖資料大多是 NPN 的, 看到用 PNP 的都是用一組, 不知道資料是否正確? 你可以先試著用電表測焊下來的良品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