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U被動式與主動式3.3v部份求證(問錯方式了)

楼主(2009-05-02):
小弟今天吃飽沒事做n_015|
於是拿起手邊的數十顆全新的PSU
在不通市電110V下
用數字三用電表.調"BB"擋.測量20+4P部份的對地阻值
(紅探棒接20+4P的黑線負極..黑探棒測量各腳位)

測量各腳位都正常..但是~~~當測到3.3V(橘色線)
結果發現.手中的4顆被動式的PSU.3.3V對地竟然"B~~~~~~~~~B~~~~"叫不停

但20顆.主動式的PSU.3.3V對地只"B"一短聲就沒聲了

心想~~20顆主動式的PSU3.3V對地只"B"一短聲.是屬正常

但那4棵被動式的PSU.3.3V對地"B~B~~~~B~~~~~~~"叫不停
不知是否算正常
因為通市電110V後.空載起動PSU.電表調DC擋20.
測量3.3V又正常

所以想請求各位大大
手中有被動式或主動式PSU的.不分W數
幫小弟測試一下.再告知小弟好嗎?
告知時煩請注明是主動式或被動式

謝謝n_109|

网友:
測了一下手上的被動式POWER....
我不只3.3會叫....
連+5V也會嗶嗶叫....
+5VSB會叫一聲....
+12V會叫一聲....

网友:
被動式,貓貓牌JAGIER
只有3.3V  B一聲
其他都沒B~
阿...忘了說,接黑色會一直B~~~~~~ˇ的叫!!!
還可以配合節奏B~B~BBB~~
唷~唷~~大家一起來~~~把手舉起來~~
我來亂的....

网友:
請問是要量各組輸出的minimum load嗎?
交換式電源通常輸出端都會加一個電阻當作最基本的負載,這樣在電容充電後就只量到電阻

网友:
交換式電源通常輸出端都會加一個電阻當作最基本的負載
每個牌子的電阻都不同有些會很熱
有辦法改善嗎

网友:
每一台三用電義的蜂鳴檔都有一個導通範圍,例如某牌的三用電錶設計蜂鳴檔低於100Ω內都會叫,而他牌的三用電錶設計蜂鳴檔低於50Ω時才會叫,這是設計廠商的觀點問題,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更不是主動式、被動式的關係。
如果電源供應器是好的,你用電阻檔來測量即可。

楼主:
感謝以上的大大回應

看來小弟問錯方式了
小弟再另開一帖.改方式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