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Mosfet一定要用熱風槍解焊嗎?

楼主(2009-05-02):
看了版上的文章,把有狀況的p4p800-x拿出來測
發現南橋旁的一個mosfet s端的電壓高達11v

本想拿其他板的mosfet替換,可是卻拆不下來
難道真的要熱風槍不可,我烙鐵不夠用嗎?

如果要買熱風槍?可以買單用型的嗎?
y拍上面很多是「拆焊台」二合一的那種
可是我已經有烙鐵了(hakko 980)
買獨立的會不會很難用?

買了熱風槍還要買風嘴嗎?

网友:
拆焊MOSFET不見的一定要用到熱風槍阿
烙鐵一樣能"拆"."焊"

就看您會不會"使用"而已.
要先跟你要使用的工具"把馬吉"才行啦~~這樣"它"才會聽你的話n_008|

下圖是前幾天用市售90元的烙鐵.拆.焊.更換音效IC....一隻烙鐵+鑷子就能搞定
(右下腳的IC是從壞掉的廢件堆裡找回來拍照的..IC左邊那黑團.就是小弟用的烙鐵頭)
供您參考

至於網拍上賣的
應該是."熱風槍"加"溫控烙鐵".二合一的
並不是"拆焊台"...二者是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也有再加"拆焊台"的.三合一或再加"預熱台:四合一...但都將近萬元或破萬元
而您的(hakko 980)應該是瞬間加熱型烙鐵吧

要買合體機或功能分開買各別的....都市要看您的喜愛或需求
因為~~~~~~~~~隨人高興n_049| .沒有所謂的"一定"

"風嘴"一般買熱風槍時都會有隨機附帶二~三個吧
其他的"嘴"有不同需求時再考慮買哪種的嘴就行

""買獨立的會不會很難用?""
這就很難說嚕
要視各人的"習慣"及"功力"而定了

就像上圖的烙鐵頭..小弟是習慣用.粗圓斜頭的烙鐵頭..
叫小弟用一般多人用的..尖細頭....小弟就用不習慣嘞

修手機或數位相機時.就一定會開熱風槍及溫控烙鐵.(這時就會用尖細頭)

以上僅供參考.沒有一定.................主要是要會使用"工具":on_024|

网友:
熱風槍解焊我也不會
都會把旁邊的東西吹下來
我要再加強

网友:
用鉻鐵把mosfet解下來,可以先把腳CUT掉,然後再用鉻鐵把腳及mosfet個別焊下來。
不過要從別片弄好的過來用的話,可能就必需要三腳同時加熱了,需要練習一下。

网友:
如果要用鉻鐵解銲mos也是可以,只是你要熟練拆不好會把銅鉑給拆下來,我都 是習慣用熱風槍,拆下來又快又漂亮,沒有很認真看都看不出有換過的樣子。

网友:
早期沒有熱風槍,我都用2隻烙鐵就可拆下mos管,給樓主參考...

有熱風槍作業就方便些....

网友:
送上自拍的更換MOSFET照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371&extra=page%3D1
因為是頭一次使用熱風槍,也承蒙LOKU363大大等的指教,
效果真的讓我很滿意,我認為我的焊功跟吹功都技不如人,
能有此成果我很偷笑了,但不管如何請務必對工具跟目標物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在這裡大家一定會與你分享許多經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確!最近loku363很熱心幫助大家,真的很謝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