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關於示波器在主機板上的測試點

楼主(2009-05-02):
請問大家關於示波器在主板上的測試點除了晶振和mos部份加上時鐘、VGA的RGB信號加上音効部份還有哪些可測?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樣已經很夠了,難不成你想測量資料線跟地址線嗎?

网友:
請教W大

小弟為學習維修電腦設備,四處網邏各種工具,近來又在朋友無償的情況下,接收了一台示波器,可是卻不知道如何使用,真是見笑了,可以請W大就這主題說明一下使用的方式及量測點的位置,感恩。。。

网友:
c大...去新手區爬一下文吧!

熱的,w大剛放沒多久

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一)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05&extra=page%3D1
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06&extra=page%3D1
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08&extra=page%3D1
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四)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14&extra=page%3D1

网友:
哈...我看到了...謝謝

我也從網站上找到我那一型示波器的使用手冊,只是整冊沒一個中文字,看得很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好,我想到在學校跟老師學習使用示波器的經驗(我比較會用類比式的,數位式的...霧煞煞...自己在學校有摸一陣子),示波器最重要的是要先做歸零校正,voltage/div、time/div、這些要知道在哪裡調整,測量頻道切換要切換正確!.....我印象最深的就這些!

网友(2009-06-01):
謝謝你的回應

我已經把W大的示波器教學列印成冊,現在正在消化中,
我那台示波器也是類比式的,希望有機會可以向你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