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故障入門檢測-----(轉)

楼主(2009-05-03):
(无正文)

网友:
多謝P大的提供
主機板的檢測對入門者來說是最有用的
而且還是視頻的 簡而易懂 太棒了
請問Playx168是P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錯!

就是傳說中的 Google 大神,P大是也!

网友:
感謝P大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p大,我正需要,非常感謝你。w大 最近不見囉 他好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這二天(5月2..3日)都有上來阿

网友:
Part1字幕檔

大家好現在講解主板故障的檢測要領,首先跟大家講一下主板的框架結構,這是一塊815芯片組的主板

(這是CPU插座、這是北橋芯片、這是南橋芯片、這是南橋芯片的晶振、這是3.3V、這是BIOS芯片、這是IO芯片、這是75232串口芯片、這是聲卡芯片、這是控制CPU供電的電源管理芯片、這是時鐘芯片與晶振、這是ATX電源插座、這是內存插槽、這是IDE接口、這是軟驅接口、這是AGP插槽、這是PCI插槽)

北橋芯片相當於交通樞紐,與其連接的CPU、內存、AGP顯卡均屬於高頻率運轉的設備、因此北橋芯片的發熱量很大、所以都要在其上面覆蓋金屬散熱片或散熱風扇

南橋芯片主要連接低頻率的接口、如IDE接口、軟驅接口、USB接口、鍵盤鼠標接口、串行接口、並行接口

並行接口(即平常所說得打印口)通過IO芯片再與南橋芯片連接
串行接口則是通過串口芯片、IO芯片、再與南橋連接

這些接口的數據集中到南橋芯片後,再由南橋芯片通過PCI總線傳送到北橋芯片
PCI設備、AGP顯卡的數據也是傳送到北橋芯片,北橋芯片再透過前端總線再傳送到CPU
反過來,CPU的數據再透過前端總線傳送到北橋芯片,北橋芯片會經過內存總線將數據傳送到內存、或通過AGP總線將數據傳送到顯卡、或通過PCI總線將數據傳送到PCI設備或南橋芯片
-------------------------------------------------------------------------------------------------------------------------------------------------------------------------------------------------------
拿到一塊送修主板後,首先觀察這些電解電容有無爆漿突起現象,觀察CPU供電電路和內存供電電路的場效應管有無燒焦的痕跡,以及觀察內存插槽是否已燒毀
再送修主板中這些現象是很常見的,這些故障都可以透過更換電解電容、場效應管以及內存插槽來解決問題

還可以再通電開機後,用手觸摸CPU、北橋芯片、南橋芯片、時鐘芯片等一些重要的元器件,該熱的要熱該冷的要冷
(如CPU、北橋芯片和時鐘芯片摸起來應該有燙手的感覺,南橋芯片則應該有一些熱不會有燙手的感覺,如不符合,說明這些元器件不工作或已經損壞)
-------------------------------------------------------------------------------------------------------------------------------------------------------------------------------------------------------
如果通過觀察未能發現問題,接著是上CPU假負載(測量CPU的主電電壓、外核電壓、內核電壓、參考電壓是否正常)

一般再CPU假負載上都會標有這些電壓的標稱值,非常方便檢測

如果測出這些電壓不正常,直接檢測CPU供電電路:

1.主要是檢測場效應管的珊極有無控制電壓(2.3xxV/5.8xxV)
2.漏極有無12V輸入電壓、「815主板是五伏、上奔四的主板都是12V」
3.源極有無電壓輸出(1.9xxV)

如果珊極無控制電壓,測量電源管理芯片的12V與5V電壓是否正常,因為珊極的控制電壓是由電源管理芯片控制輸出的
如果電源管理芯片的12V與5V電壓都正常,那麼該芯片壞的可能性大,可以使用替代法,替換同型號的完好的管理芯片,一般都能解決問題
-------------------------------------------------------------------------------------------------------------------------------------------------------------------------------------------------------
接著還要測量內存工作電壓是否正常,SDRAM內存工作電壓是3.3V,通常都是直接接ATX電源的3.3V供給
再斷電情況下用萬用表的蜂鳴檔測量SDRAM內存插槽3.3V輸入腳和ATX 3.3V輸出引腳他們之間是直通的
只要ATX電源正常一般都不會有很大的問題,重點是檢測內存供電的濾波電容是否失效變質

DDR內存的工作電壓是2.5V

网友:
Part2字幕檔

DDR內存的工作電壓是2.5V......通常是由集成運算放大芯片LN393或LN324控制場效應管供給

如果場效應管的珊極有控制電壓,漏極有3.3V輸入電壓而源極無2.5V輸出電壓或輸出電壓偏低,通常是由於場效應管損壞或放大倍數下降引起
這種情況是很多件的,只要更換新的場效應管都能解決問題

如果珊極無控制電壓,檢測集成運算放大芯片的電壓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已經損壞(但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如果內存工作電壓達到2.5V,但是內存檢測還是不通過,這就要看是否因內存供電的濾波電容失效變質,或內存插槽接觸不良引起,可以更換新的電容試試
或用鑷子刮幾下插槽,刮去內存插槽接觸簧片表面的金屬氧化物,還是不行的話就只能更換新的內存插槽了
-------------------------------------------------------------------------------------------------------------------------------------------------------------------------------------------------------
在CPU的各組電壓都正常,內存的電壓也都正常的情況下,就可以上CPU測試了
插上CPU,裝上CPU的散熱風扇,插上內存條,插上主板診斷卡,接上ATX電源,開機運行測試

通過主板診斷卡只是的代碼大致判斷故障所在
內存檢測不通過的情況是非常多見的,主板診斷卡檢測的代碼是C1
只要主板診斷卡能跑動證明CPU、北橋芯片、南橋芯片、BIOS芯片基本上是工作正常的而且CPU至北橋芯片、北橋芯片至南橋芯片、南橋芯片至BIOS芯片的數據通道是完好的

如果主板診斷卡能跑但是開機無顯示則著重檢測AGP插槽的各組供電電壓、時鐘信號、復位信號是否正常

通過A1引腳測12V電壓,通過B2引腳測5V電壓、通過A9引腳測3.3V電壓,通過A34引腳測1.5V或3.3V但壓
通過A7引腳測復位信號,正常時應為高電平,短接復位鍵此時因變為低電平,鬆開復位鍵,因要恢復為高電平,這說明復位正常
透過B7引腳用示波器測時鐘信號,應為66MHz的梯形波
-------------------------------------------------------------------------------------------------------------------------------------------------------------------------------------------------------
內存電路的問題也會造成開機無顯示,但主板診斷卡通常會顯示到C1時則停止
內存插槽的檢測方法與AGP插槽的檢測方法相類似,也主要是檢測供電電壓、復位信號及時鐘信號是否正常
如果主板診斷卡不能跑動有可能是CPU不工作、北橋芯片損壞或不工作造成CPU對外的聯繫中斷,或是南橋芯片不工作或損壞造成CPU與BIOS芯片聯繫中斷,還有就是BIOS芯片不工作或損壞
-------------------------------------------------------------------------------------------------------------------------------------------------------------------------------------------------------
當懷疑某電路有問題就著重檢測該部份的電流電壓、時鐘信號、復位信號是否正常,因為這三個條件是主板工作的前提條件,檢測方法如前面檢測AGP插槽鄉類似

如果主板不能開機則是開機電路的問題:
首先查看主板的CMOS跳線是否正常,主板上一般都會印有CMOS跳線設置表,跳線跳反或者無跳線都會造成不觸發

用萬用表檢測CMOS跳線是否有電壓,如果沒有檢測電池是否有電壓,檢查電池座正極及CMOS跳線間是否有斷路或對地短路

用手觸摸南橋芯片,如果有微熱則是因南橋芯片內部短路損壞造成不觸發,因為此時的南橋芯片只有5V的待命電壓進入內部觸發電路,及3.3V進入內部的CMOS存儲電路及振盪電路
此時南橋芯片功耗很少,是不會發出熱量的
-------------------------------------------------------------------------------------------------------------------------------------------------------------------------------------------------------
接下來就是檢測主板上POWER開關的電壓是否正常,3.3V或5V上下,如果POWER開關沒有電壓,檢查電源插座第九針腳至POWER開關之間的電路是否有斷路

如果POWER開關電壓正常還是不能正常觸發時接著用示波器檢測南橋芯片的晶振是否有起振(示波器的地接主板的地,示波器的探頭接晶振的任意腳,此時應能看到32.768KHz的正弦波)

檢測與ATX電源插座第14腳相連的三極管或電阻是否有損壞

在不開機的維修過程中發現經常損壞的元件有電源插座第14腳相接的三極管與觸發電路相關的門電路芯片、1117低壓差線性穩壓器

如果以上都正常就要考慮IO芯片與南橋芯片是否已損壞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滴...因為youtube 的註冊帳號要有英文+數字,若是覺得有用就多看幾次..

為何要選這空間?因為種花奠信連大陸好像有障礙...

回復 3#

謝謝m兄的讚美,其實網路上有很多資源,小弟只是順手整理一下而以..

回復 7#

謝謝s兄打出字幕,方便許多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s大真是好“耳”力!

有影片又有字幕,讓整個教學視頻更加完美!

网友:
視訊對入門者是有引導教育功效,光看文件是很難快速取得整体機板檢修的流暢感覺!
有概念以後,當然還是要持續進修各項相關文件才能觸類旁通,再深入不同的維修範圍.

网友:
嗯嗯,這個視頻的解說小姐聲音很專業喔~忍不住就多聽了幾次
我也還在學習中,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幫忙

网友:
感謝 謙大 做了我的工作,這樣的話,我就有工作來做cpu的供電電路講解

网友:
不錯努力吸收中,大家加油

网友:
影音教學,有夠讚
吃了才知味
感謝有你真好

网友:
多謝PLAYX大及 謙大製作字幕,初步了解主機板維修過程,有機會時來試試。

网友:
不錯努力吸收中,有機會時來試試。感謝..!!

网友:
哈哈哈~  如果沒有s大的字幕檔~"上奔四"那一段真的不好領悟?
        奇怪那一句前半句一直聽不懂~
        "上奔四"主板 就講"奔四"主板就好了~我一直聽成384主板~害我一直搞不懂!

         S大"洩洩泥辣"~ !!我的台灣國語腔~對上大陸官方北京腔真是有的拼~

网友:
對了如果要再省錢一點不用"cpu假負載"那有人可以提供cpu各電壓的測量方法嗎?
我記的w大好像有提到過~但好像是在寶蔵區內~
小弟只是"雞蛋"不是"烏骨雞"也都看不到~

网友:
還有要推一下p大~剛來這網站不久覺得p大真是很好的人~
不吝惜分享一些參考文件 ~ 視頻~來關照新進~
當然還有w大 和其它同好們秉持不蔵私的精神大伙才能學習到東西~

教學相長真是這裡最好的印證

网友:
視訊教學是個能看能聽的學習方法
加緊研究  希望以後維修功力能更上一層樓

网友(2009-09-17):
謝謝P大的提供以及S大的講解
這樣有像是老師在上課~手上又有課本可以比對
還在摸索

网友:
感謝您的辛苦~讓我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p大無私分享!!感謝!

网友(2009-11-07):
真好!

我看了他裡面其他影片,對記憶體及顯示卡檢修的處理方式很有興趣
原來常見的故障在他的解說下好像都很容易解決
比如說記憶體可開機,但會當機,用軟體測會有錯誤訊息
及顯示卡花屏但有字的情況

改天遇到同樣情形 就可以來測試測試

只是
問題1.他提到的bios問題,記憶體跟顯示卡的bios 該去哪裡找相關的bios資料燒錄進去
問題2.如果是本身顯卡或ram 上面的記憶體顆粒損壞,是否要使用一樣的顆粒?亦或只要同容量即可?
前天2用熱風槍在玩一張顯卡,我發現記憶體顆粒好像不耐高溫,溫度稍高(350~370)左右就會頂部澎漲裂開。

网友:
酷喔!可以慢慢的接收,順便檢測自己的能力了。
感謝啦

网友:
看圖解說比較適合我這種新手,謝謝大大提供這麼好的教材。

网友(2010-11-24):
請問有誰知道影片中用的電錶探針哪邊可以買的到@@
發現我現在用的電表附的探針太....粗了,有時候想睡覺或手一抖.....就殘念了!

网友:
感謝分享入門的影音教學,這真是初學者的最好遠距教學啊!!

网友(2011-07-11):
看電影學技術,自備爆米花跟可樂,感謝大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