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源監控IC

楼主(2009-05-04):
請問一下...
我維修power找到一顆ic壞掉..
它是一顆電源監控IC SITI PS223
請問此顆買的到嗎?我怎都找不到??
若買不到時是否有替代品??
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笨拙
SITI 的沒找到
只找到 PS223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PS223&q=PS223

不知是否為樓主所要找的

如果是.那應該很好買的到...

""若買不到時是否有替代品??""
在單一零件規格表的下方都有可參的代用規格.請自行比對

""請問此顆買的到嗎?我怎都找不到??""
廢PSU裡面拆.應該就找的到了
哇阿災.哩........ ..
你又沒說明你住哪..到哪裡去找不到零件...零件何種封裝的

這裡應該沒有"神"人 放個屁.就能算出你的方位吧

网友:
只找到 PS223
這正是我要找的不知那裡有賣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B:

t大大
""這正是我要找的不知那裡有賣""
零件材料商.或 零件材料行阿
廢PSU裡面拆.應該就找的到了

您跟樓主 v9469大大一樣

哇阿災.哩........ ..
你又沒說明你住哪..到哪裡去找不到零件...零件何種封裝的

這裡應該沒有"神"人  放個屁.就能算出你的方位吧

趕快來........."造" ........免的被罵

楼主:
這是siti的ps223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6kay_9JIDQB3llr1gt.;_ylu=X3oDMTE1cGdmMzZj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RXMDE2Ml8yMjI-/SIG=127bh6abf/EXP=1241586842/**http%3a//www.siti.com.tw/product/spec/Power/PS223.pdf

我意思是說網路上找...
因為都沒看到有店家在賣..所以..
新竹電料行都找過了.沒有
台中電子街不知有沒有??

网友:
你問看看賣家這顆可不可以用?(應該是可以!)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3612660

有這幾顆! 223 很難找!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headbar&k=%C2I%B4%B9&t=0&c=0011
只有幫你網路搜尋, 只能幫到這了!(如果要買的話, 記得多買幾顆備料, 以免又燒壞! 上電前最好確認過其他大電流元件沒損壞再上電, 如 MOSFET , 電晶體等...)

网友(2010-12-11):
在網路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