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常見故障維修-----(轉)

楼主(2009-05-05):
本想轉到youtube,但youtube有10分鐘限制,我在把片轉來轉去且分割會失真,也滿浪費時間,若有

興趣看的人可能要犧牲一點硬碟空間,不便之處請多多包涵...

http://www.badongo.com/file/14775430

网友:
請問各位先進微電腦微波爐的電子電路跟鍵盤配線說明要去哪裡找,小弟10年前抱1台尚朋堂微電腦微波爐去尚朋堂台中維修中心修,症狀是按鍵沒反應,這台用的是薄膜鍵盤,技師在上新鍵盤前還東弄西弄跳線,結果數字盤不能作用,只能調功率,10分鐘跟1分鐘為單位的定時,還有啟動跟停止,時間調整跟預約按了沒反應,小弟懷疑技師只接了開關、功率、定時間的線,因為薄膜鍵盤是貼的,一旦撕下來就完蛋了,也沒辦法自己再改線

网友:
換新機吧

換新機吧
一般小家電再背面都貼有配線圖
不過是給技師維修參考用
非專業維修人員最好不要拆機
除非您有電的基礎
現在所以廠牌微波爐在操作方面幾乎都是用薄膜鍵盤
很容易壞
其實不建議修薄膜鍵盤
因為工續麻煩也撐不久

网友(2010-12-20):
送原廠較有保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現在也是遇到難題,手上一部尚朋堂的微波爐,功能正常,就是薄膜按鍵無法正確操作,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有料(尚朋堂是不是倒了呀?),朋友問起來好尷尬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問題我也困擾很久!
目前好像是他(尚友達)在處理!
不過請小心山寨.山寨.山寨!

网友(2011-02-20):
請問playx大還可以看到影片嗎?我的微波爐現在噪音變粉大,也好像容易燒保險絲哩(不常用, 一年內已換了二次)

网友(2011-08-09):
可惜~檔案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