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oneer DVD-RW 16X 退片夾.無法退片維修實錄

楼主(2009-05-05):
昨晚.朋友拿來了一台Pioneer DVD-RW.說..無法退片

接過手一看............
耶~~~~~~你面版貼了這麼大一片膠帶當然不能退片阿!!!
(一邊說.一邊隨手就把膠帶撕掉)

這時.友人說..不是啦...

(撕膠帶的過程中.聽到機子裡面有零件鬆落的聲音.............)
(心想.不太對)
馬上發現.退片盤隨撕膠帶的過程跟著跑出來了
(簡測了片盤一下)
對友人說.你是怎用的..片盤都"某棟阿啦"

於是拆開一看...........
哇勒~~~~~~~~~~~~退片齒輪軸.軸心不見嚕(斷頭)

對友人說..買新的D燒'"尬ㄟ和拉"才800$左右
友人對我說.."麥啦".用修的啦
....................................................................
這個是要動"心丈移植手術".............不對..是"義支移植"
於是前后翻看了一下
拿起手邊的工具.先往斷頭.軸心的中間鑽一個2MM的小孔
再裝上以加工好的"義支"
[SORRY..以上只能用文字說明.....忘記拍照"摳昧納賽":on_109| ]

今天的"義支"主角......塑膠銅柱

已加工好的"義支"..安裝上剛鑽的2MM孔上

套上齒輪.合對..
一.齒輪軸心"義支".與齒輪是否剛好吻合不鬆也不緊
二.齒輪與齒輪間的.間隙也不能剛好很緊.也不能太鬆開
此兩關係到退片盤的動作是否順暢...會不會卡盤

測試OK後.抹上"塑膠齒輪油"
不要用太黏的油脂
更不要用液態油(動作中會噴到旁邊的皮帶.以至打滑)
更不能用"凡士淋"..會腐蝕塑膠..以導致"漰齒"

再把多餘.高出來的"義支"..用烙鐵壓(溶)平.....不是剪掉喔...(前后都壓)
一..利用壓溶塑膠來固定齒輪......讓齒輪在工作動作中不會"飛"出來
.但不是與齒輪溶合喔

裝上片盤測試

....................未完...................A

楼主:
............................續集.........................B

這裡說明了.剛才上面的圖.為何軸心要壓平
因為太高會檔到片盤的底部卡榫

手動測試都OK後
在幾個重要部位抹上"塑膠齒輪油"

再來直接上電做通電動作測試
測試範圍包括
1.托盤進出動作
2.雷射頭.及雷射光動作
3.轉片馬達動作

測試都OK後
記得要裝回..手動強制退片桿
在這也說明了上幾圖中有說過.后部的軸心"義支"要壓平
沒壓平..手動強制退片桿..裝不回去.會卡到

一切都OK後
裝回外殼
作最後的正常通電所有動作測試

以上................至此
全部收工
此機以交回友人帶回.......正常工作中

用一支2塊錢的塑膠銅柱搞定.........但是......工資不之怎跟友人算n_119|

謝謝收看..................................
圖多........傷各位大大的眼睛......................"摳昧納賽".................

网友:
現在很多光碟機丟掉都不是因為雷射頭故障 , 只要稍加維修一下就可以繼續使用了
雖然是個小東西 , 卻能讓機器癱瘓 , 修好後挺有成就感的吧
這樣也行........不過
這種行為嚴重妨礙經濟發展喔.......

网友:
天阿,連這樣也修的好,承片盤部分只要不是皮帶問題小弟就直接給他退伍了

网友(2009-06-12):
真的夠誇張,大大你會這種修法,小弟只要遇到「高 ㄎㄧ ㄚ」斷軸的問題就直接判死刑了! 大大太厲害了!

网友(2009-07-23):
版大,我家的光碟機退片鈕不太靈敏,每次都要按好大力,而且還要按對地方才會退片耶!!該怎麼處理呢?可以教教小弟嗎!!!感激不盡呀~~

网友:
光碟機退片鈕不太靈敏-->應該是按鍵內部簧片氧化,導致阻抗升高,更換按鍵就ok。
用wd40之類的噴一噴,除鏽一下也可以。

网友(2009-09-04):
這各樣子也可以修
真是工錢都比他的殘值高太多了

网友:
你好我的情形剛好相反
退片很順進片卻會卡住要用手推一下就會進去了
皮帶有換過了.但是沒幾次又來了
不知道是哪裡的問題,謝謝你

网友(2009-11-14):
恭喜修好
原來如此很多時候潛水也可以撿到寶呢~ 謝謝分享

网友:
我最近也修了好幾台......這種機器...頂多只能收個200元...
在多收...我直接叫他買中古回去用...也才300元......幫他安裝在加個200元...
雖然不會比原本的好.......除非中古機比他的好
我會直接叫他買中古的回去用.....

另外...塑膠....他原本的東西不見了嗎?
如果還在..用AB膠....就可以讓他用到整台故障那隻還立的挺挺...

网友:
以前丟到好幾台,早來這網站就都可以拿來玩一玩先

网友(2011-06-02):
厚!這樣也能修.真是服了你了!

网友:
厲害~ 一般應該都棄修了!!
因為 要很吻合【才能 進退片】!! 進出片的力道~ 雜牌DVD推測【200~300g】~
pioneer DVD估計【150g】的力道!!

ps:這個【塑膠銅柱】~一般而言應該  電腦店與5金行 與電子材料行  應該很難買到吧??
而且要找到合用的【應該要帶【故障零件】去  賣齒輪專門店】找吧^-^

网友:
恭喜修好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