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蚊拍的疑問

楼主(2009-05-05):
各位先進們大家好,這是超級新手的我的第一件維修品---電蚊拍
這是家中故障的,想說看完許多大大的維修經驗後,小弟因該也學會一點吧
,反正也要丟了試著維修看看
以下是測量結果:
通電後電壓都只在70V左右,拿好的交叉測試通電後電壓最少會有1500V以上

背面

感應線圈正面&電路板正面

感應線圈背面

小弟已把所有零件都拆下測試過(電容沒法量--我只有三用電表 )
數據都正常,最後小弟以自己空空的腦袋判斷,應該是感應線圈出問題
因為通電後會若有吱吱的高頻音,那電壓就會提高到700V左右
若是沒高頻音,那就是70V左右
請問各位先進
第一:這現象是感應線圈的問題嗎?若是我可以買什麼型號替代或是怎麼跟店員說我要的買的東西型號???
第二:我把三用電表轉到BB檔測量線圈,都沒有數據...能教一下我怎麼測量嗎?謝謝
第三:我的數位電表可以量圖中那個最大的電容跟其他的小電容嗎?怎麼量呢?
最後再問個問題,之前有在對岸的網站看到說電容遭擊穿,也會吱吱叫,那要怎麼判斷呢?
小弟是外行中的大外行,若問的問題很笨還請各位大大們指教,謝謝

附註:電蚊拍千萬不要買大X牌的,連續三支X同牌的都是用不到兩個月就掛了,而且症狀都相同,有去網路查過風評也都不是很好= =a,看來X同牌的真的只有電鍋好用而已.....

网友:
高壓感應線圈...作用原理
是由線圈內通電..產生磁場..再經由高速切割..產生高壓感應電流

大大您這應該是由..三極管..控制.高壓線圈.充電與關閉充電動作
再經由.高壓線圈.流向.二極管.整流後.再到.高壓電容.蓄電
由電蚊拍上的.電蚊子的網格.做.高壓電容.的短路動作.
產生瞬間釋放高壓電.來電擊蚊子

由於.此..高壓感應線圈..不知規格..也可說幾乎是買不到現成品
小弟
所以不列入考慮維修範圍
會考慮測量的是....
三極管(因常要做開關動作)
二極體(因要流過高壓..不知原設計耐壓是否足夠)
無極性高壓電容(因電容也是有一定的充放電次數壽命)

至於怎測量...請爬舊文...或另請大大指點
小弟的論點不知是否正確...

哇~~~~~這一帖好像是..小弟180多回帖裡.到目前為一能講出作用原理的一帖
如有錯誤
煩請知道的大大指點及討論

小弟是來亂的~~~~~趕緊................溜n_090|

网友:
交流轉直流一般除了橋式整流外,還有全波整流及半波整流,其實還有一種叫做倍壓整流的方式,這個以前我記得有貼過,大家有興趣的話請自己找一下,不管是電蚊拍或捕蚊燈,它們的高壓就是利用倍壓整流得來的。
電蚊拍一般是用3V電池供應電源,我是認為既然已經70V的電壓,表示電路的振盪電路已經起振而且已經有輸出,是變壓器故障的原因並不高,你應該把檢查重點放在倍壓整流的電容器及二極體上,例如電容器的容量不足等等...........。

网友:
這種東西應該不太會壞吧!

大部份機械性損壞佔大部份....

電池接觸不良,微動開關不良,捕蚊拍面短路(在高壓下水份會造成短路)

一短路就不會動作了..

网友:
我找到一篇教學文,電路跟樓主很像,給樓主參考....高壓部分請小心

http://hi.baidu.com/87521815/blo ... 9b44610f57a89d4b262

ps:紅框部分,電容擊穿可看成短路,數位電錶可打bb檔測2引腳,若會bb響電容就壞了

网友:
好耶好耶~~~~~~~~~~~~

回了那麼多帖虎爛文...終於被W大大糾正了...........真高興

有人糾正.這樣小弟才能知道自己所講的到底對不對阿!!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熱心的教導,以下是小弟昨天下班後測試的結果
電阻:
色環:紅紅紅金  阻值:2.2KΩ  實測值:1.98KΩ
            棕黑紅金  阻值:1KΩ  實測值:0.99KΩ
            紅黑藍金  阻值:20MΩ  實測值:量不出來 (我的電表最大到2M )
記得W大說過,電阻壞了,阻值只會變大或是無限大,變小的機率很小,所以這幾顆電阻應該是好的

蕭基特二極體:
三顆都是同型號,型號為 http://www.badongo.com/t/100/5894004R3000  KED
實測值:用BB檔量,紅棒接B點,黑棒接A點,顯示940左右
        紅棒接A點,黑棒接B點,顯示1
所以應該是正常的吧^^

電晶體,直接拆下換到好的電蚊拍上測試,好的電蚊拍還是可以用,所以應該是正常的

電容:
    P大教的方法測試所有的電容(包含最大的麥拉電容,跟剩下的三顆藍色的電容),用BB檔測試,測量兩接點,電表顯示1也就是電阻無限大

這是昨天下班後測試後的結果,今天打算去買隻同型號,好的回來交叉測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器的容量要用電容錶或是有附加電容量程的數位電錶才能得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以5樓 p 大提供的第二張電路圖來說, VD1, VD2, VD3, 與 C1, C2, C3 是你應該先確認是否損壞的元件.

猜測故障元件有可能是二極體!
--------------------------------------------------------------------------------
第一:這現象是感應線圈的問題嗎?若是我可以買什麼型號替代或是怎麼跟店員說我要的買的東西型號???
Ans: 應該買不到吧, 規格特殊一般材料店沒賣!
第二:我把三用電表轉到BB檔測量線圈,都沒有數據...能教一下我怎麼測量嗎?謝謝
Ans: 線圈就是導線, 所以量到的阻值很低, 所以都是 BB 叫. 變壓器短路溫度會上升, 嚴重會開路就壞了!
第三:我的數位電表可以量圖中那個最大的電容跟其他的小電容嗎?怎麼量呢?
Ans: 你的電表沒電容檔, 沒法測量! 用bb檔量測 220uF以上容值的話, 可以看到數值由小跳到 1, 表示有充電, 容量更大時可以聽到 B 一聲後沒聲. 100uF 以下 BB 檔很難有反應, 太快了! 記得正負要接對, 測完再測要短路放電!
最後再問個問題,之前有在對岸的網站看到說電容遭擊穿,也會吱吱叫,那要怎麼判斷呢?
Ans: 你可以拿一顆正常的電容用bb檔測試, 應該都是開路. 所以永遠短路的電容當然是壞掉了,只能換新.

小弟是外行中的大外行,若問的問題很笨還請各位大大們指教,謝謝
Ans: 多爬文學習, 很快你就內行了!

网友(2009-07-04):
我家電蚊拍跟開版的一樣,好像用沒幾次就掛點了,擺著那邊也會壞掉,真的夠傻眼的,

网友(2009-11-22):
回复 网友C:

請問大大,為什麼量電壓,您的黑棒插在10A那個插座呢?不是應該插在共用點嗎?還是那個型號的電表設計的緣故都可以呢?小弟手邊的是DMM-85就無法如此操作說。

网友(2010-01-19):
如同W大大說的沒錯
小弟補充電壓不足)
1.電池電力不足更新電池
2.OUT端電壓輸出電源線移除1條,量量電壓是正常看
3.OUT端(電網)有阻抗(蚊子屍體及其他殘渣)烤肉小毛刷刷乾淨
4.按鍵SW電路銅箔開路(常按最長的故障點,SW接吹不良),刮除點焊
  引起電壓不足原因
  您試看看

网友(2010-06-20):
電蚊拍變壓器故障的機率比較低,大多是接觸不良,或是晶體故障,那顆大電容的品質也很重要,很可能是故障,才會使電壓過低,此電容和振盪有關,因此和輸出電壓也有關。

网友(2010-07-23):
大部分將那顆最大電容換掉,十之八九都會好的.

网友(2010-10-21):
家中的也來修修看!

网友(2010-12-02):
我碰過幾隻雜牌(有品牌也有,比較少)...用一陣子後電子就會不足(不是電池問題)
剛開始都會電的冒火星..越來越就弱...再來只能電暈..最後只能趕蚊子..

依經驗...大部份是那棵大電容的問題...

网友(2011-01-08):
我也遇過更換最大顆電容,開關壞掉的(接觸不良)很多隻。
有時候看到一些歐巴桑,用濕濕的手去按那個按鈕
,都會替他們擔心,會不會有烤肉的香味飄出 ^_^~~~。

网友(2011-03-18):
大多是電容NGn_136|

网友(2011-05-21):
感謝大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