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判斷P+I到AD部分的腳位定義求助

楼主(2009-05-05):
如果我要來別的P+I板來代換 可以幫忙看一下腳位定義嗎??
小弟判段 不知道有沒有錯誤 請大大們指點一下
白 灰→12V
紫→5v
藍 黃 →adj  on/off
橘 紅 咖啡→Gnd

网友:
這問題好像提很久了
覺得其實您的判斷應該是沒有錯的,所以沒人說有問題
大家也只能看圖說故事而已
白 灰→12V 是沒問題的,畢竟它直接從KA78R12出來
藍 黃 →adj  on/off  可能正確意思要看AD版或高壓的線路來區分哪條是adj跟on/off
紫→5v  應該是,因為只能用817跟上頭一顆10V的電容來猜可能是5V..但總覺得這塊子的5V很恐怖,或許也可以看AD版的線路來加強佐證
橘 紅 咖啡→Gnd 也沒問題很明顯就是接地

楼主:
感謝小龐哥回覆''  這塊板子因為我都在準備考試也很久沒去用''  只好發發帖請大家給個意見  等放假在來去試看看
另外請問  紫→5v  要到AD判斷  再AD的線路會有什麼特真呢'' 有需要AD被面線路嗎
還是您舉例就好了  感謝小龐哥

网友:
哇勒~~~~我色盲..找不到紫色的n_130|

藍 黃 →adj  on/off
ADJ...正常工作電壓在 1V 以內
ON/OFF..正常在 5V~3V左右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會有什麼特徵><  (沒有修那樣大 )
只是覺得既然是供給AD的 那多少可以查線路上的相關零件腳位來幫忙判斷可能
加上小錦大提到的
ADJ...正常工作電壓在 1V 以內
ON/OFF..正常在 5V~3V左右
(液晶工仿那也有大大說過用這來分辨ADJ與ON/OFF)

有點好奇..您不是液晶工仿的學員嗎
----------------------------------------------------------------
小錦大
好啦 我知道你愛粉紅色的(X頭)拉
左邊算來第3點 (.....有點使用歷史了)

楼主:
呵呵  左邊數來第3個押 ~~!!

楼主:
我不是學員阿 只是一般會員''
  認證會員要加盟吧
我還是學生呢~

謝謝大家啦  有控我會去試看看''

网友:
  你們怎知我這看是"粉紅色"腰帶的阿

我不認識液晶工坊阿
"它"偷學我的師嗎??

网友(2010-04-10):
大家都是維修高手
我有看懂不多
感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