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E不跑

楼主(2009-05-05):
CPU假負載燈全有亮<差上CPU風扇也有跑<但偵測卡一樣是00
請教大大们我該怎麼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記憶体的金手指及插巢的接點..煩請確定擦拭乾淨

网友:
測量時鐘晶片是否有工作(靠近北橋, 或agp插槽旁)
以及南北橋電源是否正常
測量 cpu到北橋的線路是否有斷線
測量lm324或358或者是393以及其他的運算放大器和其相關
之三級管和相關電路之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BIOS重燒....
似乎也是一個選項....
不過....好像發錯區的....

网友B:
等等~~~~~~~等等

石班魚大大
你是.....一..上CPU假負載+記憶體假負載+檢測卡...檢測卡跑00
還是.....二..上真CPU+真記憶體+檢測卡.....檢測卡跑00

如果是..一..當然不跑阿
(雖然我沒用過假負載.也沒假負載..但映像中是不跑的)

差點被你誤導

沒圖沒真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等~~~~~~~等等

石班魚大大
你是.....一..上CPU假負載+記憶體假負載+檢測卡...檢測卡跑00
還是.....二..上真CPU+真記憶體+檢測卡.....檢測卡跑00

如果是..一..當然不跑阿
(雖然我沒用過假負載.也沒假負載. ...

報告....
用假負載絕對絕對....不能開....

网友:
我的P4P800SE是CPU旁邊的CMOS有12V的電但其他都沒電
南橋跟北橋摸晶片都溫溫的
南橋附近的CMOS電位都正常
測試卡顯示----連數字都沒有,reset燈恆亮,IRDY不亮,-12V,+12V,+5V,+3.3V燈全亮
測試卡型號 PT090A+
懷疑CPU的電源晶片掛點
仍在研究中

楼主:

我是上真cpu 記憶體 顯卡 偵測卡00
且北橋熱熱的
大大们的做法小弟有點搞不懂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知道這些學長們在說什麼,就表示你是初學者,建議你先從舊文中打根基,你有基礎後再發問時,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別人說的搞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煩請另開新帖詢問討論
與此帖原問題不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些攪不懂??

您上CPU假載..燈全亮...那~~有無測量P.C.R各多少嗎??

還有BIOS有無供電及RESET訊號

网友(2010-04-15):
加油~研究的怎樣了?

网友:
给北桥供电的那两个三极管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