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高壓線圈電路附近工作溫度詢問?

楼主(2009-05-06):
不知各位大大可否提供一些資訊?

大家的 PI 板上的高壓線圈與振盪開關晶體電路附近的溫度大約多少度?

有人用 4 口小燈的高壓板麼? 工作30分鐘後溫度大約多少度呢?

麻煩提供參考, 謝謝!
(簡易測溫法, 手指摸起來溫溫的約 3X 度, 感覺到有點熱但還承受的住約 4X 度, 觸摸會覺得燙承受不了 5X 度以上)

网友:
報告H大大
小弟現在手中沒有PI板
只有4燈.兩大口的高壓板
只用高壓板+4燈.電源直接接12V....
起動線及調光線..直接都給5V (比一般正常狀態下會亮很多=偷電.滿載輸出測試)
市溫25度C
從1點~~3點45分..共2小時45分..用溫度計測量高壓線圈..33.1度C停止不在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I 大的回復!

開這版的目的就是希望知道一般 PI 板的工作溫度與小高壓板的工作溫度.

由於我的 PI 板上的變壓器找不到料件, 有在考慮小高壓板了, 不過想要先做個調查, 以免買了之後問題還是一樣, 到頭來又白忙一場!

再次感謝您的回復~
(不知還有沒有大大可提供資訊, 對大家應該也很有用!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