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關於音響電路上使用的電阻

楼主(2009-05-06):
最近在看一些成品想也來做簡單的耳擴與USB DAC
然後覺得好像在電阻上大家好像大都是愛用精密電阻
這是因為音質上的需要嗎?使用普通電阻跟精密電阻對音質真的有差異嗎?
如果說使用無感電阻對音質有差的話這能接受
但是不知道使用精密電阻是不是真的是必要的,還是只是爽度的問題
自己量測普通電阻跟精密電阻時常覺得差異不大

网友:
其實是有差的!

但是!是要看你從那個角度去想了....

電路整體的運作,除了材料本身外,還有使用條件及環境因素等等...

是高頻電路或是音頻電路,家裡擺著用或是酷熱嚴寒用,都是在線路設計時所要考慮的!

因此在材料上的選用上,條件越嚴格,日後除錯或出錯的機率相對的降低.....

如在經費許可下,用好一點的零件是可以增加電路的穩定度與耐用度的....

网友:
這是個好問題!

想一想如果這些電阻的材質與製作方式都相同只是誤差 5% 與 1% 的差別用起來會有什麼差別嗎?
音響電路上很少有一定要用到 1% 的電路,除了 RIAA 與 NAB 等化線路以外。
就算不同材質的電阻對音質真的有差,但是您的器材與耳朵聽的出這其中微小的差異嗎?

這要先從電阻的種類來看,本來有想先發帖來說明但手邊資料不齊全,還請大家來補充資料。

而在音響上常見的電阻有下列幾種。
1.碳精電阻:最經典古老的電阻,但穩定度差誤差也大,現在也很少有廠商在生產了,但是因為其無電感量所以很適合高頻線路來使用。
2.碳膜電阻:這就是最常見的 5% 電阻了,用薄膜的厚度與螺旋切割來製作電阻值。
3.金屬皮膜電阻:這就是一般的 1% 電阻,穩定度高但還是有電感量,製作方式與碳膜電阻相同只是材料使用鎳鉻等合金。在音響上最大的好處就是雜音很低達到 0.1uV/V 是碳膜的 1/10。

這三種電阻對聲音的差異是很主觀的沒有定論,很多都是感覺這種心理因素,用儀器是量不出差異來。
有些人喜歡買美製名廠電阻,其中一個原因是相對於貴貴的主動零件來看好電阻還是很便宜的。
有些人認為碳精電阻的導體通道比碳膜電阻要寬的多,聲音傳導上應該會比較好。

要用什麼零件完全看您的心態與荷包,有人想創作藝術品而有人只想做勞作交差。
因為這是類比電路有各種情況發生所以也沒有邏輯電路絕對的零壹與對錯。

网友:
如果從雜訊角度來看!

數位電路=>它只是造成電路的誤動作,所以每個數位ic都有標明Hi,Lo的準位...

類比電路=>它能容許的雜訊就比較大一點,但還是要分成聲頻與視頻部份來討論...

單從聲頻部份,人耳的分辨率從20Hz到20KHz,因此在這範圍的雜訊就要求的非常高!

從擴大機為何要求電源的乾淨,就可了解,一般便宜的電腦喇叭在未送訊號時,音量轉大.

就會有很多"小蜜蜂",嗯....或嗡.....

因此大部份我會建議使用者,在類比聲頻部份=>改機先從電源部份下手會比較快樂!

楼主:
原來電阻還有這麼多種分類  剛剛還看到6碼電阻有溫度係數的

用成本來看的確固定電阻佔的金額很少
在簡單的耳擴電路上只要來顆雙連可變就打死它們了

而看到了雜訊問題與很多"小蜜蜂",嗯....或嗡.....
覺得使用精密電阻比較能安撫人心^^

因為手上普通電阻的餘孽越來越多了
才想說在初做簡易耳擴時來用掉一些(也可用掉洞洞版 )

音響電路上要注意的還真是多
可以說要追求完美的話,真是各種東西都是最高標準了
專用的線,電容,大量舖地,講究的電源,各種連接器,大散熱片,各種特色的主動元件.....
說實在的..
以前在聽旁人討論音響時..內心可真是升起莫名的崇敬阿.就是一股腦的高級($$$$$$)
然後一堆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討論---對XX感覺怎樣.什麼換了XX就XX的---
著時自認為木耳@@

网友:
如果是說因為普通碳膜的雜音較大(1uV/V)而不用它是不太實際,去看看外面有多少名牌廠製機是用普通電阻的,而主動元件的雜音又遠遠大於普通電阻。

有許多 DIY 者用精密電阻純粹只是為了爽字。

實際上會聽到的雜音大都是因為配線、電源、線路架構而產生的,而零件本身造成的雜音是非常小的不用太計較。
如果真要計較的話,用簡潔的線路架構與少數量的主動零件會來的比較實際,例如 OP-AMP IC 的雜音就會比電晶體大的多,原因很簡單因為 IC 內有許多電晶體!

网友:
有許多人就是靠高級音響吃飯的,當然就要將商品弄的看起來很高級,當然也會有一大套的音響與零件的理論。
等您將所有音響電路都親手玩過一遍後就會知道原來不過如此而已。

台北八德路上那家知名的音響零件店,我從當初他在中華商場開店時就是朋友,無法統計前後向他進貢了多少白銀。
他自己出了許多套件都是為了推銷出清自己在賣的零件,從許多角度來看其用料是用太好其真的是很浪費。
我自己做到電子工廠的採購後才驚覺這老闆真的賺很大,就電阻來說利潤就有十幾倍,難怪現在的大店面在多年前就能現金買入。

玩電子或音響的人要努力做功課阿,要搞清楚零件的本質差異,而不是當商家的提款機。

网友:
所以說,要玩音響建議從訓練聽力開始..

要能聽出差異,不然是要繳很多學費的!

一般我都向消費者解釋說"一套音響系統2萬元和20萬元的差異你絕對聽的出來!"

"但20萬和200萬的系統差異性你不一定就聽的出來了"

講一個簡單的概念!日本設計的音響,在數據上絕對很漂亮!但是為何世界上頂級的音響總是歐美的品牌?!

WHY?想一想吧!商品和藝術品是不一樣的!而且聲音是活的,感觀的東西很難評斷它的好壞!不過還是有一定的基準在的....

楼主:
說到配線
上次做LC表時, 經K大的指導,電源與接地的重要性,開始在意起線徑AWG數
不過只能買到0.6mm(約22AWG)的單芯線
又看了一些文章後,覺得音響的接線好像給他越粗越好
就有點想拿電腦的3P電源線抽裡頭18AWG的線來用(好幾條放在那)不知道這樣行不行
好像連那線材是單芯還是多芯編織絞線要用在哪都有分
而且也讓我想到之前改液晶的高壓版時我只用杜邦線而已(26AWG)
害我開始擔心會不會耐不住電流燒了><(買時還問店員這能耐的了給高壓版用嗎?他說可以><)
-------
一套音響系統2萬元和20萬元的差異你絕對聽的出來!"
"但20萬和200萬的系統差異性你不一定就聽的出來了"
這以前也聽人家說過^^
不過...在金錢的轟炸下常常會有當然爾的先入為主觀念
有時去展場逛也會看到有人賣音響
光是看不同標價就會升起不同的...哇..果然是讚阿.真是有不同等級的身歴其境感受
......只是驚覺另一股錢會往黑洞裡掉的想法油然而生..就會趕快的大步離開

网友:
一般來說,線材對音響的影響算蠻大的!

大部份可分三種,電緣線,喇叭線,信號線...三者在在影響系統的表現!

如果你是電子科的就知道"集膚效應".....

電緣線=>當然越粗越好,但多股絞線又比單心的好...

畢竟市電就是有60Hz的交流電,交流信號在銅線上就有磁場作用,因此多股絞線就是避免這種現象的!

如果你想多了解音響的話,線材部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

网友(2009-06-22):
線材的討論真是五花八門,
然而真有一定的真理嗎?也不盡然!
端看自己的經濟能力以及自己一雙金耳朵是否能消受,
如果你跟我ㄧ樣是一對木頭耳,
那恭喜你不用花大錢在那差異一點點上!
以下是多年前在一個DIY網站上一位仁兄的見解,
提供各位參考~
本篇張貼位置如有錯誤,煩請站長自行處理,謝謝~
******************************************************************************************
1. 鍍銀線 ----- 固定頻率傳輸, 電源AC , DC 線 , 地線
2. 純銀線 ----- 變動頻率傳輸, 如音頻訊號線, 當地線也很好, 地阻抗低有很多
很多好處, 但成本高. 若因成本關係, 地線可用粗的鍍銀線.
3. 銅線 ----- 以上皆可, 若覺得銀線當訊號線聲音尖銳/刺耳/衝, .只好改用銅線.
** 鍍銀線當音頻訊號線有何不好? 高頻某段細膩處會有毛邊, ㄕㄕ聲. 質感也不如純銀線來得”純”
曾請教過線廠的朋友, 這是因便宜的鍍銀線鍍銀層厚薄不均所致.
4. 單心線 ---- 聲音飽, 實, 有肉.
5. 多心線 ---- 聲音華麗, 有利高頻, 高頻在導體中傳輸, 有向導體表面靠攏的現象,
此即為”集膚效應”, 多心線比單心線表面積大, 故有利高頻.
6. 絞線/編織線 ---- 像 Kimber Cable 的銀線為何要絞? 絞線/編織線即是利用線旋轉後的電感效應
抑制高頻, 讓它不會”衝”過頭 . 所以當你買了一條貴鬆鬆的銀線而聲音太衝, 別急著出脫,
當一次紡織娘.
a. 2 條只能互絞, 但切記越絞聲音會越緊.
b. 3 條編成辮子線, 請去問你女朋友/老婆, 辮子如何編.
c. 4 條, 2 條左絞 2 條右絞 , 再將此 2 股對絞 .
d. 5 條我不會, 會的人教教我.
e. 6 條, 2 條2 條互絞, 再將此 3 股編成辮子線.
f. 8 條 …………. 自己想, 懶得寫了.
7. 線越粗聲音也會越實, 動態也大.
8. 導體越純聲音越清, 千萬別買到再製銅的線.
9. 銀線會拉高音準, 聲音變高, 尖, 薄, (快) , 不太容易形容.
10 銅線相反, 拉低音準, 聲音變低, 鈍, 厚, (慢) , 不太容易形容.

网友:
學問很深
誰對誰錯
???

网友:
多一點變化
就多一點賺您$$的機會

网友:
類比的世界裡沒有絕對的對錯是非,一切都是比較值。
要跟別人比也跟自己的以前比,進步再進步。

网友(2010-12-27):
就跟愛因斯坦說的 世間上的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

网友(2011-04-13):
符合自己的「味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