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GF191A LCD 型號F199三個貼片電阻阻值(已知正確值)

楼主(2009-05-06):
HannStar GF191A LCD 型號F199

開機無畫面指示燈不亮
高壓板板編Q320  FET電晶體 CEF04N6 短路
(Vds=600V、Id= 2.5A、Rds=2.5歐姆、Vgs=10V、Pd=35W)
(G極一條經過D321通R321、另一條通R322、S極通R327)

高壓板背面板編R321、R322、R327三個貼片電阻燒焦看不清楚阻值
需要有此板的大大幫忙提供一下,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後一張圖8P IC 編號多少??(U320)

楼主:
U320  8P IC  是PWM 控制器  SG6841SZ  /  KA2674505150

用數位電錶BB檔紅棒接地、黒棒測對地阻值
第一腳 003
第二腳 661
第三腳 768
第四腳 633
第五腳 671
第六腳 664
第七腳 157
第八腳 071

雖然看不清楚阻值R321 測起來還有 214K 歐姆、R322 是1.57M、R327是1

358.62 KB, 下載次數: 105

网友:
由您提供的資料看

R127.R126應該是 表裡的 R7
R121.R120應該是 表裡的 R5
D321應該是 表裡的 D4
R323應該是 表裡的 R9
其他的請自行比對

R321.R322.R327.清潔乾淨後近拍放大.看能不能由殘留字跡上推看出數字

以上不見的正確..還請自行判斷

楼主:
謝謝 Loku363大 的指點
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依線路跑推出
R322 是 R12  (4.7 ohm 1/8W)
R327 是 R8   (0.3 ohm 2W)
R321 G極直通 SG6841SZ 第八腳 Gate 中間没電阻
不知是不是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沒有試過用去漬油清過電阻表面, 看起來上面的字還依稀可見!

楼主:
H大
試過了,夲來電阻表面有焦因而清掉了

网友:
經由放大後大約能看出
R321可能為 0051   0061  或 反相  1900
如果以3碼看法..為  50 ohm    60 ohm      反相  1900  ..19 ohm
但是4碼我就不知對不對了

其他的還再猜測中..看是否能再用牙刷+去漬油 刷洗幾遍後
再拍更近一點的近照

""R327 是 R8   (0.3 ohm 2W) ""
R327應該不太可能為2W電阻
1.它通往MOS的線路不粗
2.單顆SMD 0603的電阻不可能2W

""R321 G極直通 SG6841SZ 第八腳 Gate 中間没電阻""
可由您找尋規格表的地方.單項規格表下方.有參考代替零件規格表..也能做參考電路零件

网友:
  怎變2張圖
我只上一張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SMD晶片電阻阻值標示方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35&highlight=%E9%9B%BB%E9%98%BB
I 大請看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比照上表

R321可能為 0051   0061  或 反相  1900
如果以3碼看法..為  50 ohm    60 ohm      反相  1900  ..19 ohm
                                                              (4碼須改為  190 ohm)

感謝H大大..提供糾正............

楼主:
真不好意思
讓各位先進百忙中來猜樂透
我把板子再清一次後補近照

晚上光線照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張模糊.比上張難猜
看能不能再近一點點
可能要三腳架或墊東西穩定

R322  R321  輕輕用指假輕摳.看能不能把黑的清些掉

R327看來是貫孔了

楼主:
再補一張
R327己無法看清
R322  R321 也己處理過

网友(2009-06-27):
1.)   R321=0805 /  150R.
2.)   R327=0805 /  680R
3.)   R322=0807 / 51R  OR 68R
         (不過我建議只要用 22~68R接皆可)
4.)  另外當此狀況 MosFET燒毀時:
       通常D321 (41418),  IC(U320)6841 , C324(470pF)  ,
        R320(2w 0.6~0.68R)極度會一`燒毀!

楼主:
感謝 N 大的指點
R322=0805  /  51R  OR  68R  已列入更正

网友F:
小弟也有一台故障的HannStar GF191A.
想要維修.但找不到拆外殼的鏍絲.
請問要怎麼拆呀.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也有一台故障的HannStar GF191A.
想要維修.但找不到拆外殼的鏍絲.
請問要怎麼拆呀.謝謝

薄邊框螢幕大多使用卡榫固定,要從兩殼相接的縫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拆外殼按"狼大"指的要從兩殼相接的縫下手。
如果還不明白,那就參考一下 Playx 大所提供的視頻
下載下來慢慢的看就會明白如何下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26amp%3Btypeid%3D7
不會很難,試一下看看!

网友(2009-12-04):
大大,可否請教一下,我有此款型號LCD,但開機後,畫面閃約2秒,就全

网友:
大大,可否請教一下,我有此款型號LCD,但開機後,畫面閃約2秒就全黑,需將電源關掉,重新開啟電源,又可看個2秒鐘,謝謝

楼主:
依狀況可先將C661 、 C664  470uf/25V 及 C662 330uf/25V 更換新品
另檢視是否有裂鍚高壓地方加以補焊。
請大大能不能幫忙看一下這三個電阻的號碼
R321=?   (1500)
R322=?
R327=?   (3300)

楼主(2010-04-03):
HannStar GF191A LCD 型號F199三個貼片電阻燒焦阻值
(已取得同型板知三個貼片電阻正確值)

R321= 1500 為 150 Ω
R322= 300  為 30 Ω
R327= 3300 為 330 Ω

网友(2011-05-07):
請問..smd電阻號碼裝錯.會造成無法開機或開機無反應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基本上,電阻提供阻抗以對抗電流,以控制電流或所需的電壓。
電阻阻值都已計算好,最好以原值代換
誤差不要超過 5%~15%,以電阻的誤差率來算應不致有問題
如阻值過小易燒斷,阻值過大影響電流或所需的電壓不足
就會造成無法開機或開機無反應這是一定的。
不好意思,回復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