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橋鑰匙圈失敗篇錄像

楼主(2009-05-07):
小弟異想天開,想用北橋做一個鑰匙圈,於是用工業熱風槍暴力拆北橋,結果

失敗了 ,各位鬼頭鬼腦的大大,能幫小弟想想該要如何焊上去?或有更好的法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scOFsQAKQk

ps:我發現不是我近拍錄影技術不好,而是上傳後影片都嚴重失真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小銅環來焊或是用剪一小段電線彎成圓形來焊吧!

网友:
可以用小電鑽在角落鑽個小洞

网友:
呵呵 瘋狂的電音...

剛剛看了~P大還沒練成一指神功!
用鑷子在壓都會跑來跑去的,如果用手指頭就不會了..

如怕北橋亂跑 可以去買3M的雙面膠,黏在桌上,固定北橋很方便的...

网友:
 很精采喔,P大最近愛上自拍,以後大家可有眼福了~
鑽孔是個好方法,P大不是才拜一組小電鑽,勇敢給它鑽下去吧 XD

我看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桌上的雜誌封面不是瑤瑤啦

楼主:
我有想到用電鑽來鑽,但我怕會裂開,晚點用cpu針腳來焊接看看,

記得有一種類似透明的熱縮膜,臨時用時卻找不到網站...

网友:
焊不上去....

网友:
以前用386來做過 , 先將接腳剪光 , 然後用砂紙磨平 , 拋光 , 上亮光漆 , 非常漂亮
重點是 , 要買那種雕刻用的電鑽(我是買1萬轉的 , 可以鑽蛋殼那種 ) , 配上鑽石鑽頭 ,
慢慢加水慢慢鑽 ,  大概30分鐘會鑽穿 , 因為是陶瓷的啊 , 一般鑽頭太暴力可能會鑽破
北橋應該更快 , 因為更軟更好鑽 ,
但是做好的都會被搶走 , 因為太美了
只是
殺大一點吧,拿P4或775來用啊

楼主:
跟我原本的構想不太同,沒想到北橋太薄太軟,只好再加一個散

熱器,失敗的作品一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惜被搶走了,很想看看長什麼樣?

网友:
不建議焊在焊錫點上...
因為錫點表面黏貼力不強
作成鑰匙圈極有可能因外力拉扯.很容易使"北橋"消失

  鑽孔會爆裂

只要在玻璃孅維的PCB板上鑽孔就行了阿

轉速..隨便拉
鑽頭..隨便拉...
只要不是在一般五金行(小北百貨那種的)或10元賣場..的那種爛又鈍的鑽頭

進刀不要太快
不要太心急太用力壓進刀

不會爆裂的拉  您放心鑽吧

要在黑膠豆干上鑽孔也行
只要進刀慢些..轉速1000RPM以上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L大,小弟已用強力膠2面黏死了,若是再遇到有北橋壞掉,我

再來試試...

网友:
曾經也有這個北橋鑰匙圈念頭 也沒能成功
鑚洞不穿 焊接不牢 殘念

网友:
有件事情提醒大家 , 鑰匙不要弄成一大串的 , 這樣會很重 , 萬一弄丟可是很慘的 ,
更重要的是 , 長期下來
對機車或汽車的鑰匙孔的損害是非常大的 , 容易導致你的機車"弄丟"
這是開鎖專家跟我說的
最好是分串 , 越少越好

网友:
d兄所言甚是,上次在逛福斯汽車資訊站看到該版主提到台灣人的鑰匙圈文化,
    文中提到很多人將所有鑰匙集中在汽機車鑰匙,,鑰匙圈的重量加上短鏈構成了一個隨車搖晃的擺錘,結果時間久了,你會發現鑰匙即使在開啟電門on時也可取下,這時事情就不妙了,這是鎖頭裡面的金屬彈片(配合鑰匙齒)間隙磨損變大了,甚至彈簧走位,導致原本要全部match到的key 齒位,只需對到其中一兩齒,鎖芯可轉動,當然小偷隨便使用一字起子就可輕易開啟.

.像汽車的電門通常是多接點,就常會造成接觸不良,更嚴重的還有車子行進中莫名其妙的熄火,若是這樣不但問題難抓,抓到問題要換電門鎖頭所費不貲. 而騎機車的可能騎回到家才發現整串鑰匙都不見了,連掉在哪條路都不知.(切身之痛,好迪加在,家裏還有人在,否則我連門都進不了),從此我把汽機車與鐵捲門鑰匙都分成三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