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台达DPS-450DB+5VsB有时不正常?【已修復】

楼主(2009-05-07):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看一下版規將圖片換成800*600

楼主:
好的,请容许我的第一次错误
不知道这次的对不对?

网友:
關於本版之注意事項[新手初到本版請務必閱讀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187&extra=page%3D1

可以參考這篇~ 說不定你換個電容問題就解決了! 台達電Power的通病! 應該找的到那顆電容吧?(找不到記得po照片來問, 謝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473&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happy兄,可我的电路与你说的差别好大啊 ,今天是拿手机拍的,明天拿我的尼康拍了照片再来请教 谢谢

楼主:
新拍了图片

新拍了图片,也要庆祝一下我终于可以上传图片了

全貌

全貌

全貌背面

全貌背面

有问题的这部分

有问题的这部分

正面

正面

TOP233Y特写

TOP233Y特写

楼主:
再次请教各位,我把与辅助电源周围有关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三个光耦交换过位置,可是故障依然,现在束手无策了。现在不知道如何判断TOP233Y的好坏,会不会是他有问题呢?

633.83 KB, 下載次數: 117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資料要讀呀~!  看不懂麼?
你從第一頁看最右上角有一張小圖, 有沒有看到 DS 兩腳是一顆 MOSFET? 變壓器的 PWM 靠這顆開關, 壞掉就沒有後面二次側的電壓了!

而 M F 腳就是高壓跟 GND, 最後那個 C 腳就是透過 Vo 的電壓判斷,  過壓時會使光藕合器動作, 變壓器右下小組迴路有簡單的穩壓到光藕合器的 電晶體C 腳,  Vo 過壓使光偶電晶體導通, 使得 223 的 C 有高電位, 使 223 減少 PWM 控制降低電壓!

而你說你的問題是 +5Vsb 不穩, 你應該查這邊的電路才對! TOP 223 控制的是主電源迴路, 而 +5Vsb 的電路原理請參考這篇:
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641&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happy大大,datasheet我也看了,TOP233Y的功能还在,但就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间歇性功能失调?另TOP233Y的确应该是辅助电源的出力的芯片,主电源的PWM是在另一块板上。况且TOP233Y的最大功率是50W,应该不会是主电源的啦。

楼主:
今天上午,我去找個TOP233Y來交換試試,爬了很多舊文,換過電容,TL431,交換過光耦,可還是故障依舊,看樣子要看看會不會是TOP233Y的問題了(學會打繁體,不知道各位大大會不會看的習慣一點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 你的輔助電源是由 TOP233Y 產生.
你的 Power 還蠻特別的, 請問你1樓本來要貼的圖是什麼? 另外你在1樓說過 +5Vsb 不正常時, 繼電器會開開關關, 你知道為什麼? 就電路上看來, 似乎繼電器的控制是由 PFC 控制板那邊送出信號來切換繼電器, 也許是保護動作將 AC 220V 斷開, 所以後面 +5Vsb 的電壓也消失了, 所以你才會說 +5Vsb 不穩!

而就 TOP233Y 的資料上的基本電路來說, 你應該已經理解! 同樣在板上的各腳電位你應該知道如何偵測修護了! 這裡的電路如果可以確認正常後, 就該往別的方向去追查, 這個方向就是繼電器控制的電路!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D:

dy20050513 大大你好,非常歡迎你,你這時好時壞的狀況很難診斷到毛病,只能

透過討論,希望直接或間接幫上忙,這顆電源ic在開關電源中相當常見,當週遭元件

都檢查過無異,小弟是建議用替換法試試,小弟提供一些檢測方法給你參考,希望

能幫忙.....

ps:d大你能補一下1樓的照片到論壇來嗎..讓更多人關心你的問題,謝謝..

抱歉資料看錯,已更正..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啊

 謝謝各位大大,謝謝playx大大,我來報告一下今天的進度,先買回來了TOP233Y,更換,故障依舊,我再次陷入茫然,從交流端一點一點量進去,到整流橋發現交流端AC220,可直流端只有200V,這是不符合1.414的原則的啊?我以為找到問題了,把整流橋拆下來,測量的結果告訴我整流橋是好的啊,這是為什么呢?先不管他直接換上一只新的整流橋,再次測量,整流橋上還是200V直流,可到了濾波電容上就有284V直流,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不管PFC如何動作,全橋整流應該要符合1.414的啊!這是為什么啊?

原來的TOP233Y

原來的TOP233Y

新買的TOP233Y

新買的TOP233Y

就是這個怪怪的整流橋

就是這個怪怪的整流橋

測量應該是好的啊,沒有短路或開路的地方啊

測量應該是好的啊,沒有短路或開路的地方啊

各位大大,這是我一樓貼的那張圖

各位大大,這是我一樓貼的那張圖

楼主:
 貼完圖突然發現, 我看走眼吧TOP232Y當233買了回來,立馬看datasheet,一般該沒事啊,我只是空載測量,功率小點就小點吧,應該不會影響測量結果吧?

datasheet截圖

datasheet截圖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d大,不是有2張,怎麼只有一張,請問這些是電解電容的電壓嗎?...

我從datasheet抓一張圖不知跟你的power有沒有相似,如果有相似,圖裡的元件

不知d大有沒有檢測過?

r9,r10,r11為反饋電路中取樣電阻,監測5v,3.3v電壓輸出

楼主:
謝謝p大,電路與您說的很接近,M腳有一點不同,不過我也檢查了穩壓管,電阻都正常,431我也換過,只是周圍的取樣電阻我還沒看,今天我會聽話檢查一下,只是你貼的圖有一點不明白,15V的接地在哪?這樣的回路會不會有觸電的危險?(一樓的圖另一張只是正面的圖片,如果您需要哪一部分我可以從新拍)

不同點

不同點

网友:
你的 TOP233Y 那邊應該沒有損壞, 你可以再描述一下壞掉的情況麼? 電壓下降時, 是否也是繼電器跳開的時候?
你可以將大散熱片焊下拍下 PFC 小板的正反面麼? 以及大散熱片上的元件拍下!
你說到橋式到大電容的電壓測量電壓不同, 這點不合理, 大電容上有 284V 而橋式有 200V, 如果是這樣那就違反了定理, 不可能低壓往高壓流吧? 不知你測量的接點與電表的檔位?

現在主要還是要瞭解你故障的現象來找出主要故障的原因, 所以還是要請你再描述一遍故障發生的情況!

楼主:
會各位大大,繼電器是12V的,電壓降到6V左右就會跳開。現在再補幾張圖

交流端225V

交流端225V

直流端209V

直流端209V

電容端282V

電容端282V

PFC控制板,芯片是UC3854

PFC控制板,芯片是UC3854

PFC控制板背面,芯片是LM339

PFC控制板背面,芯片是LM339

PFC部分,K2698,8ETH06FP

PFC部分,K2698,8ETH06FP

楼主:
 整流橋這部分我真的看不懂了,我應該沒測錯啊?

楼主:
我把電路的大致結構畫了一下,繼電器是沒有控制電路的,只要TOP233Y工作,繼電器就吸合,我估計是防止浪涌電流的,TOP233Y提供了繼電器的電源,PFC控制板的電源,+5VSB,和另一塊板的PWM控制的電源,我覺得故障點還在TOP233Y及其周圍部分,不知道我的思路是否正確?還有困擾我的橋式整流部分,這種情況無法解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18# 19# 20# 樓如果都是你自己回復的話, 就不要再用回復了, 可以用該層的編輯功能, 這樣才不會把版面拖長! 謝謝!

其實你上面的照片我有用影像軟體放大來看, 還是看不太清楚, 尤其是 233 這角落這塊與繼電器的跑線與橋式出來接了幾顆smd電阻這邊.

如果你說的是 233 直接產生 12v 電位啟動繼電器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換繼電器? 這邊為什麼要切換開闢我還沒去 Trace 線路!
(要出門了, 晚上再幫你看看!)

楼主:
謝謝 感動中,并祝母親節快樂,我試過把繼電器的觸頭短接,結果證明問題不在繼電器,但是有沒有哪位大大能解釋一下整流橋的問題?我有把PFC的電路畫出來,WHY?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直接檢測uc3854功率校正到濾波電容電路是否正常...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H:

整流問題是這樣的 經過整流子到大電容之間的電壓是脈動直流, 而經過二極體順向導通過後到大電容的是穩定的直流電壓(兩者波形不同), 故你用直流電壓檔測量出來的電壓數值會不正確. 也許你可以試看看用 AC 檔來測橋式整流的 + - 端兩點之間的電壓值(有可能是 220V or 110V, 不保證唷! )(原來在大電容旁有顆二極體, 躲在大散熱器下方, 翻好幾張圖才看到, 這也是我為什麼希望你能把散熱器焊掉後拍照, 以方便我們對照零件位置與線路的原因!)

不知道你板上的12V 的穩壓電路是怎麼做的? 是路線上那顆 SMD IC 管控的麼? 你可以先試著更換這顆12V的穩壓電容! 用試的來試看看結果!

TOP233Y 下午稍微看一下好像 DS 間有電流偵測, 要看一下資料才知道是不是過流保護導致停止pwm輸出使電壓下降!(如果是這個問題, 那還就要查那一支迴路造成大電流使223保護! 還不確定是不是有這個功能)
-----------------------------------------------------------------------------
Sorry~ 沒仔細看 23# p大回復, 底下有個 PFC 控制, 橋式 +- 兩端電位也有可能是 PFC 工作的原因, 故波形與電壓的關係, 故以電表測試的有效值較低, 但未經過二極體穩壓, 這裡的波形依然是以脈動直流的波形被開關對 L 充電!

楼主:
正如happy大所說,真的是因為整流橋與電容之間的二極管所影響,所以三用表測出來才會走樣,我原來一直深信1.414,看樣子不能完全照搬理論,還要結合周圍的電路,以免走彎路。OK,現在我不再對整流橋耿耿于懷了。
 今天早上起來,神清氣爽,做到電源面前,直接查TOP233Y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我看到TL431旁有一只可調電阻器,正常的話調節他電源輸出應該有變化,這一下真是有如神助,螺絲刀碰到他就輸出電壓就全部正常,我都還沒調動角度。我的天哪,就是這一個小小的可變電阻器折騰了我幾天,更驚動了各位大大。可恨啊!可惡啊!
拆下來測量,果然是嚴重的接觸不良,估計是碳膜氧化了吧,只好另取一只可變電阻器,調節到合適的輸出電壓之后,我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用電阻取而代之吧,免得留下后患!
現在我就是用修好的電源發帖子呢! 謝謝各位大大啊,一直幫助我。這種感覺讓我愛上了“痞酷網”,希望我以后也能體會到幫助別人的快樂!
(還要補充一點,輔助電源正常了之后,整流橋出來的直流測出來還是205V左右,但到了主電容上電壓就到了350V左右,這說明PFC開始工作了。可見之前種種的失常都是因為輔助電源不正常引起的)

罪魁

罪魁

禍首

禍首

用電阻取而代之

用電阻取而代之

今天就全靠這張手繪的原理圖了

今天就全靠這張手繪的原理圖了

网友:
恭喜dy20050513大修復成功 ,也間接讓小弟吸收經驗,一般無5Vsb修高壓,

5vsb偏高或偏低修輔助電源穩壓電路...

网友:
恭喜你呀~ 原來問題出在這邊! 還真難找! 有時候懷疑東懷疑西的, 真是繞了許多路! 真棒~ 還有示波器!
恭喜你呀!

楼主:
谢谢二位大大,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现在一定还没修好呢!

网友(2009-08-27):
我也有这个电源,坏了,没有+5VSB,烧了R907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可以先從上面文章檢查的項目一一查起,故障點應有不同之處。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檢查的詳細點,需要我幫忙的話,我一定義不容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