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聲與接地處理

楼主(2009-05-07):
不管您是自己洗電路板還是買現成套件來用最後都需要裝機(裝入機箱),裝機最難處理的就是 60Hz 交流聲。

請看看文章掌握要訣後就不是問題,看完後如果可以發表一下心得會更好!

1.6 MB, 下載次數: 349

网友:
雖然我現在還很肉"咖",無法發表心得,但還是忍不住要說聲謝謝,感謝版主

一直熱心分享寶貴資料..

网友:
有時零件造成的"哼聲",最難捉....

以前做一個單FET a類的前級,原本用它建議的電源電路,快樂的工作中!

後來公司的老師傅建議另外一個電源電路,結果嗡嗡叫....

查了老半天,才發現輸出電源電容不良!

因為EFT A類它的工作電壓60V,買台製耐壓80v的,結果就是這顆在做怪!

後來換日製的才OK,所以有時查察線路也可以從零件下手,尤其電源部份!

网友:
70年代組音響就跟現在組電腦一樣熱門
電子街上經常有人抱著自組音響到店裡找師傅
抓交流聲
最常見的是拿個鱷魚夾導線 PC板G點 到機殼到處夾
看是哪邊漏接地
搭地點不正確或漏接地線 是哼聲的起源

网友:
原來 哼聲 跟接地有關.. 是漏電造成的  與電容特性太差造成的
原來 哼聲 是交梳電來的....
把聲音轉到大聲點就會出現哼聲...必須查找有無漏電及電容有無問題?

趕快來拜讀這一篇 哼聲與接地處理 ...感謝版主^^"

网友:
基本上加大電源部份的變壓器及電容量,是防治哼聲的第一要素!

因為如讓變壓器常在滿載下工作,很容易熱衰竭,<=其結果就不在多言

且市售商品在程本考量下會用多好?!

一般加大變壓器的輸出電流量(1A=>2A),對擴大機都會有明顯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