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電源供應器挪做他用的問題

楼主(2009-05-08):
最近從倉庫拿出一台2輪電動車 , 右手油門左手煞車 , 吃2顆機車電池的
所以是24V 4A 左右 , 按照慣例一定找不到充電器.........
把電池分開充電測試都OK , 線路也都正常
........突發奇想
可不可以拿電源供應器的藍色腳-12V和黃色腳12V來充電啊 ?
用電表測試是有24V沒錯啦.....理論上應該是不行 因為電位差太小 充不進去
但是又很想知道
類似這種接法可不可行 ? 比如拿來充較低壓的電池或其他用途
有人這樣玩過嗎?
很怕引發大爆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一種的""電源供應器""

例如
PC用的POWER
還是檢修工具那種的

网友:
我記得 電瓶是12v,電要充的進去至少要14v!

電流不夠大沒關係,只是充很慢,壓差夠就可以。

你是說PC用的嗎? 我沒想錯的話沒錯你那樣量起來是24!

可是你不是對地,照我的想法是會沒有迴路所以沒辦法充...

楼主:
沒關係 有機會來測試看看

网友(2009-11-19):
大大 請參考下列網頁內容
http://forum.jorsindo.com/viewthread.php?tid=2116843&extra=&page=1

小弟自己在幾個月前也改了一個來想了,也是使用在 鉛酸電池 的充電方面,不過我並未安裝"電壓錶"及"電流錶",
而是用了兩個 三用電錶來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