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燒毀

楼主(2009-05-08):
CPU是intel core I7 的...
請問造成CPU 燒毀的原因有哪些??
TKS!

网友:
新的CPU自我保護都不錯
你能燒毀它.算你利害

不過CPU要燒毀98%是人為因素
1.雷擊
2.市電不穩
3.使用不穩定.不足W.PSU....
(單.I7CPU.PSU就建議使用主動式500W以上.其他週邊不算)
4.使用供電不良的主機板
(也有可能是因PSU不穩以至MOS供電不穩)
5.使用環境潮濕
(包含電腦主機去.游泳.潛水.下雨)
6.蟑螂.螞蟻.....等等昆蟲或異物進入電腦主機以至短路燒毀
7.散熱不良
(包含CPU.主機.風扇.環境)
8.過度超頻
9.其他週邊零件引起
10.CPU沒有正確安裝
(曾經遇過775腳位CPU.待機就飆到75度C..換在好的散熱器都無法解決
結果是..因店家保固貼紙.貼於CPU底部內側的位置..遮住了3個腳點.
清除後.只上最差的散熱器..待機26度...正常)

還有很多因素無法一一指出

新CPU如無明顯燒毀外傷..盒裝的都能送原廠換新

网友:
2樓說的是 CPU燒毀 真的很難
AMDK6時代為了將300MHZ超到500MHZ
主板用手動跳JUMP 將電壓2.1V加到3.2V 燒過一顆CPU
再來主板改BIOS超頻 加電壓 CPU超到天翻地覆
都未曾燒過CPU
現在想燒CPU應該只有主板本身穩壓供電品質有問題
才有機會

网友A:
測量 cpu相關的供電電路
(電源晶片.運算放大器.電阻和三級管(電晶體))
電阻和三級管被擊穿或電阻值太低
都會造成CPU燒毀

网友:
幾年前換K7的CPU

換到一半,  還沒上風扇 , 肚子頂到電源開關, 空燒幾秒就毁了

從此以後換零件都會確定斷電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 cpu相關的供電電路
(電源晶片.運算放大器.電阻和三級管(電晶體))
電阻和三級管被擊穿或電阻值太低
都會造成CPU燒毀

請問你所說的電阻和三級管(電晶體))是指cpu相關的供電電路這邊的??

网友B:
I7 會燒毀 真的很希奇古怪

連 775 我都是散熱器押著開機測試幾秒

都還OK

還有一次是準系統的775 噴火龍 忘了把散熱器風扇電源裝上

給它開機了一個晚上到早上才發現超級燙,可是到現在也是一尾活龍

若是I7 燒毀可能不是散熱問題 可能是主機板的問題

拿去原廠測一下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I7 會燒毀 真的很希奇古怪

連 775 我都是散熱器押著開機測試幾秒

都還OK

還有一次是準系統的775 噴火龍 忘了把散熱器風扇電源裝上

給它開機了一個晚上到早上才發現超級燙,可是到現在也是一尾活龍

若是I7 燒毀 ...

這是主機板的問題,,,我是想知道主機板哪裡出問題倒致CPU燒燬...

网友(2009-06-16):
真的不簡單~~還是要小心

网友:
在W大提供的 V core的原理 中有詳細的說明.
是上MFET短路,造成12V電壓流入CPU.

网友(2009-07-21):
如果是內部線路故障,cpu失效,不會有大規模的電路斷路,短路的問題,不是外觀可以看出來的.
因主機板,電源的問題 cpu 損壞, 內行人是很明白的,不要自取其辱,讓人看成想要佔便宜的小人.

网友:
目前有得到過部分主機板在使用ES(工程樣品)的I7時,會導致燒CPU的情形。
主要可能是ES CPU在VID資訊並不完善,使Vcore VRM無法正確供電而使CPU損壞。

网友:
其實這u燒毀問題在去年已有傳言,但都一直未經證實,燒毀原因大家參考看看..

http://forums.ocworkbench.com/showthread.php?t=78399

http://memory.zol.com.cn/108/1084694.html

傳出災情的論壇...因為我沒註冊過,找不到那篇文...

http://www.xfastest.com/bbs.php

网友:
好像是因為i7把記憶體控制器移到CPU內後,只要超頻時加大記憶體電壓,便會把U給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