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微波爐維修參考

楼主(2009-05-09):
聲寶&惠而浦微波爐維修參考
故障情形:不能加熱
故障點:高壓保險絲斷路
處理經過:假如原廠零件不好購買或是想要省$$,替代方式可以用20A250V保險絲焊上及可

哇哇哇
不會貼圖
抱歉
請問有那位大大可以指導

楼主:
補圖

抱歉還是無法貼圖

网友:
20A不會太離譜了?
最近修到一台也是這樣燈光 , 轉盤 , 都正常只是不能加熱
國際牌的 , 5KV0.7A 的保險絲......
旁邊的二極體也要順便檢查喔
這2樣零件也是買不到..............
想貼圖的條件是 "回文"必須過10篇
去打屁區聊一下吧

网友:
微波爐如果壞到重點的零件!一般外面都買不到,都要跟公司申請

网友:
微波爐的保險絲.應該是用溫度保險絲那一種

楼主:
是變壓器連接到電容器那一條
聲寶才有
無法貼圖不然露給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滷兄還差一帖就能貼圖,加油,好想看喔

楼主:
真的嗎

真的嗎

楼主:
一般用5KV700ma或900ma
但是除公司外其他地方不好買
所以用250V20A保險絲替代
其實以前也沒有這樣的設計只以一條通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同的微波爐也有這個高壓保險絲。
早期的微波爐好像都沒有這個高壓保險絲,可能是要提高安全性,所以
新機器都裝了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不解的是,5KV700ma 保險絲可以用250V20A保險絲替代嗎?

楼主:
以前也沒有這樣的設計

网友C:
我也覺得奇怪 20A應該是剛進來的電源防爆陶瓷保險絲才會用那麼大的押
高壓部分的高壓保險絲應該是0.7A左右的
如果用20A代替會不會後面的都燒光了,保險絲都還沒斷.....
因為我手上這台是前面的電源保險絲15A沒事(國際牌)
而後面的5KV0.7A高壓保險絲燒斷 伴隨高壓二極體HVR-1X也open
所以才有這個疑問 正傷腦筋不知去哪買哩

网友:
那個叫做高壓保險絲沒錯,我以前曾在台北光華商場看過,這個東西並不會很貴才對,改天到台中的電子材料行再幫你找看看。

网友:
別麻煩您了 , 這台是人家丟給我弄的 , 之前被他們丟在廚房牆角很久了 , 所以慢慢來不急
正打算打客服問哩 , 因為國際牌的零件服務還算好
只是想知道我這台的線路是有高壓保險絲的線路NE-R30A  但是另外一位大大維修的另一張線路NE-35M卻沒有
是不是設計上有問題才加上去的?換上後以後會不會再..............
二極體是反相電動勢打穿的嗎?.......
就我所知
我知道北門德x在賣 但是為這跑台北實在不划算
台中知道的大概都問遍了...........
如果找不到的話 , 我會直接找那些專修微波爐的人拿囉
http://2
http://1

网友:
5KV700ma 保險絲可以用250V20A保險絲替代嗎
可以用只是有故障的話保險絲可能不會斷但其它零件已燒了

楼主:
之前供料給聲寶的廠商因材料品質不穩定
有一些新品剛用每幾次就燒燬
再更換還是一樣
所以惠而浦這台向聲寶OEM的產品如再遇此故障
原廠都是如此處理
型號:AKM-3152:AKM-3252

給d大一般會燒二極體電容器我會一起更換
試機時須聽聽磁控管是否有過大的電流聲(須告經驗)
如果有磁控管表示它以經不良

网友(2010-01-08):
很好滴維修經驗

网友:
下次去回收場撿台修修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不就是我之前想的問題嗎 ??

當電壓是 5000V 時最大可通過 0.7a

則功率是 3500W

而 250V 10A 的保險絲 為 2500 w

但下一級的保險絲為 250v 15a 為 3750 w

超過安全系數  , 因此使用 250v 10a 替代 !!!

其實這還要考量一些絕緣問題 , 不然就不會有高壓保險絲的出現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覺得奇怪 20A應該是剛進來的電源防爆陶瓷保險絲才會用那麼大的押
高壓部分的高壓保險絲應該是0.7A左右的
如果用20A代替會不會後面的都燒光了,保險絲都還沒斷.....
因為我手上這台是前面的電源保險絲15A沒事(國 ...

我家的國際牌306MT 前幾天也掛了,而且也是HVR-1X 4  這一顆
高壓保險絲倒是沒斷
請問版上有人知道中壢或桃園地區(上班時間外)哪裡有賣嗎?
或是版上有大大可代購

网友:
大同的微波爐也有這個高壓保險絲,
一模一樣的,價格好像是八十元。

各家電廠牌現在賣的產品,外觀都很像,內部線路及用料好像都一樣.......

网友(2010-04-05):
5KV700ma 保險絲可以用250V20A保險絲替代嗎
可以用只是有故障的話保險絲可能不會斷但其它零件已燒了                                                                                                    保險絲可以用250V1A保險絲替代  OK啦

网友(2010-06-20):
回复 网友E:

各家廠的產品大同小異,同樣位置元件幾乎都可以代用,不過你可以先比對一下電路圖看是否有設計上差異!

桃園龍壽街(省桃醫院側門)有一家"誠寶"是專賣聲寶家電的零件的! 內壢文化路(靠中華路)有一家瑞元是專門賣東元家電零件的! 你可以去問問看有無你需要的零件,也希望我這回復你看到時,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网友:
這裡真是好地方,我家的微波爐也是燈光,烤盤正常,就是不會熱,找個時間再拆拆看

网友:
我家微波爐
燈不亮=_=|||
轉盤不轉=_=|||
但是會熱~~

网友:
5KV700ma 保險絲可以用250V20A保險絲替代嗎?
當然不行
可用250V1A代替
不過高壓會產生電弧作用
所以沒辦法有效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