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寶mih-6810電磁爐維修

楼主(2009-05-09):
先前有參考了一下carzy1kimo大以及liouwh大的帖子

好似電磁爐比較常壞的元件是IGBT這顆元件

且小弟要修的這台電磁爐的狀況與carzy1kimo大很相似

就是一上電就燒掉,故一開始曾以為也是IGBT出了問題

但小弟拆的這台電磁爐,好像沒有相似的元件

所以小弟只好按照自己的笨蛋邏輯來檢修了

先附上照片

左上角有一顆外形較相似的是7805

此外沒有看到較相似的元件是IGBT

因從板子上看起來,並沒有元件外觀明顯的損壞

加上一接電保險絲就燒掉的情況,小弟判斷原因出在電源部份的可能性較高

所以我從電源端的變壓器開始下手

照片左下有一個變壓器及一顆紅色的外形上像變壓器的東西(紅線圈起來的部份)

之所以無法確定紅色的是否為變壓器的原因是因為,無法理解他的接法

一次端與二次端各二根pin

但一前端僅有一pin接至ac電源

現在覺得比較奇怪的地方是

紅色疑似變壓器的物品的一次端量起來的阻抗僅有0.7Ω

因變壓器這東西太久沒碰了,不確定這樣子是否正常

等會要來去翻書或是上網查一下資料了

寫了一長串,希望各位大大指教一下小弟的作法是否有誤

或是觀念上有什麼不對的,也請大大們指教

來去查資料了 ^^"

嗯,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

小弟總算發現一個錯誤的地方了

如圖

散熱片拆掉之後,才發現後面還有二顆元件

立起來的那顆是1MBH60D-090A  <--- 這傢伙就是小弟之前遍尋不著的IGBT (謎之音:根本就是你不會找吧)

另一顆表面塗滿散熱膏的是GW-M356W <--- 整流器,問題好像就是出在它

IGBT三個pin腳量測之後,沒有短路的現象

但GW-M356W則是有二隻pin有短路的現象

上網查了一下他的datasheet  有2pin是AC  然後其它二pin是一正一負

短路的是AC的其中一pin跟負pin

其它地方,小弟一個一個量測過,並沒有短路的地方

雖然有找到一個問題,可是,完成看不懂這個電路接法是啥意思 囧

晚點把想辦法把線路圖照著描出來試試好了

网友:
加上一接電保險絲就燒掉的情況
應先查有無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tdsong的回復
這點的確是我沒有寫到
但我有作這一步驟^^"

只不過小弟會把所有的元件都量測過,才敢確定是不是沒有元件短路
因維修的經驗不多,不知這樣作是否正確
請各位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
整流器短路一定會燒保險絲,更換整流器後在不接線圈盤的情況下,通電測試整流器輸出應
有DC 150V 左右,再量驅動電路輸出的波型(正常是方波),一切正常後再試機。

网友:
如果確定橋式整流器壞,換上新的後若怕還有短路現象........

可參考 "尚朋堂 電磁爐的維修問題" 一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7%A3%81%E7%88%90

网友:
很像是橋式整流器壞了-更換整流器

网友:
有大大PO過廣電電器網,裡面有尚朋堂 電磁爐的維修及電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復

目前是確定整流器短路

其它地方有量測過,沒發現有短路的情形

現在在找零件,等找到零件換上去之後

再來報告是不是能正常作動

以上 ^^

网友:
橋式整流器很好買
找不到零件送你一個

楼主:
回复 网友B:

td大 感謝您啦

最近是因為手頭上有些事情沒去找

不然 應該不至於買不到才對 ^^

再次感謝 ^^

网友:
一般橋式整流不太容易壞!

會壞的原因都是廠商的規格用的都是剛好!

例如總耗電流1A就用1A的,可是都沒考慮熱衰竭的問題=>它也可以正常工作,只是耐久度的問題....

因此如更換時可加大一點=>耐壓及工作電流(如果要用很久的話)

維修家電最好注意電流部份!!!

因為產熱的家電,電流量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