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MS-661FM-LV2.0 開機,時過電時不過電(經驗分享)

楼主(2009-05-10):
微星MS-661FM-L V2.0/S478/MATX

故障現象:開機,時過電時不過電!!!
1.用簡易電源測試器測試該電源供應器(七盟ST-350BKV),各路電壓均於標準誤差內;
  接上3顆硬碟再測,各路輸出電壓同上所測值,正常!!!
2.ST-350BKV PSU接回,上除錯卡,AC_in,卡上+3.3VSB居然不亮,插針測PSU綠線(+5VSB),
  值+3.7V,感覺太低~~~
3.AC_off,除錯卡上+3.3VSB居然亮了---2秒---熄滅....
4.AC再in,除錯卡上+3.3VSB亮了,POWER_SW on,PSU送電2秒,斷電;再POWER_SW on,開機了!!!
5.重覆AC_off 5分鐘再AC_in,現象均相同,只要+3.3VSB不亮便不可能開機,下次點亮後P_SW要開2次,
  若維持AC_in狀態,怎麼開都OK,進系統及跑動畫程式都沒問題~~~(1小時)
6.換掉主機板上所有1000uf以上電容,無效;(出廠日為2004年9月且想說完修率應該頗高,所以想延壽)
7.第一次遇到StandBy電壓異常,反覆測試終於發現問題點:
  a.若+3.3VSB不亮,PSU綠線+5VSB=+3.7V
  b.若+3.3VSB亮,PSU綠線+5VSB=+4.5V
  心想該不會是PSU的+5VSB不穩吧!!! 當下決定換一顆看看...
  結果就OK了~~~  反覆測試一個小時,一切正常,(看來又是七盟的通病,才用2年多一點)
  ps:因為"七盟ST-350BKV"保內,所以就不拆修了~~~
8.此板為微星替"健達國際"OEM的產品,而"健達"提供的BIOS版本與金士頓Kingston DDR400有相容性
  的問題,除錯卡常反覆卡"C1"、"C0";微星後來有提供新版BIOS來解決這個BUG,但健達OEM的板子
  BIOS有鎖,更新時出現"The program file's BIOS-lock String does not match with your
   system"!!! 本想把Flash-ROM吹下來燒,但後在GOOGLE找到有網友分享強迫寫入的指令參數"
  AWFLXXXX XXXX.bin /F"(Phoenix-Award),我更新後便OK! 有遇到的可參考看看....

网友:
我也發生過老舊power supply 電源 on off 才能開關機,機板上 bios 檢查各項電壓均低於標準值5~10%,更換P.S.後主機正常.
拆檢P.S.發現低壓側的電容都凸起,但全部更換後,電壓並未提升.後來上網找文件,看電路圖也不知所以然,也停工不修了!
目前可能要再檢查高壓側的電容是否有漏電,

网友(2010-12-14):
5VSB 不穩導致間斷性不開機的狀況, 在雜牌的PSU上很常見, 通常都是其輸出平流電容掛掉所致....

偶通常都是二話不說先換了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