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POWER一次地(-)與示波器地相接"爆"(已修復)

楼主(2009-05-10):
最近買一台中古示波器,想說玩看看,將示波器的夾子(地)先接到atx power的一次側電容負(-)
然後打開示波器電源,再來插上atx power的電源線,啟動電源後,還沒來的及把示波器的探棒
接到atx power測量,就聽到一聲很大的"爆"聲,然後看到AC線路被炸斷了!請教一下,只有地相接
這樣也會爆是嗎?再試另外一顆atx power也是同樣情形.有人有類似經驗可以分享嗎?謝謝!
示波器的接地是與ATX POWER的接地相同,都由電源線連接到同一個延長線的!有查過網路,很多資料
說明要使用隔離變壓器,可是疑問的是,地與地相接是不是也會爆呢!

更換橋式整流器及保險絲後,電源供應器已正常

网友:
把示波器3插頭地線折斷
捨不得折 買個3插轉2插

楼主:
在網路上也是查到很多文說把地折掉,跟上面T大說的一樣,只是覺得奇怪的
是地和地相接,怎麼就發生爆的情形。

网友:
這就是所謂的“冷地”與“熱地”的區別了,atx power的冷地與熱地直接相連就相當于把相線經過一只二極體直接與地線鏈接這樣子肯定會爆的,在atx power里,高壓側的地是沒有直接與低壓側的地連接的,而是經過了幾只電容。(我估計光耦的產生也與此有關系吧)

楼主:
Dy大的意思是雖然示波器的地是與延長線的AC地相通的,但它仍是冷地,
而ATX 一次側的熱地就是熱地,所以當示波器的冷地與ATX一次的熱地夾
在一起時,就成了熱地與冷地相接。才造成ATX會爆的情況。不知這樣解
釋對嗎?會的請幫忙指點一下。
不過有個疑問是示波器的地的確是和AC110V延長線的地相連接的!
@@ATX熱地與ATX冷地的分開應是隔離變壓器隔開的吧!

网友:
為了避免 AC 準位不一置發生爆炸 , 可以用以下方法解決 :

1. 買一個隔離變壓器 ( 110V to 110V ) !! <----- 我就是用這個方式  !!
2. 將你的插座的 L, N 全部徹底的檢查一遍, 如果你的示波器和你的電源 L.N 接巔倒, 會造成相打電 , 但還是避免不了, 一些設計本來就出錯的 POWER !! <---- 公司的 R,D 就是這樣中招的 !!
3. 浮地的方式, 方法就是 TWM 大大所說的那樣 !! <----- 沒有試過

楼主:
H版大,請教你買的隔離變壓器會很貴嗎?因為查了資料,好像都還滿貴的
有了隔離變壓器是不是就不用再怕有類似爆的況發生了!
看來要存錢買或是換一條少了接地頭的電源線了~

网友:
隔離變壓器w數越高越貴,示波器我都只用在主機板上(小生怕怕)

,雖然TWM 大提供浮地用法,還是有點怕...

网友:
換個思路,把示波器接隔離變壓器,這樣所要隔離變壓器的功率不就小很多了嗎?不過我的方法還是把示波器的接地插頭拔掉,這樣不花錢,只是花點力氣

楼主:
呵~原來P大這麼強,也還會怕怕!那我怕更正常了!

网友:
嗯..這句話聽起來怪怪滴..."阿賀"...你欠電喔 (開玩笑)

老實說我練九陰白骨爪實屬外功,內功極差,示波器還不太會使用,

話說回來修電源用到示波器的機會不多,不知q大有在做研究嗎?

楼主:
亂搞一通而已~不太懂~所以就給他搞下去
沒想到,第一次搞就爆了!
不要電偶啦!偶粉怕電!
還好示波器還好的!謝天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