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V-M3 CPU供電問題

楼主(2009-05-11):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上有塊 ECS 865GV-M3
量測CPU的供電電壓是0V
這塊板子 是由RT9245+RT9600+RT9602 組成的3相供電
MOSFET沒有短路現象
VID有信號 RT9245沒有PWM輸出(我是用電表下去量的 他的PWM輸出腳都是0V)
這樣我該找RT9245來換嗎?

网友:
查看看PG電壓。
如果pg無電壓就不是cpu供電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源控制ic上的pg信號來自atx電源,跟cpu座的pg是不同滴,以前是如此,現在的板子我就沒保握..理應不變

但前提之下如同2樓大大所說,要有pg信號-->電源控制ic復位-->內部震盪--->發出pwm信號

所以若有pg信號無pwm信號輸出,可以替換試試...

當vcc供電正常,vid信號跟pg信號會同時存在?或先有pg後有vid?我沒修過就不曉得,留給其他大大補充..

楼主:
CPU PG.RST(0.2 V) VCORE(0V) 有VID信號
RT9245上有一個POWER GOOD的接腳 不過他好像是一個輸出腳
除錯卡的RST也是常亮

這樣的話我該往哪邊去做量測呢
先找CPU的PG出來?
還是要找除錯卡的R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cpu供電不正常,reset,時鐘,pg也可能故障,cpu座裡的pg,reset

如何來?爬文就可得知,這裡找不到可到新手區找,現在的分類搞不太清楚..

楼主:
整理一下~~
1.除錯卡RST直亮
這部份 我有試過其他主機板,如果沒插CPU,RST燈也是直亮的
所以我覺得是CPU周邊線路有問題

2.CPU的PG RESET 各別是由南橋跟北橋來~
可是我的Vcore是0V,會影響到南橋嗎(我知道北橋有)

當cpu供電不正常,reset,時鐘,pg也可能故障
所以我還是要先找Vcore回來?

网友:
應該是先找Vcore回來..從進電的MOS量起~沒記錯的話應該是12V供電...
請問您的 MOS 是拆下來量的嗎?

楼主:
在板子上面量的.....
沒有短路的現象
上臂的G都沒有電壓
所以就查到RT9245這顆管理IC上
也沒有PWM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 工作條件有4項:

1. 電源  2.時鐘 3.復位 4.pg

以上只要其中一項不正常,cpu就不能工作....

試想....當南僑供電不正常,南僑會發出reset信號嗎?

當一個集成電路ic的主供電vcc不正常,這ic能運作嗎?

以此類推,當cpu的核心電壓不正常,是否該先修呢?

我沒修過這情形的板子,但我所學的原理跟所看過的視頻教

學是這樣告訴我,所以我覺得要先修cpu供電,當有核心電壓

再來修其他故障點,我的思路給你參考...

楼主:
所以還是得去找個RT9245來換看看了
請問有那個前輩有這顆IC並且可以割愛賣我的嗎?

网友:
不能幫上什麼忙,貼張圖給你參考...

网友:
這個網站的的不錯~謝謝大家的分享

网友:
 playx大你那張圖(cpu主供電檢修流程圖)表可以share一下嗎?
        另外你有其它電路的流程圖嗎?

        你提供的和"張和平"講師的有點類似~但好像比較清楚~是你自己又再整理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不認識張和平,主機板跟atx電源維修是我來這論壇才學會(騙吃騙吃),液晶顯示器替換

維修在我還未進論壇就會了,我並沒有上過課,純粹自修好玩,看我帳號"play-x"就知道,

x代表時間喔...這些資料都是網路取得,現放在寶藏區,要如何進入請看此帖,我已把資料

寄給你,希望你能常來討論,我就能間接吸收到經驗...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