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LM-30維修實例參考

楼主(2009-05-11):
賺賺積分

网友:
請問滷大,修前是影像不清嗎?更換電容後就ok...

网友:
好像玩找找看一樣, 只有照片沒有文字內容!
我找到兩處, FlashROM 貼紙有動過, 昨上方的貼紙也有動過, 換了贴紙麼?

网友:
看起來應該直接換機版嗎?

网友:
應該是重燒 程序 跟接了很多躺下來的電容=..=

怎麼都沒文字

還是感謝分享

楼主:
左邊有散熱片的ic拆下重新植錫
更換鋁質電容

网友:
看起來也算是大工程!換了一堆電容,還要重新植錫,辛苦了。

网友:
真是高手,一般業餘根本無法修到這種境界....

  看著偶,請說出第一張照片到底出了啥故障?謝謝...

网友:
厲害厲害小弟功力還要再加油

网友:
小弟很好奇的想問滷大,是如何判斷出那些電容有問題的呢?

楼主:
因為用熱風槍拆大IC時
周圍溫度高
怕有意外
所以換換也無礙

网友:
阿是那理故障
麻煩說明好嗎
感恩

楼主:
畫面模糊

网友:
???

貼紙不同, series 也不同 ~~~
怪???

网友:
QQ感謝分享  這篇有在液晶工坊看過了

楼主:
一樣是我貼的

网友:
也沒有說換什麼零件就好、神...............

网友(2009-08-08):
通常畫面有雜訊大都是高溫錫裂造成的虛焊或電容量不足。
但說起來簡單,查找才是困難,看起來工程不小。
但我好奇的是將固態電容換成電解電容能夠撐多久?
這樣算完修嗎?

网友(2009-11-08):
...不簡單=..='
怎麼知道哪幾顆容量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透過高人的指點
在台中

网友:
感謝大大的無私分享很不錯的資料,對新手的我幫助很大

网友(2011-03-10):
感謝大大分享!!看到一堆電容想必工程浩大,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