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燈變壓器插電源卻不亮(免啟動器)

楼主(2009-05-12):
日光燈變壓器插電源卻不亮(免啟動器)
接110V交流電

IC板部分

IC板部分

楼主:
疑似保險司的地方是有短路的。
量日光燈接頭無任何電壓

楼主:
其他角度
昨天不知是電腦問題還是.....,上傳圖片一直不成功。
所以就用回覆的。真是不好意思。

謝謝寶貴的提示,晚上回家再試試看。

网友A:
最近也在修一個斷電備用日光燈, 不過小巫見大巫, 你的比較大管! 13W小燈, 還沒修好!

1.大電容底下有4顆二極組橋式, 110V 經過後應該在大電容上有直流電壓約 155V, 這一步要先確認!
2. 變壓器在板上或拆下量一量, 看看是否都有導通bb叫, 大概就是好的!
3. 電晶體焊下用電表測量是否好壞以及順便看型號查資料, 看是否已經損壞或老化.
4. 麥拉電容如果有電容表的話, 就焊下來量一下容量看是否正常或損壞! 可以買零件來換, 不用花很多錢.
5. 板上元件不多, 電阻跟電感不太容易壞, 電表稍微查一下也可以確認!最後還有一顆金屬皮膜電容跟 EMC電容跟保險絲跟 SCL, 一樣稍微檢查一下.
6. 1# 2# 3#都是你同一人回應, 可以用編輯就好, 免得版面拖長, 謝謝!
加油

网友(2010-04-19):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修一個斷電備用日光燈, 不過小巫見大巫, 你的比較大管! 13W小燈, 還沒修好!

1.大電容底下有4顆二極組橋式, 110V 經過後應該在大電容上有直流電壓約 155V, 這一步要先確認!
2. 變壓器在板上或拆下量一量,  ...

哇....大大真是厲害呢!大電容上直流電壓真是155V呢!我剛好有一個安定器固障,依大大第一點檢查,就有一顆電解電容微凸,查一下只有50v,哈..真好運又學到一點,一個安定器250,修好這個約10元,又學到點,真是賺到了, ,大大真強

网友(2010-05-31):
電子元件 通常 電容比較容易壞,尤其是電解電容
我都會先撿查這個部分

网友:
這種安定器
二次側有燈絲電壓(低壓)
燈管電壓(高頻高壓)
檢修時請小心

网友:
...建議先檢查...電容容量夠不夠...再check其他元件..有沒有故障....

网友:
最近也修過幾個,電容器47uf /250v如少於40uf既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