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買金屬薄膜電容的好地方(邱葉原)

楼主(2009-05-12):
其實我常覺得邱葉原的東西都比較貴,可是他那邊很有機會找到長明街找不全的零件
這次又遇到再長明街找不到完整零件的窘境,所以又跑去那看看
發現他那種黃色小盒子的金屬薄膜電容有夠給他齊全,同一型號還有一般大小的紅色豆豆的(日製的耶)
而且價格硬是比長明街任一家外加會員價還便宜,大部分都是一個2塊
(相比之下中將湯的價格真是跟中將湯煮起來的外觀一樣...其他有些東西會比較便宜就是)
找著找著,在興奮之虞,我又犯老毛病了
每次找到那種找很多間找不到的東西時,總是因此會"落糕"些什麼
這次付錢時覺得總價怪怪的,可是那時沒有想太多,還陶醉在找到東西的滿足感
回來重算後發現店員一定是把"1"看成"7"了~~被貴了6塊
只好今晚預計的火雞肉飯便當+味增湯變成排骨飯
----
電阻類如果禾樺缺的可以去大林找,畢竟禾樺可以買散的,對於小DIY族比較方便
大林的包裝單位比中將少,而價格大致跟禾樺一樣
連接器類覺得大林的單價大部分比較好,然後一些萬用盒覺得也比較合用
.
.
.
.
.
.
.
.
......................................................我承認禾樺的美眉已經沒有大林多了

网友:
哈哈..死性不改,寫的"落落長",重點就是最後那一句...看你"看透透"...

网友:
我偶爾 從台南 跑到高雄長明街  買東西 那邊東西比起我們南部便宜很多

邱葉原 在高雄哪裡阿~

楼主:
  P大不要這樣稱讚我拉,真是讓人不好意思
---------
邱葉原--靠近中華路地下道旁邊的2樓,樓下一邊是汽車保養,一邊是美髮
方向性->中崋路從台南往高雄方向時在過九如路在往前走一個小路口後的同一邊(也就是右邊),
約快到地下道前60公尺處,開車的話需要在過九如路時就要轉機車道進來,以免錯過
 ,好像以前有說過了.

目前傷腦筋的是找不到好點的主要大電容35V 4700uF以上
跟47,100,220uF的給音響電路用的那種顏色鮮豔外皮的電容

网友:
一些特殊IC可以找海利機會比較大
地址  高雄市建國二路190巷3號

小龐大關於你在邱葉原價格算錯問題
我幫你反應了
回應說價格算錯歡迎你反應給它們會幫你處理但是不要隔太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cmw895大  為小的喉舌
難道cmw895大剛好今天有去那逛嗎?

這幾天應該還會在去找東西,
只是覺得不太好意思跟小姐講說....
尤其是要是人家小姐跟您熟識,或又有上來這裡看到我開帖的結語
那偶的形象就毀了........

网友(2009-12-22):
不知道可以請問邱葉原的電話嗎?
想要找高壓陶瓷電容(22J 3KV)
長明街找了兩天
有較齊全規格的(百pF以下的-中將),惟獨22J沒有= =
禾樺沒有到3KV的
大林沒有百pF以下的

想請問一下邱葉原的電話過去問一下
因為非專業科系畢業
維修零件部分也都是需要換什麼才買什麼
買量很小,想說跑一趟不近買不到需要的規格
兩手空空,失落感好重

先在此感謝了
說多了,抱歉

楼主:
雖然有去買了幾次但是我不知道電話 (沒發票可以看,從工商登記那也找不到公司登記 ).
記的中將有27pF的,覺得如果不是太短的燈管應該是可以代用的.如果2跟燈管同一個迴路就一起換成一樣的就好.
應該大部分都是用27pF的比較多,剛剛去看掃描器的也是用27pF.

网友B:
這裡好多住高雄的~~~~~~~
能不能幫我個忙阿.....
我本來想直接打電話去大林問的~~~
但是那個副理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在那邊...
所以請大家幫我問一下那邊的電子材料行有沒有再賣
TW2804的監控IC(監視器在用的..)
其他地區的也行....因為我這邊買不到這顆IC阿~~~~~
如果想看我修DVR(監視系統)就幫我找找吧....

我有在露X看到...但是~~~~他依次賣10顆...太貴了...

露拍的TW2804

看樣子放在這沒人看~~~我在開新帖好了

941.48 KB, 下載次數: 216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有去買了幾次但是我不知道電話 (沒發票可以看,從工商登記那也找不到公司登記 ).
記的中將有27pF的,覺得如果不是太短的燈管應該是可以代用的.如果2跟燈管同一個迴路就一起換成一樣的就好.
應該大部分都是用27 ...

恩阿~查了一下黃頁,的確查不到他們的電話,或許他們登記的公司名稱不是邱葉原
恩~中將確實還有27pF的上百顆,還天真的把那上百顆的27pF全部找一遍,想說會不會有22pF的躲在裡面
結果好空虛= =
燈管是15吋螢幕的,應該有點短,不知道是否可以用27pF的
對於是不是同一個迴路的我就不清楚了,因為小弟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畢業的
單純興趣自己找資料了解一些皮毛而已

很感謝小龐大還特地幫我看了一下發票,感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裡好多住高雄的~~~~~~~
能不能幫我個忙阿.....
我本來想直接打電話去大林問的~~~
但是那個副理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在那邊...
所以請大家幫我問一下那邊的電子材料行有沒有再賣
TW2804的監控IC(監視器在用的..)
其他地 ...

不知道這顆的合理價格範圍內為多少?
我有過去在幫shunxing大看一下
因為高壓陶質電容還是沒到手
還是得找時間跑材料行:)

楼主:
嘿嘿..找到了
邱業源電子材料公司->嘉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品銜電子有限公司
地址 : 高雄市中華二路63號二樓
07-3219213
07-3219202
07-315582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這顆的合理價格範圍內為多少?
我有過去在幫shunxing大看一下
因為高壓陶質電容還是沒到手
還是得找時間跑材料行:)

感謝您的幫忙~~~不過已經不用了~~~~
我已經修好這台dvr了~~~正在整理圖片中~~~等等會發實例

网友(2010-01-28):
不知道可否再借此請問高雄的前輩

http://bbs.pigoo.com/thread-18456-1-1.html一文中
看到MaxzRv大的電容都換成日系的

想請問高雄是否有地方可以買到較多規格的日系電容
在長明街的那三間較大店面的裡頭看過
好像都賣主機板可用的規格較多(大容量的電解電容)
不知道是否有賣"個位數~幾十uF的日系電解電容的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