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分離式冷氣不冷故障排除參考

楼主(2009-05-13):
來點不一樣的
昨日接修一台分離式冷氣不冷
發現沒有冷煤
依經驗
先檢查室外機是否有漏點再檢查室內機
查到室內機4分接頭有裂痕
重做喇叭頭螺帽更換之
抽真空充冷煤
試機完成收$$

网友:
請問樓主大哥如何作冷煤測漏,修車廠大多用電子測漏儀,搞家電的小弟到是沒看過

网友:
原來在這裡也有同行出現!

网友:
樓主好經驗

抓漏
大部分不需用偵檢儀
漏冷煤的地方大都有拌著冷凍油的洩漏 濕濕的很好分辨
微露用泡泡水
專業一點就用氟化物偵檢器(裝璜用)遇無氟冷媒就傻了

楼主:
謝謝4樓大
依經驗法則判斷
分離式冷氣漏冷煤大多在接頭或室內機

网友:
小弟我以前遇過的經驗是...喇叭頭沒做好~不然就是在鎖喇叭頭的時候"催"太大力了~導致喇叭頭些許變形,要鎖喇叭頭還要看一下銅管的厚度比較不會催過頭...

网友(2009-06-14):
連冷氣維修都有分享! 真是太謝謝大家了!

長知識!

网友(2009-07-23):
哇,房間內的分離室室內機正有不冷情形發生!!!感謝版大提供此篇文章,但是請問版大,該如何抽真空呢?步驟順序又是如何呢?請版大賜教喔!!不然請人來修又要花上白花花的銀子@@!尤其在這不景氣的時候儘量能DIY才是王道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接上壓力錶看冷煤壓力夠不夠(60~90磅)
2.鉤電流錶
3.查漏點排除
4.用真空pump抽真空  (室溫30度抽15分鐘)
R12冷煤系統用壓縮機改裝當PUMP即可
R410請用專用PUMP
5.充冷煤(參考室外機運轉電流充填,個人習慣充填約75磅)
冷煤壓力錶低於40磅以下個人習慣全部排空重做
以上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R12冷煤系統用壓縮機改裝當PUMP即可
R12更 正R22

网友:
真幸運,漏的地方在接頭,也許沒接錶就可以發現
我家那台X菱分離式新機,才一年就漏冷媒,而且漏在機器內部
要送廠修,不過還好服務還不錯...

网友:
喇叭頭有分鍛造與鑄造,鑄造較便宜容易有雜質一裂,所以不是不是我們鎖太大力,而是太差

网友(2009-09-12):
上喇叭頭螺帽最好是用扭力版手

网友:
原來如此
多看看冷氣抓漏
不知道這各喇叭接頭的壽命多久
才算合理
如果哪天真的遇上了 叫修的話
多少COCO才算合理公道

楼主:
喇叭銅頭使用時間長短不一定
有些用到機器報廢還不會壞
有些用不到3個月就裂開
個人判斷為材質不良含銅量少
再因熱漲冷縮造成
銅的延展是很好的說
本店抓漏排除
充冷煤含稅2500元起
供參考

网友:
電子探漏是很好的工具品質差異大,要慎選品牌不要貪便宜買到像玩具的.

网友:
魯雞蛋大大2500合理,一般有良心的會把問題點處理到好,收2500,沒良心的冷煤直接灌亂收

网友(2010-12-30):
很專業的問題.

网友:
漏冷煤的話可以用空壓機試漏氣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有這樣試過,
一般是加氮氣!

网友:
漏冷煤的話可以用空壓機試漏氣嗎?
引用 网友C:

   經過"乾燥過濾器"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