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mini usb 充電器的問題

楼主(2009-05-13):
請問各位前輩我的Motorora原廠usb充電器為何有的產品可以充電,有的卻不可以?
例如甲產品附的usb充電器不可以充乙產品,而乙產品的充電器也不可以充甲產品,但是丙產品的充電器卻三者都可以充。
請問這是什麼原因?usb的接腳定義不是都一樣嗎?
麻煩知道的人解惑一下好嗎?

网友:
好像有人說過Motorora的充電器會對電池檢查
沒有保護電路訊號回饋的他好像就不會充電
猜也可能充電的對象電池內阻超過充電器能作用的範圍還是對充電器來說已經有過低電壓之類
這樣充電器認為沒有接東西就不作用,(保護電路的關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小龐解說,但是usb的腳位規格不是都一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怎麼不測看看每一款的電壓呢? 找看看不同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的腳位規格是都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mini usb與一般usb不同的是mini usb有五支腳,而usb則是四支腳。
大家都知道usb的排列是V+、D-、D+、GND,但是mini usb的五支接腳是V+、D-、D+、NC、GND,雖然第四支腳是無定義,但是還是可以拿來用,例如手機都會有附直接插市電的充電器、汽車專用的充電器及USB對電腦傳輸線,廠商為了讓手機能分別你插的是充電器或是USB傳輸線,就可以利用第四支腳來完成。簡單說,只要你在第四支腳接3.6V電壓,然後讓該產品對第四支腳做判別,如果有電壓的就是充電器,沒有電壓的就是USB傳輸線。
這也就是b1206說的為什麼甲產品附的usb充電器不可以充乙產品,而乙產品的充電器也不可以充甲產品,但是丙產品的充電器為什麼三者都可以充?很簡單,一定是這個充電器接腳遵照V+、D-、D+、NC、GND定義,也就是不對NC做判別。
電腦上的USB並沒有mini usb的第四腳,所以只要可以用電腦傳輸線充電的mini usb產品都不會有該限制。

楼主:
謝謝各位解答。我終於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