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power-無法啟動

楼主(2009-05-14):
有5vsb
pw-on有5v
pw-ok有0.065v
可是無法啟動
蕭特基二極體是好的

网友:
已經是有色雞等級了....
麻煩看一下版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187&extra=page%3D1

貼個圖囉....
記得改成800*600嘿..

网友:
不知pw-ok是否是 pw-good ? 貼個思路給樓主參考....

若手頭上有數位相機,建議拍照po上來,也方便將來給後來者參考...

网友:
PG信號太低當然不能用 , 抓住PG線沿路找回去是比較快的方法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沒有相機
不知pw-ok是否是 pw-good ----是
TL494是好的
另外還有一顆LP7510是好的
綠線是經電阻100歐母接在LP7510的4腳
PW-GOOD是接LP7510的8腳
先去借台相機可能比較好

楼主:
跟朋友借相機補上照片
綠線短路後pg應該要5v才對可是只有0.06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很關心你的問題,但我沒修過遲遲不敢回文,看看有沒有大大修過?從照片

中得知有燒黑處,不知你有沒有檢測過?加上你說你確定tl494跟LP7510都是好的,

所以就當你已有作基本檢測過.......

如果是我會做這樣檢修,從datasheet得知,pgo是高電平,當pgi電壓不正常時,pgo會

立即關閉也就是無電壓輸出,所以我會先檢測pgi,vs5,vs33電壓,若不正常欠壓則沿線路檢測元件是否正常?

因為照片裡看不清楚,所以大致畫了紅框,給你參考...

ps:我e文不好,底子又差,若有錯誤希望前輩能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我記得一開始樓主好像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會一直聽到像"繼電器"一樣的聲音....
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如果是....
您可以從右邊的紅色圈圈查查....
看看是不是有電阻已經燒掉了....
之前修過一顆就是會一直聽到像"繼電器"一樣的聲音....
結果查線後發現那邊有一顆很小的電阻掛了....
換好後就OK了....

网友:
給你參考看看!
PGi、PSon、UV、OV、FPO與PGo的狀態對應表

LP7510(TPS3510).pdf

405.32 KB, 下載次數: 129

PGi、PSon、UV、OV、FPO與PGo的狀態對應表

楼主:
請教pgi電壓應該是多少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貼張資料給你參考...

楼主:
綠線未短路時
第三腳是4.3v
第7腳是4.5v
其他各腳無電壓

网友:
從資料看來
開機時
6腳必須5V  5腳必須3.3V
第1腳PGI(大於1.15V)和第3腳FPO輸出必須為低電位
滿足這四個條件之後PGO才會輸出高電位
再仔細找一下為何條件會不滿足吧
建議先查5 6腳 , 有可能低壓保護或過壓保護啟動了
當然也有可能這IC壞了 我遇過條件都正常 , 但是就是沒PG信號
這顆可用 TPS3510 或HY-510N 替代
如手上有先換再說 反正才8隻腳......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之前的思路都搞錯....

第七腳vdd 正常電壓應該12v,我以為你檢查過,現在是4.5v就偏低,

我覺得要先修主供電,給你參考...

楼主:
應該是綠線短路時
5腳才有3.3V
6腳才有5V
7腳才有12V

网友:
回复 网友D:

vdd 腳位電壓在datasheet並沒有多作說明,只有說是12v供電跟過壓保護輸入引腳,

你說短接ps-on,5,6,7腳電壓會正常,那pgi,fpo電壓為多少?....謝謝

网友:
這顆ic是德儀生產的仔細看一下規格書就會有答案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02/TI/TPS3510.html

楼主:
拿了一顆好的相同的power測量
短接ps-on
1腳才有2V  3腳才有33mV   4腳才有37mV
5腳才有3.3V   6腳才有5V   7腳才有12V   8腳才有3.1V
故障的電壓如下
1腳才有64mV  3腳才有50mV   4腳才有23mV
5腳才有-0.3mV   6腳才有0.3mV   7腳才有4.5V   8腳才有63mV
好像沒動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t大,我終於搞懂vdd,我一直以為5vsb跟vsb不同....

會不會還有其他短路,造成tl494保護?

楼主:
目前發現是pgi第一腳沒電進來不管有無短接ps-on
可是pgi第一腳是接一個二極體到t3 變壓器
會不會還有其他短路,造成tl494保護
可能要從tl494週邊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F:

pgi電壓不正常,3.3v,5V,12v也沒有電壓輸出,

如果是我會往推動變壓器,主變壓器跟tl494之間相關電路找起,

如照片中燒黑處,T大你可能沒修完全,我的思路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發現是pgi第一腳沒電進來不管有無短接ps-on
可是pgi第一腳是接一個二極體到t3 變壓器
會不會還有其他短路,造成tl494保護
可能要從tl494週邊下手

1.可查主變壓器輸出端至PG_I輸入端是否有斷路(尤其元件接合處之銅泊)
2.PG_I端對地是否短路

网友:
我看您還是從頭查起好了~~~
1.首先還是先量測+3.3v、+5v及+12v輸出端對地是否有短路現象!!!
2.LP7510的3(FPO)、7(VCC)腳電壓是從+5vsb降壓過來的,這只能說明StandBy線路部份是有起振的,
  7(VCC)腳並提供LP7510足夠的工作電壓
3.StandBy線路提供+5vsb及TL494_Vcc,那TL494_Vcc量測正常嗎?
4.倘若TL494_Vcc量測正常,TL494 8、11腳是否起振,有起振才有可能導致OV(過壓)、UV(不足壓)
5.倘若TL494真的在起振後而陷入保護狀態,再來查TL494及LP7510的相關保護線路

网友(2009-10-27):
回复 网友E:

我目前修到的問題跟你一樣! PS_ON 接地後, 12V' 5V' 3V 有輸出, 但 PGO 是低電壓! 照理說 LP7510 第8腳確認電位正常後要輸出高電位!

我建議你把故障的那顆 LP7510 焊下, 然後焊上一個 8 pin IC腳座, 然後把好的那台上面的 LP7510 移過來測試看是否是 7510 壞掉了, 所以 PGO 沒有正確動作.

你的動作剛好可以幫我確認我的問題~ 加油!
-----------------------------------------------------------------------
Sorry~ 下午沒仔細看! 你的故障問題與我不同, 因為你的電壓都錯誤, 所以沒 PGO!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了一顆好的相同的power測量
短接ps-on
1腳才有2V  3腳才有33mV   4腳才有37mV
5腳才有3.3V   6腳才有5V   7腳才有12V   8腳才有3.1V
故障的電壓如下
1腳才有64mV  3腳才有50mV   4腳才有23mV
5腳才有-0.3mV   6腳 ...

照 LP7510 的datasheet 上說明~ PAGE.2 真值表 上:
PGI > 1.5V, PS_ON: Low, UV OV: 低壓或過壓都沒發生, FPO: Low  時
PGO 才會輸出 High!

比對你提供好的power上的ic各腳位電壓, 可以看出都相符合:
(PGI)1腳才有2V  (FPO)3腳才有33mV   (PS_ON)4腳才有37mV
(567電壓都對)5腳才有3.3V   6腳才有5V   7腳才有12V   (PGO)8腳才有3.1V

所以你好的power 上 LP7510的第8腳 PGO 輸出 High, 正常工作.

真值表

真值表

网友:
tdsong 大~ 可以向你請問你不是有一台好的同樣的 Power?

可以問一下, 你 LP7510 第一腳 PGI 的電路, 從變壓器進來經二極體 D7,D8 後的電壓? 以及經過 R28 220 姆與 C25 105 陶瓷電容, C25上的電壓 與 PGI 電壓?

另外請問你的 PGI 腳接進來的分壓電阻 R44 10K 與 R50 2.3K, 阻值與我的一樣麼? 謝謝!

謝謝!
(電路圖請到我開的版下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537&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