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舉手發問

楼主(2009-05-14):
不要打我喔.....嚴禁暴力......
最近比較有空了...就回來這裡啃資料 , 想了很久還是要問 , 不問不知道啊
-------------------------------------
看了各位大大提供的資料 , 實在是有看沒有懂 , 太菜了沒辦法
因為從沒接觸這東西 , 也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來學這門課
搜尋一下網路很多都在討論怎麼設計 , 怎麼弄
但是沒人跟我說
為何有那麼多種的燒錄器 , 版主老師卻獨獨要大家準備8051? 這麼多的燒錄機差別在哪?
自動控制的意義到底在哪? 跟IC的比較器的原理有何不同? 跟回授有何不同?
為什麼搞自動控制的一定要準備燒錄機來燒IC?
以前做過自動認軌的玩具車 , 但是那時候並沒用到這種東西 , 只用到光敏電阻和電晶體就OK了
是不是自動控制就一定要搞的很複雜 ? 像電腦鼠那樣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生活應用例子?
去電子街看到琳瑯滿目的燒錄機 , 價格天南地北 , 實在不知道該買哪一款
想乾脆跟電子街老闆說 " 給我拿一台8051的燒錄機出來 " 又怕他拿台好幾萬的塞給我..........
想自己洗板子也不知道該從哪一種開始 ? 零件也不知如何取得 ?
總歸一句話 , 自動控制到底在做什麼押 ? 超級菜鳥應該從何下手 ?
像音響技術那一區 , 會介紹各種零件,各種線路的優缺點 , 最終目的是要做一台音響出來
那這一區呢?
沒有目的的旅程實在令我很困惑........去圖書館該借那本書來看都不知道.........
實在不好意思問的 , 可是上面的許多問題一直在心頭打轉
好像一腳踩到黑洞 , 沒腳踏實地的感覺.............
希望這裡不是新手禁止進入的地方

网友:
8051是單晶片的元老在網路上相信也看過很多資料了
燒錄機為什麼會那麼多是因為要支援多款IC燒錄
每種IC要燒錄都不一樣最大不同的像是燒錄資料腳位等
所以支援越多IC就越貴
會選擇8051是IC取得容易資料也多
一方面是我手頭資料轉檔程式只要會階梯語言的寫法
就能轉成HEX檔燒入8051就可以執行了
不用要會C語言或組合語言才可以玩
這樣也可以學到PLC的基本知識
程式語言我想要真有興趣跟時間再去學習剛入門對一些人會霧裡看花
自動控制單純一點講
像微波爐的控制面板你就可以把它看成自動控制了
又或是一貫作業的工作機台等等
不知道你的行業別不然就可以找一項你熟的東西來比喻
阿想到一項火車的行車管理平交道的聲光警示
粗略的講一下平交道前後300公尺各放一個感應器A跟B
當火車行經A感應器平交道的聲光警示開始動作柵欄放下
等火車行經B感應器平交道的聲光警示結束動作柵欄升起
這樣就是典型的自動控制當然這一連串的動作過程我們可以加一些保護措施
比方說柵欄該放下不放下就輸出一組訊號給控管中心警示等
暫時先解釋到這裡等我手頭工作忙到一個程度在補資料
也歡迎各位把心中不明之處講出來
大家可以討論討論

楼主:
稍微有點瞭解了......
可是...可是.......
不知道怎麼講.....
第一步跨不出去哩

网友:
一歩一腳印,要踏入電控的世界,就從最基本的電子學開始吧!也許不需要熟讀,但總是要看過,腦中有印像,再來基本的電工也要有涉獵.
電控相關的控制元件就從這裡啟始認識,大大們已提供指引,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靠自己.W大也說要有與趣的人自己要主動學習.
不能看見前人已登上山頭,就以為有捷徑可循,想要一步登天.就算是把所有的文件送到案頭,如果沒有拿起第一本去讀,就沒有讀完的一天.看看彼岸相關書籍的種類及數量與本地市面上所能看到已有很大的差距,不要再有當年學校裡老師有教的才能考試的想法.
例如主機板,液晶螢幕的檢修,彼岸已能出版上市,另外還有教學節目,在本地這是很小眾的技術,可見進歩速度及普遍性是本地學子們無法想像的.人家是拼命求生,全心投入,我們還在戲水,淺嘗即止.
提起精神趕上前去吧!

网友:
首先感謝C大的用心良苦
為了讓不會程式語言的人也能學習,而特地選用8051

再跟D大報告一下

燒錄器的部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http://m955.com/wp/archives/142
雖然好像只能燒89S51,但一開始應該夠用吧(若有謬誤,請大家不吝指正啊)

另外,希望這個網頁能對D大了解PLC有一點幫助 ^^
http://labview360.com/forum/forum_posts.asp?TID=8870&FID=175

在此有個小小的疑問就是
階梯語言是?@@?
小的在網路上有找了一下
不是很確定是什麼
http://twforums.two-way.com.tw/redirect.php?tid=55&goto=lastpost&sid=VZOZOS
是這網頁內所說的LD=Ladder Diagram (階梯圖) 嗎?@@?

网友(2009-06-23):
回复 网友A:

8051 是老牌子了, 也是個指標!! 一路走來, 其實只要學會了 8051 , 之後遇到不管哪種廠牌哪種型號的控制器都難不倒你.

cmw895 大哥講的很對, 不管是硬體的參考線路或是軟體的程式碼, 8051都是找得到最多的資料. 不管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都是很容易取得的.

學 8051 能夠做什麼呀??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也很妙, 你有沒有想要過這樣子的一個定時器, 就算停電了也記得目前的時間, 不用調整, 設定的時間到了就會做事情?
我自己是想要一台玩具車, 改造後的玩具車, 一台可以跟電腦連線, 改變行為的玩具車.

网友(2011-01-02):
C語言和組合語言都不太好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