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家電維修DIY-除濕機故障排除參考

楼主(2009-05-14):
除濕機故障排除參考
故障問題:運轉10分鐘後自動停機
處理方式:更換除霜管溫棒

网友A:
酷唷~
不過那種零件在光華商場找的到麼?
謝謝分享!

网友:
請問這是溫度感測器嗎?
好利害那麼多東西都會修n_149|

楼主:
是的
除霜用
跟原廠請料

网友:
跟原廠請料
在那一家. 賣廠請料

楼主:
看那家廠牌就那家請

网友B(2010-09-05):
大大請問一下在保險絲後跟變壓器前的一個突波電感是什麼型號
再下有一個跟這一樣的除濕機一插電就連同保險絲ㄧ同燒毀是哪裡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問一下在保險絲後跟變壓器前的一個突波電感是什麼型號
再下有一個跟這一樣的除濕機一插電就連同保險絲ㄧ同燒毀是哪裡有問題?

上面應該有編號,
跑一下線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插電就連同保險絲ㄧ同燒毀是突波器燒毀短路.規格分110v.220v電子材料行有賣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小弟已完修.我將另一個調換過來.另一個是用在風扇那邊.我想風扇沒有應該沒關西.所以就將它接在電源入口.

网友D(2011-08-04):
引用 网友A:
酷唷~
不過那種零件在光華商場找的到麼?
謝謝分享!

除霜棒( 感溫棒) 光華商場找的到!    但規格 有不少種   接頭也不盡相同

向原廠買 =>  通常比較貴  => 尤其是 散戶  ----> 不知 滷大 這種專業常客 請購零件是否 有優惠?

向光華買 => a. 先確定原零件阻值 b.自己可能要改插頭

网友E:
以前要換冰箱的風扇馬達時....
去東X經銷商...沒有
請他代訂...不賣USER
只好從網上訂購再改插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霜棒( 感溫棒) 光華商場找的到!    但規格 有不少種   接頭也不盡相同

向原廠買 =>  通常比較貴  =>  ...

10家約有7家有優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要換冰箱的風扇馬達時....
去東X經銷商...沒有
請他代訂...不賣USER

嚴格說起來 沒有修不好的 閉極馬達

冰箱的風扇馬達(閉極馬達) 損壞修復方式 可參考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31193-1-1.html

一級 保養  : 銅套承軸  或 滾珠承軸  清潔(WD40) 與 潤滑

二級 維修 : 更換 承軸 (如果銅套承軸支架 損害嚴重, 可能無法修復, 只有換掉, 但不好找就是了 )

三級 維修 : 更換 線圈 溫度 保險絲

四級 維修 : 如果 燒線圈 不好接 時 就要 進行 燒線圈 重繞手術 (很少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家約有7家有優惠~

滷大,

您有 跟安欣(東元) 打過交道嗎 ?    它們的原廠 零件 價格 比較硬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滷大,

您有 跟安欣(東元) 打過交道嗎 ?    它們的原廠 零件 價格 比較硬 嗎?  ...

打交道~其實都認識阿!
零件價格還好,去拿比一般使用者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