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微波爐NE-R30A不能加熱(已修復)

楼主(2009-05-14):
姊姊的朋友家裡飲水機故障叫我去看看 問清楚故障原因之後就拿著三用表出門
據說是清洗完後插上去燈就不亮了 , 我猜想是水跑到裡面導致短路將保險絲燒掉
拿起螺絲起子想拆 卻看到一張小貼紙  於是把起子往裡面插
就修好了.....原來現在的開飲機也有reset開關......早知道就拿回家修理......
他們看到維修過程都傻眼了...........
幾分鐘後 , 老闆娘得寸進尺拿出擺在廚房角落的國際牌微波爐 ...........這下換我傻眼了n_154|
問清楚故障狀況 , 只是不能加熱 其他狀況都正常
很明顯是微波產生器那邊的問題 ,  其他電路應該都ok
拆開後 , 拿起電表量一下 , 二極體開路 , 溫度保險絲ok 高壓保險絲沒有通
所以拆下來再測一次 , 確定高壓保險絲真的燒斷了 ,
順便再測量一下其他零件
最大顆的變壓器是短路的(正常)
電容(輕微擺動 , 應該正常 , 沒帶電容表來)
其他開關順便測試一下(都正常)
風扇也正常
所以先把零件拿回家想辦法
其間抽空到電子街找零件結果沒有人有賣 , 上網查一下 , 發現很多人都有類似情況
跟大家討論過後決定寫mail給國際牌服務站 , 第二天就有回信了
原來國際牌的服務站都有零件零售點 ,  請我就近購買即可
台中這邊是跑台中大墩路280號地下室 , 那裡有他們的零件銷售據點 ,
一般人只要拿零件跟型號即可以購買零件 , 共花了190元還附贈發票喔
零件拿到手測試一下 , 發現我犯了一個錯誤 ,
因為我是拿指針型電表出門, 用x1檔測二極體是開路的 , 而新零件也是開路的 , 開始懷疑 ,
於是用x10k檔測試 , 發現有動作 , 表示我判斷錯誤.....................
所以原本的高壓二極體應該是ok的............唉呀好丟臉這當然不能說出去....
難道高壓二極體的特性跟一般二極體的特性不太一樣 ?
---------------------------------------------
跟他們約時間拿回去裝好之後 , 仔細再檢查一次 , 放一杯水測試 ......OK囉 ^^:on_163|
至於這二極體就留著做紀念囉
-----------------
微波爐跟開飲機的電路其實非常簡單 ,  只要主要零件沒事 , 就有修的價值 ,
只是微波爐需比較小心一點 , 因為他吃電很兇 ,必須單獨吃電來用 , 以前修的時候把房間無融絲開關跳脫了.....
還有雖然有金屬柵網在門口 , 但是使用時還是不要靠太近比較好
還有不要連續一直用 , 很容易掛掉.......
原本的保險絲是5K0.7A已經被改成5K1A的保險絲 , 難道他們知道這東西很容易燒掉?
好險沒給姊姊丟臉...........

网友:
所以原本的高壓二極體應該是ok的............唉呀好丟臉這當然不能說出去....

嗯嗯嗯~~~~我絕對不會說出去的 !

所以最後是~~~保險絲 over 了 ! 二極體沒事 !

网友:
上次維修時!也被高壓二極體騙到

网友:
開飲機,在燒熱水的部份,為預防空燒,都有加裝溫度保險絲,有105度和110度的!

比較好的就用可復式的溫度保險絲,超過溫度就跳掉,要壓一下才會回復....

不然插電都不會有動作喔!

网友:
很棒的維修經驗, 謝謝分享!

网友(2010-07-14):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A:
恩~~~去年5月的~~~還被挖出來~~~
不過~~~這也讓你學到一件事情~~~~要帶回家修~~~
部可以給客戶看到~~~~以免沒錢收~~~~

但我就是時常做傻事....客戶拿來~~~我一壓就好了~~~連個服務費都收不到...

网友:
這一篇之前看過,後來又找不到
現在又看了一次,吸收大大的經驗,

其實也常遇到電腦開不起來的,
到我這一上電,又開機正常...
哈,服務費也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去年5月的~~~還被挖出來~~~
不過~~~這也讓你學到一件事情~~~~要帶回家修~~~
部可以給客戶看到~~~~以免沒錢收~~~~

但我就是時常做傻事....客戶拿來~~~我一壓就好了~~~連個服務費都收不到... ...

這個都要收學費呀!!

因為書上(使用手冊)都有教,不看嘛!!

收點加油的錢也爽......現在油資那麼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