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牌液晶電SAMPO LM-30ATN 開機螢幕亮一下就關機是何原因

楼主(2009-05-15):
  • 聲寶牌液晶電SAMPO LM-30ATN 開機螢幕亮一下就關機是何原因 ﹔電源輸出有5V但會不隱用三用電錶測結果在4V-5V跳動http://file:///D:/照片/100_2146

楼主:
    • 不知如何上傳圓片

网友:
積分未到10是不能貼的,去別區回文一下吧

网友:
建議 把舊文看完...

回覆滿10篇就可以發文了,板規請詳讀。

网友:
電源輸出有5V?????????? 不懂........我看過的液晶最少電壓都應該是12v吧

网友:
電源輸出有5V???請問是哪邊的電源??
基本上 P+I板上有 12V,5V,3.3  不知道您測的是哪個。

貼個圖上來會比較清楚點。

网友:
通常通電之後會亮一下就關電,可能原因有電源開關壞,或是輸出電壓不穩,檢查濾波電容看看.

网友:
可以把電源和負載(高壓板,主板....)先分離後,測一下起動電源後各腳位輸出是否都有正常的電壓值

网友:
為何不請滷雞蛋解決說明他可厲害喔

网友:
有很多實例阿~
翻翻舊文也許有你要的

先看電容...在跑線路也不遲...@@

繼續加油

网友(2009-09-12):
我昨天才修好我的聲寶17吋液晶 型號SL7007的螢幕
狀況是訊號線接顯示卡 突然閃一下就全部黑了  最後顯示無訊號
結果拆開看 電源板上面電容四顆其中兩顆突起  我就全部換掉
就正常了 要不然現在沒辦法上網

网友:
可能是其中一組ccfl昇壓變壓器線圈層間短路或燈管有漏電造成啟動保護電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聲寶17吋液晶 型號SL7007的螢幕,狀況也是沒有畫面
看到11樓大大的文章後,就動手拆開看看
在拆外殼時,實在很難拆,動作開始暴力起來
拆開後,外殼反而沒事,結果去拉動到連接到面板的排線,排線中有幾條被拉斷了 (後來才發現)
也是爆電容,首次學了怎麼換電容,雖然換的過程有點波折,不過算是順利換成功了
開了機後問題變成一片白,過不久後變暗,像是沒有接收到訊號的樣子....

排線拉斷了怎麼辦啊,我把整條都拆下來了,排線的型號好像是AWM2896
一般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也許買的到吧,不過那個接頭怎麼辦啊?
原本兩端的接頭就不一樣了,有可能買的到嗎?

麻煩有經驗的前輩們指導一下,感激不盡啊

网友:
去專業電腦回收商買lcd已破的拆來用大約150-300元

网友:
每台LCD連接面板的排線的接頭都一樣嗎?這樣的話有沒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買的到啊?
補充一下,我這台面板是型號好像是 CHUNGHWA CLAA170EA

网友:
這有可能是背光板有問題~就不然是電源板電源ic有問題?

网友(2009-11-08):
接電送訊號 開電源! 電源燈有呈現綠色... 背光一閃就消失~ 可能是電源高壓或燈管壞掉!
電源燈如果呈現橘燈比較可能是AD壞... 你說的那種排線應該有在賣~

网友:
我想大部份都是電容問題吧..若不是電容..就應該是燈管了..

网友:
ㄟ~~~~~這不是我這兩天在修的液晶電視嗎......
怎摸狀況依樣~~~~不過~~~我的是已經完全不能開機~~~
還在找問題~~~~

网友(2010-02-09):
嗯~~~大多都是電源那部份有問題~電容有問題為大部份

网友(2010-04-13):
電容+案件  這兩樣東西 好好給他檢查一次應該會有答案

网友:
我只是覺得各位大大都好神喔,沒有看到圖片,什麼資料也沒有,就能隔空抓藥,給了這麼多答案,真正佩服

网友:
這應該叫做亂槍打鳥吧 XD

网友:
那麼多人在打 總會有1個打到

网友:
問的人也說不清楚,回答的人也回答的粉爽,還有排線壞了去回收場找的,真正是請鬼出藥單。應該把圖片鋪出來,請這些熟手大大幫忙比較快,沒有也會介紹你去哪裡買。

楼主(2011-01-04):
高壓壞掉機會比較大

网友(2011-02-21):
亂槍打鳥,總會打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檢查按鍵有阻抗也會出現這樣狀況
+上妳說的5V 不清楚 由那測出的電壓正常 PI板上會有 12V 5V 3.3  3款電壓出現

請提供提片 比較好協助你處理這問題  大致上 可推測為 MOS管貫穿 老化OR 電源管理晶體 故障 OR 燈管 掛魯
再者 類私狀況 其他文章應該 多爬點文章 參考下

网友:
先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先看電源板有無 5V SB
若無5V SB
先拔除往高壓24V電源
開機量看看有無 24V如有24V
檢查高壓板或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