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51軟體簡介

楼主(2009-05-15):
提示: 該帖被管理員或版主屏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確很方便,如果只是簡單的順序控制可能是不錯的選擇。
謝謝分享

网友:
開課了....趕快拿椅子來排排坐 !!
邁出成功的第一步 :
1. 如果我要使 LED1 亮五秒, LED2 亮 10 秒......我應該要如何在 PLC-51 裡面寫什麼 ??
2. 寫完之後要做什麼才可以燒到 89S51 裡面呢 ??

楼主:
H大在此先說明一下PLC動作條件
一般來說PLC要動作一定要有輸入條件
比方說輸入端接  按鈕開關  近接開關  溫度開關 感測器 等等
再經過條件判斷處理
之後再做輸出動作
比方說輸出端接  指示燈 繼電器 蜂鳴器 等等

拿你的題目來做的話
輸入條件為一個開關 (接在8951第1腳) 當開關ON的時候
輸出動作  LED1 (接8951第39腳) 亮5秒後滅
                  LED2 (接8951第38腳) 亮10秒後滅

plc-51寫法為

LD        00
OUT        40
LD        40
TIM        60
SEC        5
LD        40
TIM        61
SEC        10
LD        40
ANI        60
OUT        20
LD        40
ANI        61
OUT        21
END

說明
               指令         要素號碼
第1行      LD        00   開頭的常開接點(A接點) 00
第2行    OUT        40   把結果輸出至補助電驛 40
第3行      LD        40   開頭的常開補助電驛 40
第4行     TIM        60   令限時電驛60處於工作狀態
第5行     SEC        5      限時電驛 單位 秒(另一種寫法  #    5  為5毫秒 )
第6行      LD        40   開頭的常開補助電驛 40
第7行     TIM        61   令限時電驛61處於工作狀態
第8行     SEC        10   限時電驛 單位 秒
第9行      LD        40   開頭的常開補助電驛 40
第10行   ANI        60  串聯常閉(B接點)限時電驛60
第11行   OUT        20   把結果輸出至輸出電驛 20
第12行    LD        40   開頭的常開補助電驛 40
第13行   ANI        61   串聯常閉(B接點)限時電驛61
第14行   OUT        21   把結果輸出至輸出電驛 21
第15行   END                          程式到此結束

階梯圖我再後補
PLC-51寫完後點選組譯選項中的存檔並組譯
你會得到三個檔其中*.hex就是你的燒錄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次cmw895版主說階梯圖都用AUTO CAD畫,但是AUTO CAD實在太龐大,看是否有比較小的畫階梯圖程式可以使用就很幸褔了。
有人知道的話要貼一下哦!

楼主:
W大PLC程式編輯軟體 Ladder Master 就可以畫階梯圖了
AUTO CAD畫電工圖

网友:
自動控制是不是要先準備好硬體 , 然後依照線路和工作需求來設計軟體 ?
可是我們初學者不太可能去準備吧? 如果是模擬是以何種方式呈現? 燒路器上面的一連串燈嗎?
漸漸好像有點懂了 , 就好像是規劃工程的流程圖
自己先設定要跑的路線 然後假設應該出現的回應  然後模擬跑幾次 如果有錯誤就先除錯
等到覺得可以了之後再燒到晶片中 讓程式代替我們監控工作流程........
就是可以精簡人力資源的東西吧?  這樣也可減少人為錯誤增加產能
畢竟機器人比人類還不會出錯 , 也不會喊累
這樣說來 自動控制好像沒有自己的AI吧 , 只不過是依命令行事的機器人
這東西各行各業好像都有看到過哩  這就是自動控制的應用嗎?
學校學過一點點的VB , 能派上用場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就如 cmw895版主所說的 :  ( 先有一個輸入條件, 然後對這個條件產生反應 )
而這個 輸入條件 如果用電腦送到 8051(如透過 RS232,485 等) 你就可以用 VB,C 等來寫這個前端程式 !!
但是 8051 還是要有對這個輸入條件作反應的 kernel & os 程式 !

如果你是初學者,叫你用C 或 ASM 來寫,首先在心理上就會因為畏懼而退縮 !!
而 PLC-51 就是最簡單達成 8051 作反應的一種命令式的語法 !!
利用它寫完 8051 的反應動作,然後組譯,之後再燒錄到 8051 裡面 !
這樣大功告成, 你看版主用 14 行就寫完了我出給他的考題....

网友D:
對了對了, 我在想....是不是還是有人搞不清楚到底要準備什麼東西來上cmw895版主 的課??
簡單的說你要準備的東西應該是 :
1. 8051實驗版+8051燒錄功能+電源 !! ( 8051 系列要選比較熱門編號的 )
2. plc-51 程式
3. 實際參與 & 勇於發問的心 !
就醬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了對了, 我在想....是不是還是有人搞不清楚到底要準備什麼東西來上cmw895版主 的課??
簡單的說你要準備的東西應該是 :
1. 8051實驗版+8051燒錄功能+電源 !! ( 8051 系列要選比較熱門編號的 )
2. plc-51 程式
3.  ...

看到帖子就迫不及待想去買東西了
但..硬體是否有規格呢..
電源要幾V的呢
8051實驗板是自己做嗎?該用什麼東西做?

网友D:
你好 :
你用 89s51 的實驗版好了 !!
因為這種 8051 base IC 架構對燒錄最簡單, 而且網路上找一找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線路圖 !!
就連燒錄程式都可以下載到 !!
喔~~~我覺得不應該這麼說.. (我有反省)
請先照下面兩步驟開始玩好了 : (可以用麵包板作依個就行了, 不用半小時的時間)
1. 請先照下面的圖做出可以燒錄的線路 ! USB 電源的部份先不要用,用外接電源好了,免的不小心將 USB 燒壞了 !
2. 當燒錄可以完成,再依照版主所貼的線路做出實驗的版子好了 ! ( 如果買現成的實驗版,怕你會花落落)

179.93 KB, 下載次數: 135

這是燒錄的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
你用 89s51 的實驗版好了 !!
因為這種 8051 base IC 架構對燒錄最簡單, 而且網路上找一找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線路圖 !!
就連燒錄程式都可以下載到 !!
喔~~~我覺得不應該這麼說.. (我有反省)
請先照下面 ...

真的是滿容易理解的線路圖,真是太謝謝你了,讓我來研究一下ㄏㄏ

网友:
這個線路好簡單, 我也來做做看  謝謝n_122|

网友:
hope大~你好!
想問一下,我買不到89S51...缺貨嚴重,新竹勝特力
用下面這顆可以嗎?可以重覆燒錄嗎?還是只能燒一次?AT89S52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41029
不過看他規格的MHZ跟你的圖不太一樣,那個震盪器是做什麼用的呢?
不好意思,我比較好奇...

楼主:
89s51跟89s52只差再flash memory大小
89s51為4K
89s52為8K
我是都用89s52
震盪器是看你的軟硬體做用
一般需同步的話就要注意一下(除頻)

在這裡謝謝HOPE大大幫忙回覆

网友:
除頻??不太瞭解你意思
軟硬體作用是說...我要換AT89S52上面標的規格震盪器24MHZ,而不能用12MHZ嗎?
震盪器旁那兩個電容是不是也要換

楼主:
jkdakj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規格書上寫的是最大你可以用到24MHZ
at89s52-24為最高24MHZ
at89s52-33為最高33MHZ
震盪器旁那兩個電容一般石英振盪器都用30pf 跟頻率無關
單晶片會用到振盪器是因為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叫機械週期
MCS-51規範定義振盪器振盪12次為一個機械週期
所以12MHZ/12 一個機械週期為1奈秒
另外有個baud rate也跟振盪器有關

有空檔我再補後續名詞

网友:
C大的那個程式
有點不太懂@@
看來應該還是得先去多啃一些資料

另,HOPE大這邊有發89S51的自製燒錄器了@@

小的不知道,還在另一個帖又發了一次啊

网友:
沒關係啦 ...
事實上 小龐大 早就在調查帖上面就有 po 燒錄器的自製方法了 !!

网友E:
材料買好,線接好,程式打好,準備燒錄時發現....電腦沒有25PIN的PORT,這該怎麼辦呢...卡到瓶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材料買好,線接好,程式打好,準備燒錄時發現....電腦沒有25PIN的PORT,這該怎麼辦呢...卡到瓶頸了

都沒人遇到跟我一樣的問題喔?用RS232燒錄不知可以嗎
http://mahdi0828.blogspot.com/2008/05/mahdis-programmer-v10.html
明天來去買MAX232試試,成功的話再回報囉

网友:
抱歉, 我只知道 megawin 的 82g516 系列可以用 RS232 燒錄, 但是裡面必須有 BootCode 才燒的進去, 所以沒有建議你用 !!

如果你是成功要回報喔 !!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都沒人遇到跟我一樣的問題喔?用RS232燒錄不知可以嗎
http://mahdi0828.blogspot.com/2008/05/mahdis-programmer-v10.html
明天來去買MAX232試試,成功的話再回報囉

我實測後軟體燒錄是可以跑完,但實際動作卻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動作都跟我寫的PLC程式不一樣;看來MAX232是不可行的...

网友(2009-06-23):
回复 网友F:

卡到陰?? 看起來很正常的動作呢, 我的意思是 mpu 它很負責任的做它該做的工作. 應該有可能是程式本來就是這樣子動作的, 也許是寫入程式的時序出了問題, 造成傳入程式錯誤??

http://jiliweb.co.cc/uncategorized/2009/89c2051-programmer/
這個站看到的是利用另一顆 mcu 做出 usb 介面的燒錄器. 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G(2009-07-25):
引用 网友E:

我實測後軟體燒錄是可以跑完,但實際動作卻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動作都跟我寫的PLC程式不一樣;看來MAX232是不可行的...10187

你好!!我是燒錄程式的設計者,可不可以將你的Hex Code傳給我,我看看是不是程式的問題XD

hayden0828 (AAAAATTTTT) gmail.com

网友(2010-01-13):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是燒錄程式的設計者,可不可以將你的Hex Code傳給我,我看看是不是程式的問題XD

hayden0828 (AAAAATTTTT) gmail.com

因為很久都找不到問題
我就擱置在一旁了
現在2010年了上來才看到你問題真不好意思
那個Hex Code因為不能用我就刪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