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NF7-S POST AF

楼主(2009-05-15):
各位大大安安,這個板子是可以正常開機,壞就壞在進BIOS設定完後,按儲存後重開機就擋在AF了,瑩幕沒劃面,要在關掉再按POWER ON 又進入了要你設定,你假如又要進去BIOS設定,又是同樣的問題,不然就是按F1就可以進WINDOWS了,這倒是沒差,差是差在我裝XP2800+CPU,它給我顥示SEMPRON 1200GHZ BIOS內怎麼調都是100X XXX(倍頻吧) 看樣子好像是BIOS無法儲存,請問這要往那個方向去修理,對了,我曾重新更新BIOS碼,也是沒用.............

网友:
BIOS 設定不能儲存,開機時會有錯亂現像,再怎麼至設定也無法改善.
是否是RTC電池電壓不足或RTC供電電路有問題?

楼主:
電池換過好幾個試,情形都一樣,還發現一個問題,當主板上的 RESET 線接上 主機板就不開機 POST 00 有時是直接POST 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問題就是CMOS電路出問題,請參考這帖....有時電池座接觸不良,喬喬就好..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605&extra=page%3D1

RESET 線接上 主機板就不開機 POST 00 有時是直接POST FF

理應電腦機殼上的RESET開關壞掉,可用電錶檢測先...

网友:
也許...南橋震盪線路也注意一下吧

楼主:
安安 如圖 4個晶振中 上方靠南橋那個(25000)有一隻腳電壓無窮大電表都量不到還會發出吱吱聲,其他電壓都正常,會是這個引起的嗎,請問這個晶振是起振什麼零件

网友B:
"霧莎莎".....我幫你抓張圖給你看.....是這3顆還是另一顆,順便報上頻率

网友C:
BIOS 版本確定過了嗎?!?!

先換一顆同版本的BIOS upadte 到最新版本~~
因為型號辨識錯誤也是有可能~~~
REST線接上~~
先確定REST線是不是好的~
因為之前有遇過...接上不開機....拔掉卻是可以開機的....
因為REST開關一直被拉LOW....
致於振盪器...25.00應該是SATA專用的震盪器
參考看看!!!

网友:
不要再問了,南橋的bios儲存區塊壞了,拿去回收吧!殺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 版本確定過了嗎?!?!

先換一顆同版本的BIOS upadte 到最新版本~~
因為型號辨識錯誤也是有可能~~~
REST線接上~~
先確定REST線是不是好的~
因為之前有遇過...接上不開機....拔掉卻是可以開機的....
因為REST開關 ...

安 bios已更新到最新,rest線確實是壞的.已解決,也許是如大支狼大大說的.南橋有問題.但還是可以開機,可以使用,只是比較討厭的一點是主機板抓不準cpu的型號和時胍,還有不能斷電(關掉power的電源).不然又要開箱跳cmos進bios調設定了............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霧莎莎".....我幫你抓張圖給你看.....是這3顆還是另一顆,順便報上頻率

安 你的圖怎麼那麼清晰呀 是另外那一個,之前弄錯了,以為那個綠色的是南橋 頻率是25000有大大說是sata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個石英晶振的Clock應該是25Mhz,要量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就像W大說的,再送電後,用電錶打DC檔,黑棒接地,紅棒分別量石英晶體的兩隻腳,電壓大概是1.xx V和2.xx V,先判斷有無起振!(我這樣講不知道有沒有錯!?有錯請各位大大們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石英晶振的Clock應該是25Mhz,要量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就像W大說的,再送電後,用電錶打DC檔,黑棒接地,紅棒分別量石英晶體的兩隻腳,電壓大概是1.xx V和2.xx V,先判斷有無起振!(我這樣講不知道有沒有錯!?有錯請各位大大們指導。) ...

震盪器如果頻偏電表可以量的準嗎?震盪器如果故障也跟上面的問題無關!

网友:
開機後 再更改的的cmos設定值bios再啟動時如果可以取得,南橋內的 coms 應該未壞吧.
如果是壞的,在重新reset時會coms check error.  再說一次:電源未切掉時就能保持正常時請檢查cmos電源電路,不要在查晶振了!
cpu自動設定的部份,請確認主機板是否支援至2.8g,如果不援當然無法自動正確設定.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大大!我知道了!目前changpun大大的問題是和這個石英晶體的Clock無關,而最主要的問題是在於BIOS內的程式或是南橋部分電路有損毀。
三用電表頂多只能量出石英晶體有無起振,至於震盪的頻率就無法測量得知,必須借助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