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二)

楼主(2009-05-15):
示波器有專用的測試棒,測試棒的好壞差很多錢,尢其是原廠的測試棒的價錢真的令人咋舌,測試棒上有1:1及1:10的切換開關(我看過1:100),測試棒也有分是適合給多少頻率使用的,一般100Mhz的示波器都會配100Mhz的測試棒,測試棒接往示波器那端的BNC插頭(記一下,示波器那種插頭(插座)叫BNC插頭(插座)),這個插頭上會有一個可以調整的小孔給使用者校正該測試棒,這個可以調整的東西並不是半可變電阻,而是一個半可變電容,它就是改變電容值來達到校正的目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常見的測試棒。

測試棒一般都是附兩支,並套上不同的色環以辨別示波器上的垂直放大軸使用,第一次使用示波器或更換測試棒時都要再經過校正才使用才正確,以下我們來看測試棒怎麼校正︰

首先將測試棒的1:1及1:10開關切在1:10上,將測試棒插在示波器的校正孔內,然後調整垂直軸及水正軸旋鈕到可以看到波型為止。如下圖︰

如果你看到的是如下圖︰

這表示測試棒調整孔內的半可變電容補償不足,請用一支無磁性的小起子調整。

如果你看到的是下圖︰

這表示測試棒調整孔內的半可變電容補償太大,也是要調整。

那到底到調整到什麼情形?請看下圖︰

調整到這樣就可以了。

下一次我們要開始認識示波器上的各個旋鈕,最後我會以如何利用示波器幫我們研判修理電子產品的實例來做結束,用這麼多時間來做這件事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大家來這裡不會空手而回,如果你願意講一下你的心得(不是感謝、分享....),我想我就會很高興了。

待續

网友:
謝謝W大教學,心得目前是沒有,倒是有2個問題請教?

1. 在用基準校正,W大是切換DC耦合,但小弟切換AC或DC耦合都行

2.在測電源控制IC,PWM輸出信號時,我的方波會變形,因為我人在外無法拍攝,
   (CPU供電)
  照片明晚再補,大致口述一下,就是如圖方波的角會變滑角非直角,後面還會

  抖動,這樣漏電嗎?還是我旋鈕設定錯誤,板子確定是OK滴,不知懂我的意思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校正測試棒用AC或DC並無差別。
PWM波型你拍給我看好了,你用紅色畫這樣我看不懂。

网友:
原本要出去小喝,又衝回家拍照,我是不管他,有波就好...

可是剛剛測不會抖,會不會之前接地沒接好?......

网友:
對不起...波型記錯..4樓是電源控制ic,下面是mos 的g極...

网友:
請看我這帖,與您書本上的暫態振盪很相近.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944&extra=page%3D1

网友:
謝謝c大,其實我就是參考你這篇跟w大另一篇,所以我就用"準ㄟ",有波就行...

至於那本書是拿來作說明(怕沒有人知道我再說啥),相當古老一本書,民國74年再版,

裡頭內容我幾乎看不懂,蝦咪是像頻放大器,射頻及中頻.....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13&extra=page%3D5

現在是電源控制ic的pwm輸出,這樣的波型正常嗎?有人跟我不一樣嗎?

网友:
W大你真是.............
我的示波器波形是這樣 , 已經很久了n_108|
看了你的說明才想要調整看看 , 想判斷到底是哪裡的問題
調整前 仔細想了一下 你的波形跟我的不太一樣
就想到一個假設
就是平常都用CH1 , 所以應該是操過度了
我就先輕輕敲敲看CH1附近 , 發現波形會抖動
就把CH1的旋扭搖一搖 , 發現只要往地面的方向 施加點壓力
就會變成這樣
也就是說 旋扭不行了是吧  或許裡面有空銲的情形  或許要噴點接點清潔劑
總之 要拆開看看才知道 找時間再來拆吧
您的一篇文章輕鬆的引導了我找出問題所在  感激不盡n_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