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power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09-05-16):
當我插上市電檢查保險絲燒毀,就查高壓查
發現c5027功率晶體短路
c945小晶體短路
d20二極體打穿
R49電阻1.5歐姆無限大
更換以上零件
上電測5VSB還是沒有
於是測量T1變壓器輸出二級體結果發現二級體開路
更換後上電有5VSB了

短路Power On測試,果然運轉了

网友:
修雜牌電源有時要很細心,偷料偷的兇,一故障便燒毀一堆,恭喜T大修復成功..

若能PO上電源控制IC,讓後來者參考也算是功德一件,謝謝..

楼主:
電源控制IC

電源控制IC  tps3510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圖片好像太大了,要修改成800*600,

你這IC好像跟另一貼相通,請問你的VDD在待機是5V,

開機後12V嗎?

楼主:
圖片好像太大了,要修改成800*600 不好意思圖片已刪除下次改進

VDD在待機是4.5V
開機後是12V

VDD是直接從5vsb接一個電阻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