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USB充電器的製作

楼主(2009-05-16):
最近女友的弟弟因MP4老是要用電腦開機才能充電,想說買一個USB的充電器,我想說做一個給她弟弟用,雖然去買一個才沒多少錢,也比較快。

但我想體驗製作的過程 ,想做以下這種的http://tw.page.bid.yahoo.com/tw/show/qanda?aID=1199196695

USB有四個腳位V+、D-、D+、GND,我只要買黑紅線接到V+及GND,加上穩壓的IC嗎,不知道如何製作,想問一下?

网友:
覺得拿沒在用的 5V變壓器去改成USB接頭(1個15-20塊)就好,尤其是手機的變壓器,很方便
USB接頭要是有現成不要的線也可以剪開來用,或是利用主機板附贈的USB後檔版去接
這樣子體積小也比從無到有製作好攜帶,也不用煩惱要怎麼裝箱
不想破壞原本變壓器只是多買個DC頭(7-10塊), 在跟USB接頭焊在一起---都是正接正;負接負,只需要V+及GND
超過5V的在接個7805(10-15塊,小散熱片5塊)穩壓,頂多後面接個小電容跟LED燈與LED限流用的電阻

其實也有在販售變壓器DC頭轉接USB頭的轉接器,買那個還比較划算(好像單買15-25塊)
1.3;2.5;3.5的DC頭規格都有,要是買整組的,還包含各式手機連接頭好像199的樣子

也有便宜的USB變壓器 只要65-99塊......><

楼主:
小龐大,謝謝你的回文,你說的問題剛剛有想過,我也是想說這樣應該會來得方便許多,但我想做的是從無到有,就是連那5V變壓電路製作到USB,不遇目前

我找了一堆資料,我看我還是先用你說的方法做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提問, 剛好之前帶小狗在河邊散步時, 撿到的 USB 變壓器! 雖然我已經修好黏合! 我就拆開來拍給你參考.
其實你如果已經在電源版爬過不少文的話, 大概對電源原理應該有概念了, 最近不是有一個修台達電450w Power的版?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546&page=1#pid228082
電路一樣是分高壓/低壓, 脈衝變壓器, 整流, 濾波, 穩壓, 隔離回授, 保護..等!

网友(2010-10-17):
都無法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