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1521高壓板代換實例

楼主(2009-05-17):
哈哈哈....我終於有東西可以分享了,這是客戶交修的LCD,都是同一款。本人實在太拙了,在這裡看了這麼多文章,可是還是修不好,只好請別人修,為了偷師冒險破壞保固標籤看他們的處理方式,再拍下來回饋痞酷網的各位同好,希望對各位有點幫助:

左邊長條型的那片就是換上去的高壓板,原來的高壓線圈及兩個濾波電容和一個電感已被拆除,因為被壓在下面,所以看不到。
原有5個輸出的點,但只拉了其中"紅黑黃"三條
棕及程色兩條沒接
主要是黃色那條不好找,它的作用是開啟高壓工作的控制用

楼主:
補充一下。。。

這三條線分別是
紅:+12v
黑:負極
黃:on/off
至於adj為和沒接,他們的回答是。。。。。東西只要能用就好。。。。無言。。。。

就時間和成本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式,但其實我還是希望能用真正的修理方式,把原來高壓板的問題找出來,並將它排除,我認為這才是維修的正道,可是我。。。。。還要再加點油才行。。。。

网友:
偷偷告訴你,做的好n_116| ,其實不難學,以後這種錢自己賺就好了..

楼主:
哈哈哈。。。。見笑了

我一開始也想說自己來,可是ON/OFF那條線,我一直找不到接點,所以只好作罷

网友:
P+I板上ON/OFF 判斷可以參考我的文章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480
通常P+I跟AD的接線組中  有兩條或3天通往高壓地方 其中一條就是了  當然通電量最快了'

网友:
其實跳高壓不難學,你觀念要正確,那個區塊做什麼用分清楚!
要找就很快了,我在猜他ADJ找不到就是觀念不夠清楚,有些ADJ要過一個電阻才可以用= =

有些板子則是不能跳高壓...Viewsonic XD

爆了只能進行2級維修了...

网友:
ON/OFF在板子上屬於訊號線,在線路圖上比5v , 3.3v還小條,要找出來只要用條線接3.3v去找P+I板上接A/D板的細線去觸發看看燈管是否能點亮,點的亮的就是ON/OFF。

不知道小的這樣解釋是否正確,如有錯誤請其他大大修正,感恩!

楼主:
回#7

你說明的是沒錯啦,可是這塊板子ON/OFF觸發並不是在引腳上,你看第二張圖紅線上方,他原是將ON/OFF接在那裡的,顯然發現不對,所以又重新找過,才又接在現在的位置上,而我也量過那些引腳,並且按啟動鍵觀查其電壓的變化,可是都沒結果,我想我應該要用最基本的方式,走一下線路,只是我太肉腳了,走沒兩下就亂了......無言....

网友:
給阿水,點的亮不一定是on/off,所謂的on/off是指打開跟關閉,也就是說,當你打開時會有電壓,關閉時電壓會消失的那一個電壓才是on/off,如果像你所說的這樣接,有可能會導致恆亮,關不掉。因為有的板子設計不同,3.3不一定拿來給on/off用。

另外,板大 po 的,如果啦依照正確的處理方式,我指的不是修板,沒有做保護,很容易去短路到

网友:
感謝f大的說明!
所以要接a/d和key來開關測試出哪點是on/off

楼主(2009-11-26):
此高壓板故障補充說明

這一型的液晶,我後來又修了四台,
因為都同型的,
所以就把高壓電路比較各個電壓,
結果發現,
此板的故障點主要是因為80LL15T-7-YS的高壓線圈故障
線圈故障後會導致C5706燒毀
於是就產生一開機亮一下即消失的結果
不過故障點找到了,
可是這一顆80LL15T-7-YS高壓線圈卻買不到
所以最後還是用通用高壓板更換........唉.....

网友:
80LL15T-7-YS這顆對岸有賣人民幣8元.
http://www.jswxw.com/public/mulu.asp?gid=115
參考看看!

网友:
如果是高壓版 ~沒有標示 ON/OFF   ADJ   要如找到 ~
+12比較好找 ~  QQQQQQQQQQQQQQ

网友:
其實有些版子會寫在上面,這時候就不用特地去找
on/off 是由a/d版輸出到p+i版的,接腳就那幾跟^^
可以先過濾電壓輸出跟GND腳位,然後去量開關時哪些腳位有變化
ON\OFF跟ADJ應該可以從亮度調整選單區分出來(抱歉我沒試過)

网友(2010-06-21):
回复 网友A:

這位1大媽咪論壇是用來討論的專業論壇,灌水無助於權限的提升,反而讓有心學習的新手浪費很多閱讀的時間

网友:
感覺好土製的改法
但是有時候查不出問題又不得不這樣弄
哀......

給 tony6605 版主
請問為什麼三隻鳥不能用此方法呢?

网友:
啟動信號及準位不同,就可能造成無法直接以通用高壓代用,須進行線路改接。

网友(2010-11-16):
好剛好需要它  謝謝

网友:
改高壓版不失為初學者或一般電腦工作室的好方法
只要做好防護的工作,及了解高壓工作的條件,改一台機器
20分鐘搞定,說真的還沒有遇過不能改高壓的pi版

网友(2011-05-18):
多學一樣...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