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個焊下MOSFET的方法

楼主(2009-05-17):
有熱風槍的大大們要焊下雙邊或四邊晶體的焊接腳時方便多了.以前小弟要是想要焊下多腳IC就頭痛 要不然也可以把接腳剪一剪這樣也行.但要是想拆廢板上的晶體時.這一招就行不通了.小弟在最近拆雙邊晶體時突然想到.一支烙鐵拆一邊.那2支烙鐵不就可以拆2邊嗎?果然蠻好拆又快.現在小弟都用2支烙鐵來拆MOSFET .至於四邊晶體小弟還沒用這個方法過.

网友:
@@"兩支烙鐵???怎麼拿??像拿筷子一樣嗎??

J大能貼個圖教學一下嗎?

楼主:
大大你好.可以呀.讓我先搞清楚要如何貼圖.我先說明一下.先用一支烙鐵在要焊下的晶體上.焊一點錫(就是吃錫)然後一手拿一支烙鐵.同時在晶體上加溫.這樣就可以焊下晶體了.

楼主:
這是我拆下的實例請看.照的不好
雙邊加溫
完成拆下後
請大大們多多指導

网友:
哦哦哦!了解!
感謝j大教學!

楼主:
那裡.那裡.一個小'方法.現在正在嘗試焊下四邊的晶體.如果有好方式
焊下時.再貼上來不過我想.要焊下四邊晶體.還是要有熱風槍會方便多了

网友:
  莫非你就是傳說中的“雙槍俠”jack.wu ?
只要技術好,一支烙鐵也可行!

网友:
果然利害
是少林還是武當派的

楼主:
大大們愛開玩笑.小弟不是什麼派.只是在焊下晶體時.突然領悟提供給大大們做參考.要焊下晶體是有很多方法.小弟正在嘗試自製(熱風槍).如果成功再貼上來.

网友:
自製(熱風槍)??真厲害
我大概只能拿吹風機跟大大比畫一下囉

网友(2009-06-29):
雙刀流,看到這個想到以前版子打錯件,結果用雙刀流用了幾千片版子,真是恐怖的事情.

网友:
喔喔~    感謝大大教學    MOS.....難搞

网友:
我用一枝烙鐵就可以
先用尖嘴夾和烙鐵,把兩個腳抬起
要小心,不要把腳夾壞拉斷
之後便可以解焊散熱片

网友:
我來提供一個方法
先找隔離線.裡面的網線.就是接地線
再用烙鐵+網線+松香.或焊油也可以
吸薄焊錫.再用細鋼絲揷入ic空隙加熱
可以整排腳抬起.而不傷ic和電路板
換新ic也可以全部補錫.後再烙鐵+網線+松香
將多餘焊錫吸掉不要短路就可以

网友(2009-09-02):
這個厲害..有拿一隻都怕被燙到了..居然還有2隻的..= =

网友(2010-08-01):
用風槍很容易就吹下來。
MOSFET下面有塊很大的特片,散熱用的。
烙鐵的熱度不夠用。

网友:
用一字起子+烙鐵就可以了
將焊錫大量的用在兩邊
然後先融掉一邊焊錫
用小支一字起子把零件扳起(一點點就好)
換另一邊,重覆幾次就ok啦
錫吃多一點是重點!!

网友(2010-10-16):
我是小夾子+烙鐵

网友:
感謝j大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