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直接驅動線的作法

楼主(2009-05-18):
我在露拍上買了一條高壓板直接驅動線,含運花了120兩銀子,拿到手上拆開來一看,它成本大約只要20塊.....又一次無言....
在這裡分享一下它的接法,本人已測過,確實可行,對於測式燈管好壞,相當方便
方型接高壓板,圓型接工作電壓DC12V
紅為+12V,黑為負極,藍接ON/OFF點,其電阻約6.1K歐,就是直接把12V降到3~5V的電壓即可

這圖是我用小畫家畫的....參考就好,美不美就別討論了...XD

网友:
這條線不適用於所有的 Inverter Board !

每一家的接腳定義不同 , Connector 5 , 6 ,7 Pin 也都有.
還是真實了解如何查較實在.

ex: (較常見舉例)(Pin1 ,2,3,4,...)
5 Pin : 12V , Gnd , Adj , Gnd , On/Off
6 Pin : 12V , 12V On/off , Adj , Gnd , Gnd
7 Pin : 12V , 12V , Gnd , Gnd , On/Off , Gnd , Adj

网友:
嗯,比較認同2樓的說法,每一支公板的定義不同,不一定是這樣接,不然會燒掉

楼主:
歹思....
沒說明清楚,我知道PIN腳有許多不同的格式,但只要確認這三點的位置接就一定可以用,當然使用者在接之前要先看清楚再上電...
其實重點是+12V不要接錯腳就好,其他兩支接錯頂多不亮,不會燒掉

网友:
嗯,沒錯,看來我記錯了,哈哈,沒錯的確不會燒掉,現在才想起來。

网友:
DESKTOP LCD
我是採用 ATX (AT) POWER SUPPLY 直接驅動
剛好有 12V G 5V
使用杜邦端子頭 (拆 CD-ROM (DVD-ROM))

如果是 NB 的 INVERTER
VCC 有 不同的
就不可以了

网友(2009-08-04):
我的是6 Pin : 12V , 12V On/off , Adj , Gnd , Gnd
我接1.12V.3.On/off.6.Gnd這3條3.我用6.8k到10k試都點不起來,但用12v與5v去點又可以
是我哪裡錯了嗎,還是一定要用6.1k的才行

网友:
有些ON-OFF是吃負信號的(要接地才會動),也有的是吃單擊觸發(L→H→L),所以不見得都是維持高電位點亮。
另外,有些升壓電路在ADJ/DIM空接時,也不會動,必須給一電壓信號控制亮度。

网友:
我自己做一組,用12V/500mA變壓器輸入,串接10K電阻還加個開關,高壓單燈管輸出大小接口並接,可測試17"以下燈管,或當照明燈具還蠻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議你接好後帶電用電表量5V的輸出,確認電壓輸出是否在5V附近

网友(2010-04-24):
嗯,比較認同2樓的說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講了一般比較少碰到了技術性問題,嗯...請大家記起來吧!!!

网友C:
這個應該不是降壓電阻喔,應該是限流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應該不是降壓電阻喔,應該是限流電阻

沒錯! 頂多限流而已無分壓動作,所以實際加入ON/OFF 啟動電路時會超過實際設計的極限!

若僅用來測試使用,時間不長還好。時間一常或是說常用這片高壓條做燈過測試點燈~ 或許這啟動電路會提早買單。

這是典型常見高壓版端的啟動電路,還要看實際設計時的架構及阻值看多出的電壓影響多大?

网友:
自己的做法是裝上7805先行降壓5V,後接一1K歐姆電阻限流。
至於ADJ部分,則是使用一個VR從5V及GND間分壓,達到亮度控制。

网友:
狼大的作法比較正規啦,

网友:
大家有沒有注意,liu大的說法是用來測燈管而已,如果是測燈管,那就用固定的一條高壓板就OK了,并不涉及到不同的高壓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