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通道 MOSFET 觸發問題

楼主(2009-05-18):
目前在修一 Power Supply 上有一顆 MOSFET FQA11N90C ; N-Channel 900V / 11A 無法判斷好壞!!!

量測步驟: (數位電錶)

0. 3端都短絡
1. G 對 D ,S 都無限大
2. D 紅棒 S 黑棒 無限大
3. S 紅棒 D 黑棒 .240 ( 240 Ohm )
初步正常
再來測觸發 S黑棒 D紅棒
量DS間電阻值 : 與上述同 , 未觸發成功!?

再找另一種 IRFP450B N-Channel 500V / 14A , 心就各一顆
依上述方法測試 ,觸發後 DS交換極性量兩次
537 Ohm  -->   59 Ohm
無限大     -->  200 Ohm

以上 , 請問是 FQA11N90C 已掛了,還是觸發電壓不夠....

711.48 KB, 下載次數: 158

869.25 KB, 下載次數: 12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晚安︰
你有把Datasheet連結留下,表示你有讀我們的版規,在此謝謝你的配合。
不過你問的問題在舊文中其實已被提過多次而且還有朋友提供視訊影片教大家如何用電錶測量MOSFET的好壞,你應該善用搜尋或一篇一篇看才會讓自己不會遺漏些什麼,這是我的建議。
測量MOSFET的好壞我就留著讓你自己找資料(反正就在這個論壇裡面),不過我可以跟你提一點你錯誤的觀念,用數位電錶測量MOSFET的好壞無關觸發,也就是數位電錶是無法觸發MOSFET的。

楼主:
這顆已接回測試正常無誤,但是還是不懂W大的意思! " 數位電錶是無法觸發MOSFET的。"

我是參考 MOS 場效應電晶體測量 這文章內容 , 裡面是提到讓MOS導通的量測 , 那 觸發( Trigger )與 導通 不都一樣? 觸發後導通 ;這樣說對嗎?
請W大幫忙解釋,真的想破頭也不知其差異在哪?

网友:
數位電錶用2極體檔位是可量測mos管
但通常我都使用指針式電表 歐姆檔輸出電流大應用較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早在這個論壇有電子電路版的時候就有人問過MOSFET要如何測量好壞?我也有就這個問回答過。
主機板用的MOSFET一般在D-S極有接一個二極體,因為二極體它有0.5~0.6V的順向偏壓導通特性,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二極體是否正常來間接判斷該MOSFET是否故障。
請注意!你測量的結果只表示MOSFET內部二極體正常,並不一定MOSFET正常,只是大部份二極體正常MOSFET一般也正常而已。
MOSFET的G極是觸發腳,但是要正常觸發MOSFET工作是需要電路,你光用三用電錶是無法觸發它的。

网友: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1.先確認G到S 和 D 是否都開路
2.確認 Bodydiode 是否正常
3.gate 給10v 用 電子負載去灌一電流,但不要太大約0.1A ,量測DS的電壓, 去反推導通電阻是否在SPEC內
如果都通過那就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