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150 畫面水平間隔條紋維修實例

楼主(2009-05-18):
再來一篇畫面水平間隔條紋維修實例,這是同事請我維修的,測試發現C61電容47UF/16V老化失容,更換一顆47UF/50V(更耐操的)後畫面正常了。因只換了一顆電容又是老同事,當然是免費服務囉!!!不過同事有請我喝兩罐涼的。
(註:畫面垂直線條是面板不良請不要理它)

畫面水平間隔條紋

网友:
請問你是如何發現這顆電容老化? 方法是? 謝謝!

謝謝分享!

网友:
我跟happy大的問題一樣,可分享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一顆一顆換 換出來的....

看圖片,SMD的固態電容,被換成DIP。

所以我想是一個一個換,如果只針對AD其實不會花很久很久的時間。

不過這要有熱心及備料齊全的做法.

恭喜板大嚕~

楼主:
就是拿相同規格的電容銲上測試線,然後基板上電對懷疑的電容做並聯測試,再觀看螢幕有無變化,問題就抓到了呀!
拆下測量幾乎沒有容量,不過要做好絕緣,以及極性不可接反,否則會搞很大。

補充:
ViewSonic VG150 A/D板 = i-TECH 15" = INX 15" =...知道的人再補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可以做並聯測試~但是不會有災情出現嗎=.=?
有變化是變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容並聯容量越大! 故容量小的跟容量大的電容並在一塊, 容量上升! 但前提是故障電容是容量下降. 如果是電容損壞短路, 此法可能無法測出!

感謝 wet 大的分享!

网友(2009-11-07):
我也來推一下,今天修了一台INX15吋,也是這樣的問題,不過這顆電容拆下來用電容表測,有42U的容量,照理說應該還可以用,但是畫面就是有水平間隔條紋,換上一顆電解電容就OK了,因此建議各位大大不用再測了,有同樣的問題就換新電容就好了。

网友(2010-01-17):
原來可以使用並聯來測試  受教了
謝謝分享

网友(2010-05-22):
 這邊就有一台inx150T也是水波紋,可是我換了依舊水波紋捏~
反倒是我把解析度那邊進階部分改監視器設定就好很多了說~水波紋變很細很細,不仔細看倒還看不到!!!

网友:
直接並聯提高容值測試
確實是好方法
以前我不會都只是笨笨的一顆一顆拆下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水波紋要換C19這顆電容1UF/50V,參考以下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42-1-1.html

网友(2011-06-19):
我也有一台快掛點了,等狀況再差一點就要學大大來修囉...

网友:
"贊"喔!恭喜完修!

网友:
又學到一招惹
真的是寶貴的經驗呀XD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問題可把vga輸入(a/d板)到面板的固態電容查一查..八成都是那幾顆不良

网友:
今天也修一台VG-150,,感謝大大提供C61 (47uF/16V)要換,,但我換(47uf/25v)後還是一樣,,
我最後把另兩顆C37 ,C43 一樣是(47uF/16)換後就OK了,,提供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