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710s 開機顯示約15秒後 暗屏 (已 完修)

楼主(2009-05-19):
ViewSonic700c 開機顯示約15秒後暗屏,拔掉AD版與LCD面板間的訊號線後,情況皆相同;螢幕有亮約15秒後暗屏,電源顯示燈恆亮。通電測試高壓版與訊號版間的排線有12V,on/off 排針自螢幕點亮有約3.5V,當暗屏同時電壓歸0。
個人沒有電子基礎的條件下,初步判斷為低壓異常造成電壓回饋關燈。請問該如何檢查高壓版電路元件?或者是我故障判斷錯誤,又該從何下手檢測維修?謝謝 各位先進指教。
高壓版正反面,如下附圖。

网友:
你是說 開機有畫面有背光約15秒後 背光會消失,拔除屏線狀況依舊?

是這個意思嗎?

如是建議將P+I基本重要的焊點補一補,試試看有時候是因為空焊。

如果沒有用,建議P+I的照片,拍重點式的照片上傳,比方MOS拉 高壓區塊。

楼主:
謝謝 tony大~我試試看 焊點補強後 在測試,謝謝

楼主:
重焊過,電容檢查過容量都大於OR等於標示容質,燈管還是會亮15-20秒熄滅= =
請問15J100 是0.15uF/100V的意思嘛?明天 在重新解旱 在查看看= =!

网友:
你好  電容是陶磁的吧  ??
Description 立式陶瓷電容
Capacitance 15PF
Tolerance(±) ±5%
Voltage DCV 50V
Dielectric NPO
Lead Pitch (mm) 5

网友(2009-06-22):
你好  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我之前有遇過類似的情形  開一下子燈管就熄滅
我檢查的是   C204   與  C205   2個金屬皮膜電容
看他是否有裂開的情形   然後更換
如果買不到同型號的  買相同容值 耐壓差一點的 也沒關係

楼主:
15J100 測量為150nF 與樓上 前輩 列的15pF 不同,網路上 找不到規格= =
請問 有前輩知道 正確 為何嗎?幫我確認下 謝謝

网友(2009-08-04):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 .15J100 前面有個點 .
也就是 0.15uF 100V 容量

高壓電路故障問題多出在振盪電路的 C5707 電晶體與振盪電容 .15J100 與升壓變壓器. 可以都一一拆下測量是否已經短路或正常.

穩壓部份就直接測量電壓是否正常, 我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否是+12V, 正常的話則這部份電路就功能正常.

网友:
1000nF = 1uF,所以0.15uF = 150nF。
有些會標示.15,有些標示154(15X10^4),也友直接標150n。

楼主:
謝謝各位 解答疑惑~

楼主:
點點鎖碎時間 終於完修。前後依照先進指導,檢查過SC5706*4(OK),.15J100塑膠電容(150nF OK),高壓變壓器補焊,也試過 換接 另一個殺肉下來的面板 也試 會暗掉的毛病。沒轍了.....看的P+I板,快放棄的同時,發現 紅圈處的接座4個焊點中有1個裂開。吸掉重焊測試,居然OK @@... 拆拆TEST斷續2個多月,被這個小裂焊整到= =
發火....整各高壓變壓器,自一次側到燈座接口的跳線.元件焊點,全部吸掉改用W大介紹過的 新源金屬焊錫線重焊(60:40)...... 再次確認測試,OK~ 整機裝回.完修 呼~~
有1點些微裂錫的接口

有1點些微裂錫的接口

有1點些微裂錫的接口

裂錫點

裂錫點

裂錫點

再次確認測試,OK~

確認測試 穩定OK

確認測試 穩定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唷~

也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我都幾乎臉貼著PCB檢查有無空焊錫裂等問題,因為年紀大了(近視加老花),小地方真的是大關鍵,恭喜了!

网友C:
您標示的裂錫點只是固定燈管插座的焊點,應該跟燈管沒有關係,
問題應該發生在其他焊點上.

楼主:
我原本也是認為接口末端只是固定接座.所以第一次補悍沒動到接口處,只動到高壓變壓、C5706、.15J100、電容檢查容質與高壓電容。
最後孤注一擲也只有補那個點,就真的高壓穩定了(接主機重複開機使用2小時),沒發生過載保護@@。
為此我也很懷疑與疑問... 因為最後比較確認是導電度的問題.保險點才將過高壓的線路補悍(60/40焊線),因為這些焊點表面都氧化看起來顏色灰灰的(03年出廠機種)。原本焊點顏色灰暗沒有金屬光澤,材料行購買60/40銲錫顏色光亮,有錫器金屬光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標示的裂錫點只是固定燈管插座的焊點,應該跟燈管沒有關係,
問題應該發生在其他焊點上.

同意兄台的講法...
樓主除了這個錫裂點有補焊外,
應該其他的焊點也有再加強吧!!
也許是某個焊點補焊後OK的吧...
理論上您指的問題錫裂點是不會有那個問題的
總之~恭喜你修繕成功囉

引用 楼主:
因為最後比較確認是導電度的問題.保險點才將過高壓的線路補悍(60/40焊線),因為這些焊點表面都氧化看起來顏色灰灰的(03年出廠機種)。原本焊點顏色灰暗沒有金屬光澤,材料行購買60/40銲錫顏色光亮,有錫器金屬光澤

拍謝~沒看到這段話~

网友:
有些無鉛錫的確久了會有錫裂等問題,所以可以的話全部焊點都補一次會比較好。

网友D:
ViewSonic VG2227wm 開機顯示約3秒後 暗屏
開機有畫面有背光約3秒後 背光會消失
請大家同我了解問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ewSonic VG2227wm 開機顯示約3秒後 暗屏
開機有畫面有背光約3秒後 背光會消失
請大家同我了解問題呀

可以另起主題討論,可以的話貼上內部照片會更好,一般會這樣通常是背光/電源電路有異常所致。

网友(2010-05-02):
小小的地方也會造成大大的問題..

网友:
也許是某個焊點補焊後OK的吧...

网友:
渴望賜教

您好
各位大大我有同一型號板已固障許久有兩個地方燒毀全黑一直查不到零件型號
為C212    R260  期望有同一型號板的大大能告知零件型號 將感激不盡
另外請教各位大大為何會燒毀C212    R260兩個地方 會不會換上後開機馬上就又燒毀
   渴望賜教 感激不盡  感謝 感謝您

网友(2010-07-07):
R260和R252是一樣的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請你也幫我看一下Q215嗎?我的是他烤焦了,看不到型號
Q203   Q204   C204  可能要仔細檢查一下,
C212找W大在論壇裡貼過的文吧!好像有看過他說過他是如何取用SMD電容做更換的.(不太確定,好像在主機板區看到的)
(貼片電容上沒有標型號)

网友:
Q215 負責IC202 第10腳供應電壓的啟動電路 確定是一顆 PNP晶體。 型號查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