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六)

楼主(2009-05-19):
這一篇是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系列的最後一篇,再來就是實際演練,這一篇我們來討論延遲掃描。
一般人從延遲掃描這句話中是很難了解其真正含意的,說的不好聽一些,它有點違反命名的原則"信、雅、達"。要解釋延遲掃描之前我們要先知道為什麼叫做延遲掃描,其實延遲掃描是學理上的命名,它是從示波器對待測波形的現象動作,但是如果從結果來看,它卻是波形局部放大。我知道光是講到這裡大家可能就會聽不懂,接下來我用幾張照片來說明。
首先我用函數波訊號產生器調出一個連續的窄脈波,請看下圖︰

注意看我的SEC/DIV旋鈕是5ms︰

為了觀測脈波的起始位置,我已經把水平的POSITION旋鈕往右調到讓我可以看到的地方︰

由於脈波實在太窄太細,我實在看不清楚它的波形如否正常,所以一般我們會加速SEC/DIV旋鈕,我把它右轉到2ms,如下圖︰

哇!雖然雖然水平拉開看的比較清楚了,但是螢光幕變成只能顯示一個波形,而且這個脈波怎麼上升的部份不見了,再加速SEC/DIV看看︰

還是沒用,再加速SEC/DIV看看︰

死心了!就算你直接再拉起SEC/DIV旋鈕上的紅色X10倍開關也沒用。真的沒解了嗎?延遲掃描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設計的,有延遲掃描的示波器有兩組水平掃描電路,平常在使用的稱為主掃描,也就是A AND B SEC/DIV旋鈕中的A,有延遲掃描的示波器還另外配備了一組水平掃描電路稱為延遲掃描,也就是A AND B SEC/DIV旋鈕中的B,延遲掃描它有內含一個可以自由調整位置的控制器,讓使用者設定要比主掃描延後多長或多久,我們只要把B掃描設位置設定在A掃描看不見的地方,那上面舉的這個例子的波形就可以被清楚看到了。

接下來我們先回到示波器上,延遲掃描在這台Tektronix 2235示波器上要用到的旋鈕我先列出來︰

INTENSITY
這是示波器的度度控制器,大家對照下方照片,面板上印著外圍表示A(主掃描),內圈表示B(延遲掃描),也就是外圍的旋鈕控制主掃描的亮度,內圈的旋鈕控制延遲掃描的亮度。不過大家要注意一下,使用延遲掃功能時,主掃描的亮度不要調的太亮,只要到剛剛好可以看見即可,否則在延遲掃描時反而會看不清楚。

A/B SWP SEP
這個旋鈕的功能是將主掃描及延遲掃描光跡分開。

HORIZONTAL MODE
HORIZONTAL MODE的淺藍色框框內有一組切換開關,由左到右分別為A、ALT、B,剛剛有說過A是主掃描,B是延遲掃描,而ALT就是用交替方式同時顯示A掃描與B掃描。
上一篇已經告訴大家我們一般在使用的時候是使用A掃描,如果你只想看延遲掃描,那就將此開關切在B的位置,如果兩者都要看,那當然就切在ALT,當此開關切在ALT的時候,如果延遲掃描的其它項目都調整妥當,那螢光幕上主掃描的波形會出現一段比較亮的線段,這段比較亮的線段就是延遲掃描的範圍

A AND B SEC/DIV
我們還是對照上一張照片,主掃描及延遲掃描的時間都是使用A AND B SEC/DIV旋鈕控制的,大家注意這個旋鈕上有印著DLYD SWEEP,下面還印著PULL,也就是當要使用延遲掃描功能時,需要輕輕拉起這個旋鈕再往右調整即可。那不能往左嗎?不是不能往左,是往左沒有意羲。因為在SEC/DIV旋鈕主掃描的位置剛好也是延遲掃描的位置,也就是A掃描與B掃描是同一時間在掃描,所以你必須往右轉才能製造延遲時間出來。
剛剛才說過,比較亮的線段就是延遲掃描的範圍,那此線段的長短(也就是延遲掃描時間的長短)就是這個旋鈕決定的

B TRIGGER B RUNS AFTER DLY
要使用延遲掃描必須要把B TRIGGER的LEVEL旋鈕右轉到底(也就是+的位置),大家注意看一下LEVEL旋鈕的右邊區域是淺藍色的,並印著B RUNS AFTER DLY,就是要轉到這個位置。

B DELAY TIME POSITION
請看下方照片︰

有看到這個精密可變電阻就知道這台示波器有延遲掃描,這個旋鈕就是在設定要示波器從那裡延遲掃描的,這個旋鈕的刻度分為內、外圈兩個部份,數字都是從0~9,內圈每轉動滿一圈,外圈就變動一個數字,它呈現的數字也是有意羲的,例如SEC/DIV能計算時間(頻率),它也可以做,而且在某些地方還比SEC/DIV方便。

看完了延遲掃描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剛開始那個看不到上升部份的窄細脈波,看看如何利用示波器的延遲掃描讓它原形畢露。

一、INTENSITY外旋鈕的亮度請調整的剛好可以看到就好,內旋鈕先轉到中間值。
二、B TRIGGER的LEVEL旋鈕右轉到底(也就是+的位置)。
三、調整A/B SWP SEP旋鈕讓它先在中間。
四、將HORIZONTAL MODE開關切在ALT的位置。
五、A掃描調到至少可以使螢光幕出現一個完整週期的波形位置(以本例是5ms),B掃描部份等波形出現後再依實際情形調整,在本例是0.2ms,最後調整B DELAY TIME POSITION把主掃描比較明亮的線段移動到要延遲掃描的位置。如下圖︰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這是主掃描的波形︰

下圖是HORIZONTAL MODE開關切在ALT的位置同時顯示主掃描及延遲掃描的波形,當然你也可以調整A/B SWP SEP旋鈕讓它們分開,調整B DELAY TIME POSITION把主掃描比較明亮的線段移到中間那個窄脈波的中間,0.2ms足可以把明亮線段含蓋整個窄脈波,所以經過延遲掃描後非常清楚。

如果只要看延遲掃描就把HORIZONTAL MODE開關切到B。如下圖︰

很清楚的一個漂亮方波,它的上升時間可以整個呈現,這就是延遲掃描的功能。

這部示波器終於講完,很希望大家能夠有所收獲,有問題歡迎大家討論。
下次我會拿幾個維修實例當例子。

网友:
總整理,方便閱讀

技術上幫不上忙,僅能做點小工聊表心意
這是W大"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系列1~6的滙整,我已轉成PDF檔

网友:
補一張照片  A/B SWP SEP ....

哈哈..我一直搞不懂INTENSITY 內外圈在幹嗎?看起來像阿達不達的符號,但沒標示+,-

現在終於搞懂了,謝謝w大用心教學,也同時感謝c大熱心整理資料,想順便請教w大,

窄脈波要如何調?信號產生器跟w大同牌子,但沒有led顯示,買來只測試電源開關是否

正常就又包好好沒動過...

range (Hz)      1k
function          脈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那是貼錯圖了,謝謝你幫我抓蟲。
窄脈波怎麼調?第一張圖不是有照出來嗎?
其實訊號產生器有很多種,用途也不盡想同,有買就要用,否則也是很浪費的。

网友:
期待維修實例...雖然 有聽沒有懂  ~但是也都要先看過一遍...
謝謝W大 花時間  提供 .教學

网友:
謝謝 W大對示波器做詳細的解說,
目前正慢慢研讀消化中!(不知是否能完全理解? )

也謝謝 carlos_liu大費心整理,

网友:
熱烈的掌聲給你,真正上了一堂寶貴的課。終於知道了什麼是延遲掃瞄,辛苦了WISH兄。

网友:
經過了許多年,終於了解示波器許多轉紐的設定調整,在學校裡都只有用最簡單的功能,也沒有特別去問(因為不知到要去問!)
感謝w大的指導.

网友(2009-07-25):
感謝你的分享 真是受用

3QQQQQQQQQQQQQQQQQ

网友(2009-10-03):
謝謝--還是有看沒有懂,期待實例講解

网友:
 謝謝大大您的分享,再次謝謝您.

网友B(2010-09-21):
終於看完囉 ~大致都摸過一遍 ~~W大這6篇真的不錯 ~最好配合示波器玩~.
不然按鍵很多 真的不知道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終於看完囉 ~大致都摸過一遍 ~~W大這6篇真的不錯 ~最好配合示波器玩~.
不然按鍵很多 真的不知道功能

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
機器設備出廠時都有操作手冊
男人就算不會操作使用
只要查照一下
基本上都能搞定
女人如果也有操作手冊的話
那麼男人也就不用那麼辛苦了n_008|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

网友(2011-07-09):
老師教的,學生聽的懵懵懂懂,只好來溫習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