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的幾個裝機報告

楼主(2009-05-20):
這次的主角是 SF-106N,在音技當時這也是個非常熱門的電路。
一樣是雙差動全對稱的線路架構,製作也是簡單又容易,獲得許多好評。
包含我自己這台機器現在還在服役,快三十年了沒有修過半次真是不簡單!
我現在找不到原設計的電子文件,其設計與計算過程與上回貼出的小天使後級非常相像,請自行參考。

這裡有四份文件都是從不同角度來製作這台後級,各有巧妙,不能不看!

1.39 MB, 下載次數: 629

1.57 MB, 下載次數: 492

1.82 MB, 下載次數: 482

507.24 KB, 下載次數: 411

网友:
谢谢版主,一个问题四个角度。

网友:
呵呵..SF-106 好懷念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必您也曾經有過吧!

网友(2009-06-19):
請問各位前輩,你們自組擴大機是買現成配件回來組,還是自己洗板diy?

對岸出的SF-106N

國內小天使

要把板子設計成那麼小,可能要好幾年功力...

為何老是喜歡用像臘腸的電阻,是音響界的標準嗎?

楼主:
初期學習建議買套件來裝,一次購足省事省工又減少失敗機會,享受愉快的裝機經驗,但錢要多一點給人賺。
如果買零件方便也會買零件的話就可以只買電路板空板,可以創造自己不一樣的機器。
功力再進步就可以自己畫線路板自己洗板了,那又是另一番樂趣了。
電路差不多弄懂後可以自己來改造或設計線路,這時差不多可以出師了,也有玩不完的機器,但是就是時間不夠。

音響電路花錢少樂趣多,很適合老年退休時來玩,什麼都沒有就是時間多。
也可以抓家裡國中以上學生一齊來玩,能夠多學一種技能總是好事,不要讓國內電子技術產生斷層。

那些是美系的電阻,有人認為聲音好聽又耐用。

SF-106 的版本很多,上圖對岸內陸做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不建議用這版本,因為 RET 功率晶體聲音不好也沒有裝喇叭保護器的必要(兩電路都是全對稱雙差動設計中點 DC 電位很低很穩)。

网友B:
版主真厲害,光看pcb板就知道有什麼功能...

其實我也覺得買配件比較安全也省事,但家裡已有3台擴大機,2台壞的擴大機(朋友給

的),其中一台壞的還是真空管,不過壞3~4顆,搖頭開關也被他亂搞....

實在沒理由再花銀子來組小功率擴大器,但光看資料沒實踐功力又無法提昇,真苦惱

啊..

壞掉的真空管價錢真是嚇人...不敢碰

ps:剛剛打電話給無線電的老朋友,他說早期有做過好幾台100w動態a類擴大機,聲音不錯聽,當時線路

   的投影片還留著可借我洗,等diy玩再去買case他要幫我挖,嘿嘿..離我的夢越來越近,等腳傷好點再去拿..

楼主:
這是真空管前級沒多大用處,為什麼現在前級沒多大作用先前的帖子有說過了。

倒是可以用這個外殼來裝一台新擴大機,畢竟 DIY 外殼比做電路板來的麻煩。

相信我,從無到有裝過幾台擴大機後要修理舊擴大機就不是問題了,沒線路圖也能修好。
即使新舊機器線路完全一樣,用料不同聲音也會不同,況且是老古董內部零件已經老化了。
到這裡不是要學技術嗎?不動手光爬文怎麼行!
不裝新機也行,將舊機拿出來整新,換換幾個零件後聲音又能起死回生。

网友:
倒是可以用這個外殼來裝一台新擴大機,畢竟 DIY 外殼比做電路板來的麻煩。

這個主意不錯,不然一個真空管要價8000,4顆就要32000,不如買新的..

這台真空管前級沒什麼東東,但是任何一個配件都比粗比大顆,外殼也是鋁殼,若能充分

利用可以省下很多錢,反正要拿來作練習機自己用,管他舊瓶新不新裝...果然有高人指點

還能省錢又少走彎路..

楼主:
什麼管子要價 8000?這個商人很會賣能炒成這樣的價錢,錢太多也不能這樣子花。

在這個年頭真空管是很有搞頭(金錢上),好一點的廠牌批號賣的就像藝術品一樣的價錢。

网友:
這個我沒研究過,送我的朋友說滴,很少有所以貴吧!等我回老家我在

補照片上來...

网友:
可能是德律風根的吧,
才有可能炒的那麼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真厲害,光看pcb板就知道有什麼功能...

其實我也覺得買配件比較安全也省事,但家裡已有3台擴大機,2台壞的擴大機(朋友給

的),其中一台壞的還是真空管,不過壞3~4顆,搖頭開關也被他亂搞....

實在沒理由再花銀子來組小功率擴 ...

playx兄~
你可以先看一下那是哪一支型號的真空管?
網路上相同的線路圖很多,
參考之後也許可以修護的好,
如果不用高價零件,
不一定會花很多錢的~

网友:
不知是我耳背還是他唬爛...網路上查得..

另一種型號看不太清楚,網路找到類似..

网友:
回复 网友C:

chin 大..你真內行,小弟功力很菜加上這些真空管價錢真是可怕..

楼主:
真的被 Chin 大大猜中是德律風根的藝術品。

真的要玩,只要相同型號的就能玩了,有 RCA 廠的舊貨就算不錯了。
以我的設備與耳朵真的還聽不出其中的差異來。

网友:
有啦還真的有一點差異,
不然不會貴到不像話!
只是覺得有那個C/P值嗎?
例如說我的E88CC前級用管整流,
RCA6X4跟GEC6X4管聽起來就是不一樣,
所以值不值得就看個人取捨了~

网友(2009-10-27):
回复 网友D:

鳥瞰電路
真空管應該是小訊號放大ECC...的吧
有這麼貴嗎上次買一對好像350元
應該也可以用12AX7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E:

ECC83之類的
上次買一對好像350元
應該也可以用12AX7代替

网友:
德律風根啊,我有啊,很便宜,不过是re-marking 的,所以请p的要多注意啊!别花冤枉钱!

网友(2009-12-31):
真是有夠豐富的資源,感謝大大分享囉

网友:
感謝分享, 慢慢練功

网友(2011-04-30):
好懷念喔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高興在此論壇見到 SF-106N 重現江湖...小弟也曾經仿製.....
....當時的大師....唐凌...梁中鍔...李孟育...甘隸....洪氏...等等幾位大師的佳作......
真另人懷念...

网友:
說到SF-106N音技用的PCB不算自己洗的PCB最起馬有百片以上
還留下一台當做非賣的紀念品

网友:
記得這是當時洗的板子,手上還有四片,這款應是改良過的版本,分享給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樣子很像 Marnatz 7C 的電路, 含唱頭放大,
整理起來可以傳家的 :)

网友:
我覺得marantz 的,有3根是唱頭放大用的,現在可以不用了,這個不是原裝不會很貴,應該是國內仿製的,有電源穩壓。不會是原廠的,這個線路很多人仿。只要高低壓沒問題,修起來應該不會很貴。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G:

有興趣

网友(2017-02-01):
看到這個線路感覺晶體固定一下用搭棚的
只要技術好一點雙邊對稱聲音應該可以比PCB好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