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螢幕出現垂直一條綠線

楼主(2009-05-20):
@@"奇美螢幕右邊出現垂直一條綠線
若要維修該如何著手呢?
小弟是想學維修的菜鳥
不想再送修啦><"

网友:
液晶  亮線嗎??..如果是  你放棄吧~~!!

楼主:
@@"出限亮線就沒救囉?

@@"出限亮線就沒救囉?
那可以請大大說明一下為什麼呢?

网友:
你確定是亮線嗎??  如果是  你要修ㄉ話 不如買新面板來換吧...
面板上瑞壓上的線斷了就會亮線''  修亮線需要有廠家專門的機器'
修一台亮線通常超過你買新面板的成本  有的面板廠家也不會修
正所謂 A級面板  B級.......亮線就拿來當看監視器的吧.=.=

楼主:
新面板大概多少錢呢

ㄎㄎ
小弟真的是新手中的菜鳥
請教一下新面板大概價位是多少呢?
真感謝有人回覆我

网友:
全新的話,跟公司請的話,大約跟買一台新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
保固內送奇美
過保就殺肉

网友:
在亮線的上方,用手壓一壓試試看亮線會不會消除。
若會...嗯....將就著用
若不會.....嗯.............當作沒看見繼續用吧。

网友:
面板故障分類請參考

236.18 KB, 下載次數: 738

面板故障分類

楼主:
@@"保外又不能就醫~唉

@@"保外又不能就醫~唉n_073|
><"看來只好給他丟去當監視器了
感恩各位大大詳細的說明

网友(2011-01-22):
哇~我筆店也出現這一條線!!我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