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好用的音頻測試信號產生器(現在有電路板可送人)

楼主(2009-05-20):
介紹一個簡單好用的音頻振盪線路,做好後可以讓您配合示波器來初步測試您的擴大機或音頻系統。
全部花費只有幾百元,可以磨練您 DIY 的功力並得到一台實用的音頻訊號產生器。

規格:
輸出波型:方波與三角波獨立輸出。
振盪頻率:10Hz 到 50KHz,以 6 段選擇開關與高低頻振盪檔位做十二段固定頻率輸出,依據示波器的水平檔位 1-2-5-10-20-50 來做變化。
輸出位準:0 到 3Vp-p 連續可調,並有低輸出檔位 0 到 0.3Vp-p。

零件:
比較特別的零件只有一顆 LF357,具有有很高的迴轉率(50V/uS)作為方波振盪用,如此才能產生陡直的方波波型。
如有其他的高速 OP 也能代用。LF356 亦能用其他常見的 OP 來代用。
不需使用高價位零件,可能也只有開關或電位器會壞而已。

說明:
R8 那顆半固定電阻是作為頻率修正的,請選在最高頻率檔位上再來調整頻率的正確性。也能用大型電位器裝在面板上,讓您隨時都能微調頻率。
C3 那顆電容可能是 180pF,作為消除高頻振盪振鈴現象用的,請用示波器來檢驗。

如何使用:
首先需有假負載且必須配合示波器來判讀其結果。

三角波的應用是作為最大輸出功率的判讀,一直增加信號產生器的輸出直到三角波的頂端截波,這時算一下波型的刻度就能算出此擴大機的最大功率輸出。
也能看出正負波型銜接的地方是否有交越失真,作為是否需要增加靜態偏壓的依據。

方波應用在音響擴大機上可以用來測試放大器的暫態反應。
一個是看擴大機工作是否穩定,這可以看方波的轉角處是否漂亮有無振鈴現象發生(示波器探棒上的修正電容要先校準),如有的話可以試著增加回授電阻上面的補償電容。
另一個是看速度(迴轉率),可以用示波器的雙軌輸入來比較擴大機的輸出入速度反應如何,利用示波器刻度就能算出此擴大機的迴轉率。

正弦波?
為什麼沒有正弦波的輸出,正弦波沒有用嗎?
要產生漂亮的正弦波是無法用簡單的線路來完成的,而且在音響的測試上只有失真測試這項才特別需要使用正弦波,而且是極低失真的正弦波才行。

失真儀?
失真儀是成音測試一項很重要的專業儀器,但是因為線路與零件複雜無法自行 DIY,所以價格高昂是許多音響玩家心中的逸品。
極低失真的正弦波產生器製作上不簡單需能產生很純的單一頻率訊號,不能具有高次諧波成分和電源雜訊與空間的電磁波輻射。
失真儀就是個很尖銳的濾波器還要能追描測試信號的頻率而自動改變濾波器的工作頻率,將主信號濾掉而其他的訊號就是雜訊了,這些雜訊與主信號的比值就是失真比。

自動掃描音頻訊號產生器?
本機太過簡單不具備自動的功能,但還是具備手動掃描的功能。
配合示波器或較佳的數位式三用電錶(True RMS)手動切換幾次頻率就能知道此擴大機的頻率響應了。

网友:
謝謝版主,收藏了。另我想讓大家試一下這個軟件(免費的),用聲卡來當信號發生器,這個也可以試試。

392.82 KB, 下載次數: 333

网友:
想請問版主音頻測試信號產生器跟函數信號產生器是否一樣,我看使用內容好像功能

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d大提供用聲卡來做信號產生器,小弟已有一台信號產生器,不然2種我都會試,d大的

方法就地取材方便,K版主的音頻振盪線路製作可以磨練diy功力,總之2位都是好人,謝謝

啦

楼主:
函數信號產生器的功能當然超越音頻測試信號產生器,這帖是要讓大家知道如何應用各種波型來做測試。
用電腦程式當然是很簡單的但如果是常會用到的人還是有一台專用的信號產生器會比較便利。
音效卡受限於電腦內部的干擾輸出雜訊會比較高,如能使用外接的 USB 音效介面會比較乾淨。

歡迎大家提供各種測試工具!
也可以利用 CD 測試片與 CD Player 來當信號產生器,這在音響系統工程上是很方便的方法。
礙於 CD 測試片有版權所以不提供下載連結,需要的人自己去找。

楼主(2009-06-19):
我找到一片以前洗版子做的半成品,必須再補上幾個零件就能工作,IC 座也因為氧化而必須更換。
這是單面 FRP 噴錫板,線路保證是 OK 而沒有錯誤,可以用金手指連接器或單排針連接器接線來用。

要贈送給有緣人,不用一毛錢連郵資都讓我來出但只限台灣島內朋友,條件是必須寫出一篇裝機報告在這裡發表出來。
只有一片先來先贏,有興趣又有時間的人請在這裡回帖告知並用短訊息傳郵遞地址給我。

就是這一片

就是這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K大,可惜我不在臺灣,不然就是我的了。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洗板能洗出這樣子 ,建議版主暫時將此帖置頂,不然

怕有人不知道喔..

楼主:
不是我 DIY 洗的啦!是工廠做的我送洗的。
以前做 RD 工作時的福利,常常可以用公費附帶洗一些自己小小的電路板(拼板一同送件)。

感謝您告知已經在標題做備註,一切隨緣了。

网友:
版主的id有點眼熟...
版主在別的討論id是不是kennethsu...

小弟當音響diy的裝配工已一些時間囉,
最近在掙扎要不要去網拍找個便宜的二手示波器&訊號產生器來練習,
到時如果決定要敗個便宜示波器,那這個pcb我就想收下囉(反正小弟我寫裝機報告的經驗也不少囉)...

ps:不過前提是要找的到板中要用的op或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別的討論區已經不常去了,現在都待在這裡比較多。

喜歡玩電子的人是有必要有一台示波器,好的中古示波器便宜又耐用,可以在網拍上找還是只推薦 Tektronix,不會用還有 W 版大精心寫的使用教學。
那塊 PCB 如有確定要當然可以給您,如果有別人先要當然就沒有了。

這塊 PCB 跟原圖有些小小的不同先前忘了說:
1. IC 的 Layout 有兩種,一種是像原圖使用兩顆獨立的單組 OP,另一種就是使用常見的雙組 OP 而這時原先的兩顆獨立的單組 OP 位置就不要再裝 OP 了。
2. 增加了一個 TTL 的電晶體輸出信號端,方便做邏輯電路時使用。
3. PCB 的零件編號與線路圖不同,請對照來用。已經找不到 Layout 此片 PCB 的原線路圖,因為只有一片板子所以也懶得重畫。

OP 的選擇很多樣,只要求方波輸出的要使用高迴轉率的 OP 方波才會陡直漂亮,要用普通 OP  也可以但就不會那麼陡直。
這裡建議使用 IC 座,讓您手頭上有什麼 OP 就用什麼 OP,單組、雙組都能上。

网友:
有了這個以後就很方便了
不用擔心在什麼頻率的聲音出不來

网友(2009-09-25):
謝謝大大的提供!感激不盡

网友(2010-01-14):
試試#2的也不錯

网友:
不知板子送出去了?
可能我來晚了!
前些時整理測試工具時發覺那古董訊號產生器掛了,那台是音技時期diy的sfg1000。

如果有機會得到板子,那會省事多了,要不然自己 layout 得要有時間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總算有人要了,我還沒丟掉可以給您,請 PM 給我您的收件地址下週寄給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算有人要了,我還沒丟掉可以給您,請 PM 給我您的收件地址下週寄給您。

沒想到還有機會獲得這份及時雨禮物,謝謝啦!
請收短消息,再麻煩您了!

网友:
如果想用電腦作音頻訊號產生噐我建議用 NCH Tone generator 這個軟件, 有齊所有音頻訊號產生噐的功能, 包括各種波型產生, 同時輸出两個或以上複合頻率, 設定頻率掃描等, 但建議在 Line out 接上一個 600歐的音頻隔離變壓器以確保電腦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了!

pcb 已收到,零件尚未買齊,待買齊後再來做實測了。

网友:
台北哪裡可以買到 LF357,去常去買的那一家電料行問沒有。

网友:
台中今華就有賣LF357和LF356, @20.0EA
其中LF356還有鐵殼的要價$60,

网友F(2010-03-09):
將收到的板子稍做整理,換掉IC座,接著當然要找個家讓她住下來,還要做個電源供應器,從寶箱裏翻到音技時期的PRO1515正好派上用場了。

由於最近收到一只學校淘汰的音頻產生器,有方波和正弦波,正好可以和此板的的三角波構成一簡單基本測試信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下先.真感謝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將收到的板子稍做整理,換掉IC座,接著當然要找個家讓她住下來,還要做個電源供應器,從寶箱裏翻到音技時期的PRO1515正好派上用場了。

由於最近收到一只學校淘汰的音頻產生器,有方波和正弦波,正好可以和此板的的三角波構成一 ...

這位大哥,以你的能力,這樣的裝機報告不及格啦....

好歹也要個『音頻測試信號產生器』的OP基本概念教學...
如果可以,再加上『音頻測試信號產生器』+『示波器』的圖示教學..
這樣才說滴過去...

楼主:
是阿!是阿!

我都不好意思說,還好有人幫我說話。

网友F:
不是啦!報告當然還沒完成啦!

真的很汗顏!說什麼原因都是多餘的,想說要做就要做溧亮一點,不能拿了版主的好處就這樣馬虎了事的!

謝謝samfu 大大給我開個處方,讓我好下手,不過我的功力可沒那麼強,文筆又不好,您的課題是很大的挑戰,不過即然大大出題了,當然不會也要嘗試一下了。

基本上裝箱的材料要儘量找現成的,實在沒有再買,這樣才符合diy 的精神。

ok 謝謝大大的督促,我要加緊腳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啦!報告當然還沒完成啦!

真的很汗顏!說什麼原因都是多餘的,想說要做就要做溧亮一點,不能拿了版主的好處就這樣馬虎了事的!

謝謝samfu 大大給我開個處方,讓我好下手,不過我的功力可沒那麼強,文筆又不好,您的課題是 ...

其實事後想想...心中還會怕怕的,
因為我這樣直接...如果遇到一位心情"正巧"不是很好網友,可能會得罪人的....

wooden兄...時間還很長的啦...不用急啦...慢慢來...
反正我也沒有信號產生器 & 示波器...
我只是看人在吃麵...在旁邊喊"燙"的無聊人士...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關係地!
說到心情不好是不會的啦!雖然很久沒工作沒收入,家人一直碎碎念,是有些影響,但這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ok 已經加快速度把其他材料收齊,一有進度就會陸續 PO 上來,同時也請多指導哦!畢竟非本科系的,件麼理論之類的都是似懂非懂的。

言歸正傳,下圖是機箱加工簡圖,

网友(2010-04-08):
找到現成的機箱,按圖鑽孔加工的樣子,因為是純手工,所以看起來醜醜的,看了不要見笑了。

网友:
這種鑽孔叫醜...那大部份的人不就....

音響區真的很冷....
時機壞壞..大家都沒$$$玩音響....

wooden兄..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H:

您太謙虛了.....

网友:
報告進度

抽空完成了電源部份,原先想用現成的 pro1515 的電源板,後來心血來潮,用舊零件加洞洞板做了正負12伏的電源板,如下圖:
沒有Tan電容暫用電解電容代用了。

楼主:
已經有那個樣子了,繼續努力吧!

當初這塊板子沒有留固定用的螺絲孔,而是 Lay-Out 了 ISA 插槽的金手指,是想說只要固定好 ISA 的槽座板子插上去後自然就固定好了。

記得以前我還是學生時做了這個線路,外殼面板上還裝上許多 LED 來顯示現在的頻率檔位。
外殼還分內外,外層的外殼還採用棕色的半透明壓克力(為了 LED 的透光),一直用了十幾年直到不知哪次搬家才搬不見。

网友:
收下先.真感謝你
謝謝大大的提供!

网友:
由於板子上沒有預留固定的螺絲孔位,要固定也不困難,將它騎在加一片空板就可以了,用熱熔膠固定之。

此外將原圖重繪成可layout的sch檔,等有空和有需要時再另行layout。

网友:
接下來找來舊的色線,這些色線並沒有依色碼排列,若有則看起來較美觀,也方便配線,

然後在固定之前量一下要切換頻率的六隻電阻值(還缺一隻400k),發覺都比圖上標示值還小,重複量了幾次,以為電表的電池沒電,又換了電池發覺就是比標示值還小
編號--標示值------量測值
R2----8K2------- 8K04
R3----21K---------19K99
R4----44K4--------40K1
R5----100K--------80K2
R6----400K--------199.9K
R7----400K--------空
由於手邊找不到現成的400K 1%的電阻,還是要跑一趟電子街,把零件補齊再來趕進度了!

楼主:
您的電表毆姆檔的精確度要再確認, 板子用的是菲利浦1%的精密電阻, 不應該差到那麼多.
您測量時電阻是開路還是有接上檔位旋轉開關?

网友:
很不好意思,小弟愚笨,若是電表準確度有問題也不知如何是好,這個有在保固範圍嗎?(查了一下保期到4月6日,過了!)

找來其他的1%誤差的來實測一下了,結果是這樣:這隻是1.2k

网友:
嗯!有電路分析可供大夥分享學習嗎?各個檔位的實測頻率是否符合PCB上所標示的?很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I:

這個分析的部份可要請K大出馬了,對於深澳的分析小弟只有洗耳恭聽的份了!

网友:
接近完工了!

完成配線,並將線路板固定,初步檢測配線是否正確,發覺 IC3 未裝時要加一跳線至鋸齒波輸出到 BNC接頭,另外低頻段切換要在線路板上補一隻電阻(原68Ω)。

楼主:
不錯!不錯!總算做好了,面板標示與旋鈕也應該弄一弄。
68 歐姆的電阻不是低頻是低位準輸出用的,應該是焊在高低位準開關上。
如果能再多補一些測試與調整的說明就更理想了。

其實這個電路用兩個 9 伏特電池(不需穩壓)也能工作很久,要不要考慮再做ㄧ台攜帶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的,68歐姆的電阻是高低電位切換用的,有幾個地方是可以做修改的,diy 就是這樣不是嗎?否則就用廠製機就好了,那diy的樂趣就沒了,不是嗎?

後面還有一些可以美化一下,如 K版主說的旋鈕,還有面版上的文字,
旋鈕原構想要用儀表用的旋鈕,所以 VR 和波段要改用短柄的,那個接地座也要改用短頭的才會比較搭的,
至於文字方面,想用轉印紙來作,但是容昜脫落是它的缺點,如果用投影片來做,不知效果會如何?
或許 K 版主有更好的方法呢?

至於測試和調校應是頻率校準和失真的調校了,這個部份容許下回再來完成他了!

网友:
我之前也是有一個電表,好像半年多沒用,阻值就都跑掉了....但其他功能都ok....

网友(2010-12-01):
前天花了661元在YAHOO網拍標到3台Escort EFG-3210信號產生器,
賣家說幫友拍賣..電源燈會亮...因為不會使用...所以不知好壞...3個一標...

想說怎會麼這麼好標...原來是這種機型,網拍2手良品價是600元...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EFG-3210&t=0

GOOGLE後....找到下面的Escort EFG-3210信號產生器PDF檔
Escort EFG-3210信號產生器.rar (1.11 MB, 下載次數: 40)

我不會用這東西...
目前也沒有示波器,所以就先擱著囉...
日後再找人幫忙測是好是壞...

*********************PO圖*************************

3台Escort EFG-3210的正面照

3台的背面照...
中間那台...在右下方的腳斷了(紅箭頭指處)...
所以中間那的的腳架如果架起來,右下方要墊個東西...不然按按鍵時會晃...

其中一台的背面說明

网友:
喔喔~函數信號產生器我們學校電機科實習工廠有好幾部...
直流電源供應器也有喔還有示波器(不知道是在興奮什麼...),不過直流電源供應器是指針式的~
看採購日期這些機器都已經至少有5年以上的歷史了...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玩到這些東西...(好像離題了喔...)

网友:
呵!呵!阿游大玩起儀表了!
如果三台都是良品算是很便宜的了!
整修一下再上網拍賺一筆吧!
這東西是玩音響的必備工具,我手上有一台音技時期的sfg-1000,因久未使用也不知是否能正常工作呢?
阿游大,期待您的開箱文哦!

楼主:
前天花了661元在YAHOO網拍標到3台Escort EFG-3210信號產生器,
賣家說幫友拍賣..電源燈會亮...因為不會使用. ...
引用 网友K:

這種東西不容易故障,因為很省電不發燙,況且這家的儀器做的還可以。

可以先拿電表測一下輸出電壓與頻率,初步驗證好壞。
這台有 SWEEP 功能用來測頻率響應很方便的。

示波器!您玩到現在還沒有示波器,應該去找一台二手的來用了。

网友:
信號產生器大概就比較怕輸出短路或是輸出入電,會比較容易損壞其放大器部分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K:

原來是游大標走的啊........我也有標的說@@"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覆

哇!啊!.............三個一標,六百六十一,這價格也太帥了吧!

這款機子,讀高職的時候有用過,很好用喔!(我自己是這樣覺得),頻率輸出蠻準的。

网友:
回覆 46# zaxc123
呵呵!一定會摸到的啦!機器舊沒關係,主要要穩,實習課沒有要用到什麼特殊需求的電路,也就不用太講求新穎了。

网友:
回復  samfu

原來是游大標走的啊........我也有標的說@@"
引用 网友L:

你是這裡面其中一個喔...
我還以為除了我以外...其他都是賣家的分身...

.

网友:
回覆  zaxc123
呵呵!一定會摸到的啦!機器舊沒關係,主要要穩,實習課沒有要用到什麼特殊需求的電路,也 ...
引用 网友M:

自取時...這賣家還有給我3條電源線...

网友:
回复 网友K:

出價555的就是小弟啦~
有沒有機會分我一台n_120|
幫您分擔一下價錢~~

网友:
回復  samfu

出價555的就是小弟啦~
有沒有機會分我一台
幫您分擔一下價錢~~ ...
引用 网友L:

我自己一定會留兩台...日後壞掉才好比對維修...

等cremaker兄拿到示波器後...幫我測過好壞....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K:

呵~有須要就留者吧~
怎感覺我們兩一直在拍賣上撕殺...確不知道對方是pigoo人...哈哈

网友:
回復  samfu

呵~有須要就留者吧~
怎感覺我們兩一直在拍賣上撕殺...確不知道對方是pigoo人...哈哈 ...
引用 网友L:

水哥....
cremaker兄...買走一台了....
另兩台我自用喔....

所以你沒了...你不要怪我...去怨cremaker兄........

畢竟人家發了一篇...調整、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25249-1-1.html

网友:
水哥....
cremaker兄...買走一台了....
另兩台我自用喔....

所以你沒了...你不要怪我...去怨cremaker兄. ...
引用 网友K:

呵.. 阿水兄, 不要怨我哦..

說實在的, 這三台我花了不少時間在整理、調整上..

這樣好了.. 阿水兄以後若買到類似的, 我免費幫你整理、調整, 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K:

呵呵~~看cremaker大幫游大修成這様~~我心甘情願啦~~~~~
哈哈~~~~~

回复 网友N:

才不會怨您~反而要感謝您讓我又多上了一課~~呵呵
下次換我有多拿什麼好康的再請您看看~~~~~

网友:
才不會怨您~反而要感謝您讓我又多上了一課~~呵呵
下次換我有多拿什麼好康的再請您看看~~~
引用 网友L:

沒問題啦.. 舉手之勞..

就這麼說定了, 需要之處不要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