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遠端監視器跟網頁伺服器並存

楼主(2009-05-20):
小弟有部電腦
同時架設了監控軟體與APACHE
監控軟體 內建網頁伺服器的port預設為80
小弟只好把APACHE PORT設定為81
怪事發生
在瀏覽器上打上127.0.0.1:80 網頁出現正常監控畫面 更改IP為申請的固定IP後瀏覽也正常
在瀏覽器上打上127.0.0.1:81 網頁出現正常Apach網頁 更改IP為申請的固定IP後瀏覽卻抓不到 那阿ㄋㄟ
請教一下大大有哪些還該設定的嗎?

网友:
你也是輸入
固定ip:81嗎??

楼主:
@@"是阿

@@"是阿
外部也是固定IP+:81ㄟ
ㄎㄎ

网友:
改8080試試

楼主:
@@"怪了阿怎麼改8080就OK

@@"怪了阿怎麼改8080就OKn_084|
敢問大大顧中的奧義是?

网友:
一般寫JSP的會用TOMCAT,而TOMCAT預設是8080,所以如果連8080都不通,比較可能出在你的網路設定及網路設備上
反之若能通的話,應該就是某些軟體搶了81甚至被封鎖81,若你APACHE裝在windows上,建議你關閉所有通訊軟體(MSN,SKYPE等等)再去查